[LCD] 手工 FPC, COF, TAB bonding 維修影片

楼主(2017-06-02):
FPC, COF, TAB的整理跟綁定維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6YT7-5GTY

网友A:
個人覺得這個比較完整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這個比較完整一點

是完整,但用上生產機器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如何在沒有專業生產機器的幫助之下達成完修目的,這才是每個上PIGOO的個人維修學習目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完整,但用上生產機器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如何在沒有專業生產機器的幫助之下達成完修目的,這才 ...

版大貼的影片好像只做一半,後半段應該也是拿去用機器壓接.
所以我才貼一個比較完整的影片.

這機器真不是一般人會有的,所以一般這方面的故障都直接勸棄修.

网友:
我有三台鴻海的open小將,都是剛過三年保固就壞掉,值得這樣修理嗎?多少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