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anDisk SSD Plus 120G 拆解 顆粒到底是MLC還是TLC

楼主(2017-06-02):
小弟買了一顆SanDisk SSD Plus 120G到底用哪種顆粒眾說紛紜,就我買的這棵拆看看吧
背面照來一張從型號還是不知是哪種顆粒
拆開後爬文顆粒型號也查不出是甚麼碗糕~控制IC:SM2256S 儲存顆粒:05497 032G
05497 032G兩面加起來共4顆

在此請教有研究的高手協助辨認規格是MLC還是TLC的感謝

网友:
這得查廠商了~~~因為這很有可能是買裸晶回來自己封測或者是買封測好沒打印的白顆粒回家
,它們自己好像有生產顆粒...

网友A:
批踢踢就有討論PC_Shopping
SanDisk SSD Plus 120/240/480GB已全部改為SMI SM2256S+SanDisk 1Znm TLC

(1Znm=15nm    1Ynm=A19nm)
第一個當然要提到曾經很推的SanDisk SSD Plus惹

一開始的方案是SMI SM2246XT+SanDisk 1Znm MLC
並且分為量較稀少的U版(1Ynm)或量較多的Z版(1Znm)
(U版120GB款式循序寫入速度比Z版的120GB款式還高不少)....

這裡詳細評測,不過是洋文的
SanDisk SSD Plus and Z410 SATA III SSD Review  Read more: http://www.tweaktown.com/reviews/7726/sandisk-ssd-plus-z410-sata-iii-review/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踢踢就有討論PC_Shopping
SanDisk SSD Plus 120/240/480GB已全部改為SMI SM2256S+SanDisk 1Znm TLC

我爬文後有對岸網友解釋,重点看韌體版本
以我這顆為例Z32080RL,第一碼Z的是15nm颗粒,第二碼3代表TLC
而第二碼:1代表SLC,2代表MLC,3代表TLC

補張我的sdd-z的照圖一:但我也看過有網友分享圖二:Z32080RL是MLC顆粒地所以我現在好亂
圖一:我自己的
圖二:對岸網友分享的

网友:
如果SSD没掛的話, 用量產工具check一下了解!如果掛了只能拆下用usb flasher 工具檢查了

网友:
既然買了何必想那麼多,
盡量利用它不就好了,
一般SSD的規格網路都有分享,
如果有MLC的疑慮就跳過此型號.
最近我也剛買SSD,
就跳過此品牌.

好像早期的是用MLC(已停售),
現在PCHOME介紹是TLC.

网友:
現在MLC也多只用在高階/商用產品上,消費級多採TLC

网友:
現在主流都用TLC顆粒了~~這是趨勢所在
不然競爭不過對手啊.....劣粒驅逐良粒...

网友B:
想買SSD玩玩看,
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買SSD玩玩看,
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SSD是很推薦換裝的物品,光開機速度就與傳統硬碟差很多,我是舊硬碟直接對烤至SSD,原先傳統硬碟約4分鐘左右才完成開機,SSD不到1分鐘就完成了,雖然SSD價格已經降了很多,但大容量的價格還是偏高,目前買120G&240G最划算如果桌機想省錢的話可以舊硬碟留用然後加裝120G的SSD來當C槽單純做開機,這樣就能享受高速的樂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