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OCZ ModXStream-Pro 700W 維修

楼主(2017-06-02):
這個電源,根據它的主人描述,有一天開電腦,突然跳電 , 然後發現電源線的保險線也斷了,再也開不著 .

先看看規格

內部:

保險線燒斷,沒有這種,自己DIY一下:
包多一層,防爆郊果更佳.

安裝回去:

功率管通也壞了一個,猜猜那只壞.............答案是左邊那顆:

手上沒任何大功率的管,先拆下來:

在220V 下,小一只管先用著,遲些有拆機件再補回去.用 110V 的朋友,就不要這樣.

TNY278 壞了一個,換 TNY280:

總共壞了這些,大電源只剩很小容值,這也是TNY278 被擊穿的主因:

維修完成,不對12V 怎會只有1.9V :

哈哈,其實是11.9V ,角度拍照問題,再補一張相,應該能看清楚了:

网友A:
這種斷電再開, 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
一旦遇停電最好要先關閉電源 , 等送電穩定了再開 !!
自己有燒過一台, 連主機板也壞了 !!

网友B:
在新的保險金屬端焊引線很容易同時把玻璃內的熔絲脫離金屬端,我都是把舊的保險絲套子敲下來套在新保險絲上。

网友A:
我正要說這可要一點技巧 !!!

被焊物表面要清乾淨 , 用鉗子夾住金屬部分 , 塗上助焊膏 , 焊接速度要注意一下

烙鐵使用 30W為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新的保險金屬端焊引線很容易同時把玻璃內的熔絲脫離金屬端,我都是把舊的保險絲套子敲下來套在新保險絲上 ...

謝謝,是的,我怎沒想到 >.< 剛試了一下保險絲套子也不太難敲下來,下次試試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要說這可要一點技巧 !!!

被焊物表面要清乾淨 , 用鉗子夾住金屬部分 , 塗上助焊膏 , 焊接速度要注意一 ...

是的,焊速要比較快,不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斷電再開, 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
一旦遇停電最好要先關閉電源 , 等送電穩定了再開 !!
自己有燒過一 ...

燒了其他設備,這power的保護根本不及格。

网友:
High-power代工的似乎常常看到待機IC故障,之前的種子電源也是爆TNY278。

不過也因此保護了其他零件,感謝你的犧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是的,我怎沒想到 >.< 剛試了一下保險絲套子也不太難敲下來,下次試試這方法. ...

保險絲蓋子用尖嘴鉗夾住,
左右轉一轉就拆下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新的保險金屬端焊引線很容易同時把玻璃內的熔絲脫離金屬端,我都是把舊的保險絲套子敲下來套在新保險絲上 ...

這個保險絲「套子」似乎沒有單賣,只有跟fuse一起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斷電再開, 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
一旦遇停電最好要先關閉電源 , 等送電穩定了再開 !!
自己有燒過一 ...

最怕是遇到停不到一秒馬上又回復的。
有些電氣設備,會因為瞬間突波,受不了而掛掉。
加掛UPS就比較能防止停電造成的損壞。

网友:
APFC並聯開關晶體只掛單顆的挺少見,大部分都是全部一起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