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與HDD性能比較

楼主(2017-06-03):
現在SSD價錢比較便宜, 可以考慮更新HDD, 有沒有人知道比較好的方法? 如何將桌上型電腦或者LAPTOP的HDD變換成SSD! Symantec Ghost? SmartDeploy ? 我太久沒有用Windows只知道這幾個, 但是我知道, 怎麼用LINUX 1:1 拷貝HDD過去.

SSD與HDD性能比較: SSD vs. HDD Performance Compari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84eEjP-RL4

華碩的筆記本比較了華碩U36SD-A1與640GB硬盤的啟動時間,而華碩U36SD-XA1與160GB SSD相比。

兩款筆記本電腦的規格與第二代英特爾酷睿i5-2410M處理器,NVIDIA GT520M顯卡和4GB DDR3 1333MHz內存相同。

网友:
1.你的系統最好支援AHCI、SATA-6Gbps介面(SATA3.0規格以免造成效能瓶頸)
2.不重灌系統的話要看SSD廠商有沒有送工具軟體讓你複製,最好是重灌啦...
3.要做好系統備份,SSD說掛就掛說燒就燒,管你有無備份~~管你有無備~~份

用SATA2.0介面去安裝也行,但是一定要有AHCI功能,這樣才會長命....

网友:
用GHOST就可以了
將ssd分割4k對齊好,建議SSD分割為一區
用ghost的partition to partition

或以下軟體
XXCLONE
EaseUS Todo Backup

网友:
SSD 好用,我連身上帶的行動碟都是用 SSD~
缺點就是 a471說的要注意備份或用雲端。SSD沒事就沒事,一掛就是整顆資料拿不出來。
我掛過1顆。
什麼介面到沒什麼要求,能動就行。注意 4k aligment 減少讀取寫入動作及可。
你的作業系統舊,就直接用 ghost 也行,我也還在用這個。

网友A:
彼德大帝好~

你說你知道如何用 linux copy過去,那去用 linux的  live OS 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blog.xuite.net/yh96301/blog/63743522

我用過AOMEI partition assistent複製過快壞掉的硬碟到新硬碟
所以我用的是磁碟複製,這功能轉換OS是正常的.

複製到SSD的我倒是沒用過

网友:
Linux用clonezilla是最快速,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支援windows系列。(以前不能,說不定現在可以)

windows安裝完就先ghost 系統分區成image,是最乾淨的。

网友:
GHOST? 哪一年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xuite.net/yh96301/blog/63743522

我用過AOMEI partition assistent複製過快壞掉的硬碟到新硬 ...

我也是用這個,可以完整複製WINDOWS 7 作業系統到新硬碟,複製後新硬碟接上MB立刻能開機,注意原硬碟如果有隱藏分割區,複製後要先把未隱藏分割區改成隱藏分割區

XP 用GHOST 7.5的DISK TO DISK就能完美複製了

网友C:
想買SSD玩玩看,
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買SSD玩玩看,
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我個人用過2種牌子~
第一顆買了OCZ,有一天被我燒掉了,直接跑維修中心換了一顆。
另外用的2顆都是 Kingston 的 HyperX,兩顆到現在都還頭好壯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用過2種牌子~
第一顆買了OCZ,有一天被我燒掉了,直接跑維修中心換了一顆。
另外用的2顆都是 Kings ...

我也是買這顆 240g、M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買SSD玩玩看,
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網路搜尋看看、原選定SX930後來發現它有改顆粒、災情還不少、雖然它有五年保、但品質穩定……xxxx

网友E:
老電腦該不該裝啊~~?

連SATA3.0都沒而且連AHCI也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電腦該不該裝啊~~?

連SATA3.0都沒而且連AHCI也沒...

老電腦我在美光 V4裝過WIN7 速度是提升不少

只是那時算不便宜而且我當時買的搞不好是最後一顆(比喻)
而且讀寫速度打折,其實不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彼德大帝好~

你說你知道如何用 linux copy過去,那去用 linux的  live OS 就可以了~ ...

Hard Disk cloning 硬盤克隆     我是用LINUX指令的.....dd.           有點像早期DOS的 COPY DISK

dd命令是一個簡單但通用且功能強大的工具。 無論其文件系統類型或操作系統如何,它都可以逐個塊地從源代碼複製到目標。 一種方便的方法是使用Live(它是指LINUX 的 Live CD)中的Live環境中使用dd。

唯一的缺點是: 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它是 BITS BY BITS,  block by block 去拷貝的. 有人會問? 那我為什麼用這個呢? 這個就好像是: 有些CD DVD 他不讓你拷貝, 只好用這個方法去拷貝!!!
人家不讓你拷貝! 只好用dd去拷貝!!!

所以想請教大家有沒有快速的方法? 在Windows的作業下.

我另外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大家? 就是有些硬碟壞掉了我沒有辦法拿到裡面的recovery partition, 所以我就在pirate Bay下載一個windows7. 然後再用window loader去把它解開! 到現在都沒有問題呀? 客戶都沒有反應有問題? 為什麼???         我可以一樣畫葫蘆嗎? Windows 10 可以這樣做嗎?

4 Methods To Clone Your Linux Hard Drive - MakeUseOf
http://www.makeuseof.com/tag/2-m ... r-linux-hard-drive/
[Linux用clonezilla是最快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網路搜尋看看、原選定SX930後來發現它有改顆粒、災情還不少、雖然它有五年保、但品質穩定……xxxx ...

SX930 是ADATA 威剛 的??

品質穩定……是 Kingston 的 HyperX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買這顆 240g、MLC

我也是覺得這個240G最划算! 正準備購買中. 比這個250G更划算更便宜!!!但是我懷疑? 是不是做不成250G, 有bad sectors才做成240G便宜賣給我們???

5年前我買了SSD+500M硬碟給我兒子, 後來他自己花了80元買了SSD, 现在每天在笑我的電腦太慢!!!

現在終於要為自己買一個SSD, 心中就像被小鴨子撞到...撲通...撲通...跳雀躍不已!  算了! 還是先買給我女兒,  她每天嫌手提電腦太慢了!!! 下一個是我老婆的......什麼時候? 才會輪到我???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電腦該不該裝啊~~?

連SATA3.0都沒而且連AHCI也沒...

老電腦裝了ssd,用 ide 開機使用,會很有升級的感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X930 是ADATA 威剛 的??

品質穩定……是 Kingston 的 HyperX ??

是的、
我是看網路“藤**”他是電腦維修及組裝、有幫客人裝Ssd、持續更新ssd的狀況、sx930他已出現3顆有問題、改用金士頓 HYPERX FURY .網路可以搜尋看看。
去年幫兒子裝intel 535 240g Mlc這顆、但這顆有放大的問題、今年intel已更新韌體、所以沒有放大的問題、現在這顆停產.
Intel 540 是tlc .
買ssd買大廠、保固內更換不囉唆、穩定性好、這是我考慮的重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這個240G最划算! 正準備購買中. 比這個250G更划算更便宜!!!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INTE 跟 Microsoft 也都住美國,
為什麼還用20年前的電子技術?
美國的電子技術不是世界第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是看網路“藤**”他是電腦維修及組裝、有幫客人裝Ssd、持續更新ssd的狀況、sx930他已出現3顆有 ...

所以要買 Mlc, 不要tl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覺得這個240G最划算! 正準備購買中. 比這個250G更划算更便宜!!!

我的筆電硬碟是上網突然故障、用外接式的usb線也無法讀取、所以故障的很嚴重、所以我在想既然故障也跟ssd一樣都無法救、何不換Ssd來玩玩、女兒用蘋果筆電3~4年我才知它是配ssd、難怪效能那麼好、所以趁此機會買來玩玩、這幾天裝上去、效能真的不錯、不只開機、讀取程式也相當的快。
如果有重要資料、建議再備份一份在Hd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INTE 跟 Microsoft 也都住美國,

我是在學他的: 他說他住三重-----都是20年前的技術跟不上時代! 我是在揶揄調侃他, 但有時候我自己也有同感! 自己不努力或者是不會的時候,  就說是地區不好!

其實Intel CPU大廠就離我不到五分鐘的路程! 中國人35%, 裡面的博士碩士一大堆!

現在的網絡時代: 知識是不分國界, 地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買 Mlc, 不要tlc的??

請參考 狼大的說明,在#7,
a471大也有提到.
使用SSD者大都推MLC,
優點大於TLC.
介面不要挑太新的,
比較通用會比較穩,
例 : sata

SanDisk SSD Plus 120G 拆解 顆粒到底是MLC還是TLC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73-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電腦裝了ssd,用 ide 開機使用,會很有升級的感覺。

我剛才確認了~~我只是介面頻寬較小(SATA2.0),其他如AHCI、NCQ等有一個port有支援...
似乎可以考慮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剛才確認了~~我只是介面頻寬較小(SATA2.0),其他如AHCI、NCQ等有一個port有支援...
似乎可以考慮裝.. ...

買了再說.

网友E:
如果你電腦很新就別考慮SATA介面的產品了,買PCI-E介面甚至M2介面的....傳輸頻寬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電腦很新就別考慮SATA介面的產品了,買PCI-E介面甚至M2介面的....傳輸頻寬才高

什麼這個PCIe 跟這個 M.2....聽都沒聽過, 趕快研究一下!

What Is a PCIe SSD, and Do You Need One in Your PC?
https://www.howtogeek.com/238253 ... nd-do-you-need-one/
Intel 750 Series NVME PCIe SSD - The Evolution of Speed... and abbrevia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2CtHSzAVU

The Best M.2 Solid-State Drives, Tested
http://www.computershopper.com/f ... state-drives-tested
Samsung 850 EVO M 2 SSD 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8ZPySHO5Jg
The FASTEST SSD Technology Explained - M.2, U.2, and MO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MY3WHHowQ
M.2 As Fast As Possi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wON-7J_wI

What is Intel Opta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H5Q8ZFJvw

Intel Optane Exclusive Hands On - SSD Crushing Performance........3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_fh450u6Y

住美國------都是20年前的電子技術跟不上時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Hard Disk cloning 硬盤克隆     我是用LINUX指令的.....dd.           有點像早期DOS的 COPY DISK

dd命 ...

可以的,現在原廠出機授權是在 BIOS (ACPI table MSDM/BGRT)裏。除非是零售主機版 OR 特別沒有授權的NB~

网友:
自己現在就是用SSD的  很棒  特別是在檔案處理或是安裝程式時  還有一些需要讀取硬碟的軟體會很有感
建議可以連記憶體也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買 Mlc, 不要tlc的??

其實還好啦,這個問題就像當時的 SLC 與 MLC 同一個問題~
主要就是選口碑好的廠牌。
至於買那一階,這也取決你要換的目的是什麼?
以Kingston來說明:
HyperX 以前一般用算高階,現在好像只是中階。中階又有不同可選。
一般入門也能選 V300~
不用特別買一個規格好,但你機器上不去的,SSD 是一個消耗品~
用力操了2-3年基本上就算回本了。

基本上你如果會調校你的使用方式: ramdisk, change cache files to ram disk..etc.
你用 SLC/MLC/TLC 都一樣,flash 最怕的是清除重寫過多~

网友:
上星期剛寄來自己新買的筆電,裏面就是用 NVME的 SSD~

規格:
Dell XPS 13 Non-Touch 9360
CPU I5-7200U
Win 10 Pro
8GB LPDDR3 1866MHz
PC300 NVMe SK Hynix 256GB
2 Years Premium Support Onsite Service

本來是看上 ASUS B9440 這台,後來看一看,還是選 XPS 13了~
為什麼選這台,有幾個理由,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很少有新機就會被加入 linux 相容性測試的。
幾年前 dell 在某些機器在開發過程就導入,包含所有的系統問題都在未上世前處理好。
這台就是其中一系列裏的一台。

不過選用這台新機型,我手上能 run 在這台的 linux live image 就少了很多,原因是硬體規格與架構太新了。

楼主:
我想Clonezilla在Windows上, 也是可以工作的, 免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換 HDD TO SSD 用這個軟體就可以了!

Clonezilla: How to Create a CloneZilla USB Drive
Clonezilla Tutorial: How to back up or clone your PC's HDD or SSD

  客人拿了一台Surface Pro 4 256GB來, 要我幫他買電源接頭. 我還以為是什麼中國做的, 很便宜的$60平板電腦, 差點沒把他趕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電腦很新就別考慮SATA介面的產品了,買PCI-E介面甚至M2介面的....傳輸頻寬才高

但相容性與穩定性不好,
其實我本來先買M.2介面,
後來有問題,才換SATA.

我買給兒子的主機板很新,
支援很多介面,
M.2 SSD去年還不是很多可選擇.

peter5438大
趕快為自己買一顆來玩,
為家人你總是捨得,
我也跟你一樣,
買給自己總是拖拖拉拉的.
(家裡的電腦我都是用最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Clonezilla在Windows上, 也是可以工作的, 免費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換 HDD TO SSD 用這個軟體就可以了!

C ...

小弟我就是用 Clonezilla.
從一開始用到現在,已經快用了 10年了。

网友:
個人用的是美光的MX200 500GB, 在知道該型號停產改出MX300時去某連鎖3C賣場收購了一顆, 現在放在公司配的ULTRABOOK上增加效能及防摔....

网友:
複製硬碟,我是用 Clonezilla 再生龍 。
免費、跨平台、支援多國語言、適用於Windows與Linux的系統備份和還原軟體。
http://clonezilla.nchc.org.tw/intro/

既然要買一顆 SSD 給女兒用,自己不如先幫女兒測試 SSD 一週~一個月。測完就知道該不該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ard Disk cloning 硬盤克隆     我是用LINUX指令的.....dd.           有點像早期DOS的 COPY DISK

dd命 ...

peter5438大大好:
我只用過隨機版的WIN10版本,
WIN10隨機版電腦機殼上是看不到序號的,
只有張W$的小貼紙,
所以只要知道當初電腦裝的是什麼版本,
無視ACER,DELL,ASUS還是去微軟官方抓OS,
重裝系統時再下載一樣的版本安裝就行了,
像我手上都以家用進階版為主,
安裝過程中的"序號"選擇稍侯安裝,
等裝完連上網路電腦就會自動幫你完成啟動,

另一個令人開心的事情就是WIN10跟LINUX很像了,
就是可以把裝好系統的硬碟隨便移機使用(太古老的機器不支援WIN10就不行)
若電腦A無法開機,但硬碟跟作業系統完整的情況下,
把電腦A的硬碟A裝到電腦B上,
WIN10會自動去修正硬體資訊連上網抓驅動並安裝,
這時有兩個情況
1.電腦B的原本裝WIN10版本跟電腦A一樣,這樣是可以無縫接軌使用電腦的,WIN10重開幾次後會顯示已啟動
2.電腦B的WIN10版本跟電腦A不同,這樣是可以進系統的,但WIN10會顯示未啟動.

非正規的
3.電腦A若原本是裝紅按鈕配有嘲笑鳥(Mockingjay)啼叫聲音效的軟體啟動的,那....硬碟A裝到電腦B,自動裝完驅動後他還是啟動完成的.

网友:
SSD有甚麼CP值較高的好玩嗎??

网友:
我裝在NB的SSD都快3年過保了?! 系統碟用SSD, 第二顆用HD做資料碟即可!
否則就算是買到500GB的SSD也可能不夠裝!
把文件改設在D槽, Google雲端硬碟也同樣改設在D槽
我120G的SSD裝Win10,又用Oracle VM VirtualBox 裝了XP做系統碟, 都還有50GB左右的空間(資料放第2顆HD)

當時KingMAX 120G的SSD C/P值較高, 反正未來會降價,買夠用的就好!
現在KingMAX  SSD可能玩不過人家,沒在賣了!

看保固期,讀取/寫入速度即可! 現在SanDisk SSD 240GB就2500元有找了!
若SSD只當系統碟,也可省點買120GB的SSD即可! 目前便宜的約1600元左右。
但某些同一型號SSD,容量愈少速度就愈慢,這應列入考量,或SSD別裝太滿即可!
當然,挑容量較少但速度沒慢多少的較好! 代表不太受到容量影響讀寫速度,
像SanDisk那款120/240/480GB,讀取/寫入只略有差異。

若內建光碟機的NB沒法裝第二顆HD, 可用 SSD光碟轉接盒+ 把光碟裝在USB3外接盒 的改裝套件...
要知道NB的光碟機/光碟機的面板怎麼拆!

USB3的電流較高,傳輸速度和SATA也差沒多少,
一條USB3接插上USB3接口就能燒錄,就不需要插2條USB偷電。

至於把整顆HD備份成映象檔, 我是用 Acronis True Image , 不必用Ghost那種下指令了!
也因為這顆SSD給另一台NB之後,碟區分割模式不同的關係,好像還用到AOMEI Partition  ???

那時好像新NB所Bios所支援碟區分割模式不同,
所以,要Acronis True Image做映象檔備份時要找已註冊XX版...
時間過太久,記不太清楚了! 反正就見招拆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