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禾一對一分離式AS-A2581/K2582,已清理水盤,仍莫名滴水

楼主(2017-06-03):
大家好,昨晚睡夢中被驚醒
才發現原來頭上的分離式會小小的滴水,之前都沒有發現
水量不多,不過累積一個晚上,床單還是會濕大約5cm半徑的圓的大小 (約一小時2滴水的小小水量)

我已經做的努力:
1.到室外看透明排水管,水會一滴一滴滴出來OK
2.室內機濾網每2-3個月都有清洗,目前很乾淨OK
3.室內機外殼拆掉,拆到水盤拿下來,水盤塑膠沒有裂。裝回去測試一小時,水盤和排水管連接處也沒有漏水

大概過了2-3小時,才開始有1-2滴水滴下來
滴的地方很奇怪,請大家幫忙看看可否有改善之道?
另外最上方銅管的部分,本來就會有很多水滴是正常的嗎?

网友:
能看到滴水處
那能用自黏鋁箔膠帶 黏貼在滴水處後面 利用鋁箔膠帶做導水進入滴水槽

网友A:
樓上sa2086大大說的是一個引流得好方法

不過根本的漏水源頭還是要處理這必須整機清洗有人專門清洗

你這台冷排內部的鋁鰭片已經佈滿灰塵

自己DIY可買鋁鰭片洗淨劑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012475469
或  https://www.pure17go.com.tw/sale ... yaaXN9HXRoCmMXw_wcB

网友:
冷氣內部鼓風機也是卡灰塵最多的地方.

网友:
若鰭片風阻 ,冷排散熱不良會 結霜... 冷媒不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上sa2086大大說的是一個引流得好方法

不過根本的漏水源頭還是要處理這必須整機清洗有人專門清洗

不建議 沒拆清洗
1. 只清洗冷排表面 冷排後面洗不到 (只洗險沒洗耳後)
2. 送風風管也要清洗乾淨

最好是 回收冷媒後 將室內機拆下清洗比較乾淨
也比較能用大量清水將鋁潔劑沖乾淨
送風風鼓也比較好清洗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 沒拆清洗
1. 只清洗冷排表面 冷排後面洗不到
2. 送風風管也要清洗乾淨

嗯嗯sa2086說的沒錯這是最正確的做法
但是大都沒做到這種程度
這樣正統洗法的金額不便宜

网友:
一般來講: 會滴水, 就是你的進, 出, 空氣有受阻!

我是自己洗的! 我們室內室外是分開來的, 但是原理是一樣的!

對後再檢查一下啟動電容

网友:
猜測排水管略有阻塞了。

网友:
機體水平安裝不良 ! ...水漏出水盤外
保養不當  冷排 隔熱材漏風 外露 或 遺失 !   非漏水...結露水
機體下方有發熱源 電器 !...結露水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給的建議,又了解了一些關於居家冷氣的知識,這裡真是個好地方

我有問過店家,來家裡洗內外兩機,要$2000
拆回去洗應該要更高一些,拆開 裝回 也都必須要重新處理冷媒,所以我想可能要$5000跑不掉
對目前現狀來說,冷度還很冷很冷,滴水數量很少,這條錢就有點花不下去>_<

不過以我一個一般的end user,我能做的就是
1.清洗濾網(已洗)
2.鰭片用那個一罐200多的專用清洗劑的噴一噴清洗 (已買還沒噴)
3.拆下水盤 (已拆已洗)
4.拆下水盤,就看得見風鼓,用牙刷+吸塵器+濕抹布擦拭(已處理)
5.排水管部分,室外可以看見有在滴水排水,這樣是否還是不能判定有無睹塞?
排水管已經包起來,甚至有的在裝潢內
→不曉得有什麼細長的管子可以通一通?

6.其它大概就是用樓上說的好用鋁箔貼紙,先治標一下了。
等到比較有預算,再請人整台收去洗。

网友:
樓主您有多餘的白扁線或電話線嗎,可以試著從水盤的排水孔往外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給的建議,又了解了一些關於居家冷氣的知識,這裡真是個好地方

我有問過店家,來家裡洗內外兩 ...

Ro逆滲透的2分白色軟管~
非常適合~
我都拿來通冰箱或冷氣排水管~
也不會因為太用力而弄破排水管~
前端可以前成斜口遇到轉角比較容易通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逆滲透的2分白色軟管~
非常適合~
我都拿來通冰箱或冷氣排水管~

感謝大家提供的意見
後來使用RO 現成的2分管來通
非常好用,有硬度又好轉彎

上圖~
目視冷氣透明管路就是邊緣髒髒的,沒有看見明顯賭塞

2分管穿過,沒有明顯被帶出的大垃圾,不過邊緣髒髒的還是清不到
後來想到最近FB看到的菜瓜布的妙用,就綁了一塊上去通一通,效果還不錯

還沒通之前,看不出阻塞

還沒通之前,看不出阻塞

2分管貫穿模樣

2分管貫穿模樣

加了一塊菜瓜布

加了一塊菜瓜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意見
後來使用RO 現成的2分管來通
非常好用,有硬度又好轉彎

通排水管是必須的,不過如果排水管有阻塞的話
那漏水的情況會很嚴重,如你圖片顯示的狀況
並不是從水盤溢出.單清水管是無法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排水管是必須的,不過如果排水管有阻塞的話
那漏水的情況會很嚴重,如你圖片顯示的狀況
並不是從水盤溢出 ...

沒錯  今天裝上去用了幾小時,又開始有一兩滴水滴下來
雖然水量不是很多,但睡覺中被滴到還是頗煩的
沒有看到從哪裡滴出來的~~
這個應該已經超過end-user的能力範圍了
anyway 感謝!

网友:
那個位置若有必要的話,一般會把它包起來避免接觸到空氣,如此結露的情況會大幅降低。

网友D:
我懷疑不是排水不良,而是後方排水溝之出水口的水滴未規矩滴入集水盤所致,因為你不是連續滴水,滴水量不多,而且過一段時間才滴水,建議對策如附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今天裝上去用了幾小時,又開始有一兩滴水滴下來
雖然水量不是很多,但睡覺中被滴到還是頗煩的
沒有 ...

怪不得我家空調在使用時一直滴水...網路說法  :

  空調滴水...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給的建議,又了解了一些關於居家冷氣的知識,這裡真是個好地方

我有問過店家,來家裡洗內外兩 ...

分離式冷氣可以把冷媒回收到室外機,拆管路,清洗,裝回管路,抽真空,再放回冷媒,檢查工作狀況再追加冷媒
拆裝抽真空的工錢比較貴,操作這些就是要懂眉眉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懷疑不是排水不良,而是後方排水溝之出水口的水滴未規矩滴入集水盤所致,因為你不是連續滴水,滴水量不多,而 ...

感謝熱心畫圖建議,因為我也看不到它水從哪裡滴下來的過程
加上滴水速度很緩慢,有點不容易觀察

看了大家的經驗後,我覺得應該最有可能是#17樓說的,包覆不佳,而有凝結的水氣
但是太裡面的部分我也無法再額外包什麼東西
索性就把身邊的膠帶(廚房用的那種鋁箔膠帶),隨便包一下
這週使用一個禮拜,是沒有滴水了....但也是解決得莫名其妙就是了~~哈

總之,謝謝大家不吝熱心分享想法,使這塊園地變得很有趣

网友:
建議花錢請人清洗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