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細的熱風槍電熱絲那裡有的得買?

楼主(2017-06-03):
如圖,幫朋友修幫熱風槍,這後端二極體旁細的電熱絲有商家在賣嗎?
或那裡可以取得,好像買不到中間有套白白的陶瓷還是其他東西的。
好像三太子修國際牌吹風機也有這種細的電熱絲

上淘寶只有看到有整組的達龍

補充內容 (2017-6-3 08:06 PM):
達龍 SHIN KOMI SH8668 熱風槍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楼主:
有找到了,原來這東西叫玻纤发热丝,纤维发热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了,原來這東西叫玻纤发热丝,纤维发热丝

一樓的照片應該是鎳鉻絲
三樓的這玻纖發熱絲
兩者都會發熱,但似乎是兩種不同的物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了,原來這東西叫玻纤发热丝,纤维发热丝

錯
這東西上不到600度

要選用鎳鉻絲   可以自行繞制 或是購買公版熱風槍

网友:
用壓接端子將斷線處續接

楼主:
鎳鉻絲不是用在電爐上的嗎?我要的是熱風槍上白色很小一段的加熱絲,是這沒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鎳鉻絲不是用在電爐上的嗎?我要的是熱風槍上白色很小一段的加熱絲,是這沒錯吧! ...

雞婆一下,
大大要的應該是紅圈裏的這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雞婆一下,
大大要的應該是紅圈裏的這一段.

感謝VIVIAN的幫忙解釋,因為鎳鉻絲我很多,但紅圈這段好像只有國際牌吹風機裡才有。

楼主:
後來發現買來後不太對,比對之下熱絲似乎粗二了一點,不曉得那裡有得買細一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鎳鉻絲不是用在電爐上的嗎?我要的是熱風槍上白色很小一段的加熱絲,是這沒錯吧! ...

sorry
那我眼拙誤會了
原本以為您要鎳鉻絲

這熱吹風機電熱分兩種材質
是區分 - 暖/強熱兩段溫度的設計嗎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rry
那我眼拙誤會了
原本以為您要鎳鉻絲

任何很細的電阻線[鎳鉻絲]都可以用: Resistance wire電阻絲:   最常用的是這兩種 Nichrome80/20鎳和鉻合金,  Kanthal 鐵鉻鋁合金(FeCrAl)

我們用的烙鐵頭都是這麼細的線繞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很細的電阻線[鎳鉻絲]都可以用: Resistance wire電阻絲:   最常用的是這兩種 Nichrome80/20鎳和鉻合 ...

有如圖的成品在賣嗎?到目前還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