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N440D3-1GI 供電不良維修(通病)

楼主(2017-06-03):
手上有三張N440D3-1GI 通通都是沒有供電的故障,都是一樣的故障

顯卡是先有核心供電,再來才有記憶體供電
量測所有電感通通沒電

先來看一下電路圖吧~
使用UP6205A的供電IC    VCC是第20腳

先量測R640 電壓只有7.23V明顯不正常

往上看到Q516  2腳12V  1腳0V   3腳7.23
很明顯有問題,忘記增強型P MOS怎麼導通去了,通通還給電子學老師了
那就先把2、3腳短路起來

已經有畫面嚕

到此完修~

看完文章記得回文唷~

网友A:
那 Q516 有換新  還是直接將 2 跟 3 腳短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Q516 有換新  還是直接將 2 跟 3 腳短路使用

手邊沒有P通道MOS暫時就先短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邊沒有P通道MOS暫時就先短路用....

這樣子就沒有過熱保護了, 但 WHO CARES 能工作就好了!

我最欣賞這種: 不用任何東西, 就把東西修好!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在火星的時候....你要去哪裡找零件!! 必須要有相當的功力和研究的!

网友:
感謝分享  厲害可以不用更換任何零件, 就把東西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