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95 Toyota(豐田) Tercel 1.5 避震器上座更換

楼主(2017-06-03):
1995 Toyota(豐田) Tercel 1.5 一部老車,某天弟弟出門前告訴我說左轉到底會摳一聲,就尋了一下左前避震器上座歪了,
這個避震器上座早2年前我就看到橡膠龜裂了,已經備好零件更換了,因為中間手腕扭到加上抽不出時間,拖到它掛了,好在沒發生嚴重的
事情,找個好天氣就將它換新了,最後做個4輪定位,弟弟說變好開了。

左前避震器上座損壞,及4根固定螺絲位置

左前避震器上座損壞,及4根固定螺絲位置

左前避震器

左前避震器

拆下避震器準備更換上座

拆下避震器準備更換上座

上座損壞了

上座損壞了

彈簧要用專用夾具固定才安全

彈簧要用專用夾具固定才安全

右前避震器上座更換完成

右前避震器上座更換完成

网友A:
上座軸心那邊最好裝個防塵橡膠蓋
防水兼防塵

避震器防塵套與饅頭最好一併更換
免得撐不久漏油,又要二次施工

网友B:
咦!請問換避震器直接換上就好了,都不用校正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請問換避震器直接換上就好了,都不用校正嗎?

他有去四輪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有去四輪定位...

小弟我自己校正的,
避震器防塵套我都省得換了,所以沒再去多花1200元電腦定位,校正定位時發現前輪有點外八(8mm), 才知弟剛換胎,有定位過,應該訪間沒電腦定位設備換的,所謂靠感覺調的,小弟也給人家換過3~4次胎,也觀察過怎樣定位,就開出去調調前束,心想這樣準嗎?當然我也只調前束,不過我有用捲尺來個前後標齊,左右對稱,再來按維修手冊內八個2~4mm增加輪胎行進穩定性,沒時間多做其他前輪外傾、避震器內傾、後傾、偏置距等校正,再說螺絲也沒那麼多間隙會跑掉,也不是被撞歪了,直接交車,弟弟也開的很高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座軸心那邊最好裝個防塵橡膠蓋
防水兼防塵

上座軸心我只多塗點潤滑油而已,有賣這種蓋子嗎?
避震器用很久了,真的漏油了或無組尼下次想換新的
本次施工講求效率,因為下午2點弟就要用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座軸心我只多塗點潤滑油而已,有賣這種蓋子嗎?
避震器用很久了,真的漏油了或無組尼下次想換新的
本次 ...

上座軸心我只多塗點潤滑油而已,有賣這種蓋子嗎?

原廠應該有賣
或一般汽材店問一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座軸心我只多塗點潤滑油而已,有賣這種蓋子嗎?

原廠應該有賣

這個厲害,找的到這種圖

网友:
通常高手都是用捲尺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座軸心我只多塗點潤滑油而已,有賣這種蓋子嗎?

原廠應該有賣

我有想過墊一片塑膠再打上矽利康,下次要換再挖起來就好了,汽車材料店真的離我家有點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