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直流 雙顯示 紅藍雙色 電壓/電流表頭

楼主(2017-06-04):
直流電壓/電流錶頭,本身內置10A分流器。

技術參數:
電壓測量範圍︰0.0V-100V
電流測試範圍︰0-10A
供電範圍︰DC4~30.0V(如果超出30V電壓需要外接獨立電源)
電壓誤差︰±0.1%
電流誤差︰±1%
工作電流︰< 20mA
刷新速度︰約300mS一次
顯示方式︰雙三位0.28”LED七段顯示器
顯示顏色︰紅色+藍色。
引線長度︰15cm
外形尺寸︰48 x 29 x 22 mm ,長 X 寬 X 厚;
安 裝 孔︰46 x 27 mm
工作溫度︰-10℃~65℃

常見問題︰
本顯示器最大測量電流不得高於10A。
確保粗黑線是接到電池的負極,粗紅線接到負載的負極。
請注意放電跟充電的接線不一樣,見最後關於負載和電源的概念。
表頭使用原裝進口晶片,出廠時經過非常嚴格的測試與校準,保證100%沒品質問題才出廠。
遇到電流顯示0的情況99.99%是接線不對,請耐心細心檢查接線

Q︰電流顯示不準
A︰如果是直接供電的或獨立供電電源跟設備電源是共地的,只要把細黑線斷開即可精確。

Q︰接上電源不顯示
A︰凡是交流電經過整流的電一定要接一個1000uF以上的電解電容濾波後才能給表頭供電。

其它注意事項︰

測電流只能串在電源的負極和負載的負極。
電壓範圍:5根線的表頭供電電壓範圍是4~28V,也就是細紅線接的電壓不能超過28V。
關於負載和電源的概念
放電時:電池、開關電源、變壓器是電源,電阻、電燈、電機、用電的設備是負載。
充電時:充電器、發電機、太陽能是電源,充電池、蓄電池是負載。

這是會員託我買的,我多買了一些回來賣,每個120元,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
其實這個表頭可以另購50A及100A兩種分流器,可以擴展測量電流範圍,不過託我代購的會員只有買10A的,所以我就沒有另購擴展用分流器。

网友:
我要2個,路過再拿

网友A(2017-07-16):
我要1個請問還有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1個請問還有ㄇ?

還有喔!

网友:
我要一個如果我的東西還沒寄的話,就麻煩學姐一起寄
如已寄出
那就下次買東西時再一起寄
感謝!!

网友:
學姐這還有嗎?

楼主(2018-02-02):
LED 直流 雙顯示 紅藍雙色 電壓/電流表頭我又買了一些進來,上次沒有買到的會員如果還有需要請再跟我聯絡購買。

网友B:
請問學姐 有AC的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學姐 有AC的嗎?

她沒有進AC的,你是要這個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93-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她沒有進AC的,你是要這個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93-1-1.html

那是液晶顯示幕的

液晶跟LED的 是都可以
最好是LED的 因老花比較看的見

還是麻煩學姐有要訂貨時 再幫忙定購一下

AC 電流100A的 LED 顯示幕的 要5個 ( 有要測試到30多A )
DC 電流50A的 LED 顯示幕的 要5個 ( 有要測試到26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液晶顯示幕的

液晶跟LED的 是都可以

好的,過年後我再幫她留意

楼主(2021-11-08):
這個電壓/電流雙顯示表頭賣完後再進10個零售就滯銷了,請問有沒有會員有需要的呢?

順便索取贈品的項目如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23-1-1.html

网友D:
學姊, 我要這LED 直流 雙顯示 紅藍雙色 電壓/電流表頭*2個,請收訊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姊, 我要這LED 直流 雙顯示 紅藍雙色 電壓/電流表頭*2個,請收訊息,謝謝!

大大,已回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