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T109方波輸出測量

楼主(2017-06-04):
感謝ciko大與專炸元件大辛苦辦團購,讓大家這麼快就拿到高C/P電錶,ZT109除了9999解析度之外,還多了方波輸出功能,為了確認其頻率準確度所以作了以下測量,原本以為只是單極性方波輸出,沒想到是正負極性波形,大約是±1.5V P-P。

以下測量採用 SAMPO CN3165高解析度頻率計,加上HM507觀測波形與頻率顯示對照。

輸出方波頻率準確度還不錯,只有幾檔可能因為數位除頻關係有點誤差,大部分檔位都還蠻準確,用來校準示波器水平應該夠用。

网友A:
二極體箝位器(Diode Clampers)或稱值流重置器(DC Restorer),它可將以0V電壓為中心的交流電壓,近似轉換為以0V為底的交流電壓(適用於數位電路當輸入信號),有空可自己親自配線嘗試.

請留意並比對圖上2通道間的電壓關係.(紅色為輸入信號,1V/DIV;綠色為輸出信號,2V/DI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箝位器(Diode Clampers)或稱值流重置器(DC Restorer),它可將以0V電壓為中心的交流電壓,近似轉換為以0 ...

了解~~謝謝。

我前文的意思是本以為是較簡易的單極性輸出,沒想到那麼"功夫"還做成正負極性輸出。

网友:
C/P值優良的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