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T109頻率測量檔位

楼主(2017-06-04):
大家是否注意到ZT109在電壓檔位也可以選擇成頻率測量或佔空比測量?而ZT109也跟ZT102一樣有個獨立的頻率/佔空比檔:

實際上測試,ZT109在這兩個檔位都能測量頻率/佔空比,比對之前很多人購買的UT61E也是這樣的設計,為何要分成兩個檔位呢?

根據輸入不同範圍頻率在這兩個檔位測試,發現是頻率響應不同,電壓檔的頻率測試只能測到數百Khz以下,頻率檔則可以測試到幾Mhz以上,雖然電壓檔的頻率測試範圍較低,但對於雜波過濾效果較佳,如直接測試電源插座時,用頻率檔測試數字會亂跳,有時會從50幾到100多跳來跳去有時卻又正確,而從電壓檔來測量則是穩穩地顯示在59.9或是60.0。

用頻率檔測試信號產生器的輸出,可以很穩定地顯示正確頻率,可見頻率檔是沒問題的,手邊另一顆UT61E也有類似現象。

PS:
ZT102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ZT109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 HZ -> % 。

网友A:
這電表很有Fluke的fu,CP值超高。

請問頻率檔位除了可測頻率/佔空比,一般實用的領域與重要性在哪裡?

之前都沒用過,翻開使用手冊才知道有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表很有Fluke的fu,CP值超高。

請問頻率檔位除了可測頻率/佔空比,一般實用的領域與重要性在哪裡?n_ ...

頻率檔可測頻率與占空比,一般領域使用就看每個人接觸的範圍,如測量晶振(crystal)準確性,RC震盪電路確實頻率,確認遙控器發射頻率是否正確,PWM輸出脈寬驗證等。

這個電表CP質的確很高,低價卻可通過FLUKE 5500A考驗,但也不是完美無缺點:
1. 外殼模具還有改進空間,套句某位模具大師酷友說的「很粗糙」!
2. LCD螢幕對比不是很好,背景灰色太深。
3. 切換檔位時 BUZZER 也會叫,有點吵又不能關閉,暫時先拆下。
4. 數字跳動較神經質,各檔位測量數字會先衝過頭再回穩,有點指針表阻尼不良的FU。
........

但整體表現而言,很對得起這個價錢!

网友B:
ZT109
高低壓頻域區分概義
文意轉成圖片示意
不知,可否用下圖這樣表達區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ZT109
高低壓頻域區分概義
文意轉成圖片示意

技術規格上電壓檔頻率響應40Hz~1KHz是指測試交流電壓的頻率範圍,電壓檔選擇成頻率測量100KHz以上沒問題。

PS:ZT109說明書上並無說明電壓檔可以選擇成 HZ,% 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術規格上電壓檔頻率響應40Hz~1KHz是指測試交流電壓的頻率範圍,電壓檔選擇成頻率測量100KHz以上沒問題 ...

這個像嗎 ?

楼主:
躲在這裡被您挖出來了,就是「高壓低頻」這四個字!

不過切在 低壓高頻 的獨立頻率檔去量 AC220V 沒事耶,只是顯示出來的電源頻率數字會亂跳而已。

所以 ZT102 頻率測量只有 低壓高頻 模式,ZT109 還多了一個 高壓低頻 模式,對於測量交流電頻率比較方便。

网友C:
PS:
ZT102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ZT109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 HZ -> % 。

看到這個拿出我的測試看看  結果發現 ZT102 跟 ZT109 電壓檔按黃色按鈕都可以選擇 DCV -> ACV -> HZ -> %
如圖
1 DC

2 AC

3 HZ

4 %

還以為我這ZT102外殼裝到ZT109基板
但是 ZT102 切到 溫度時  跟 ZT109 切到 方波輸出 又不一樣 所以應該不是裝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
ZT102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ZT109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 HZ -> %  ...

那就是ZT102也有一樣的功能,只是面板與說明書沒標示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S:
ZT102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ZT109電壓檔按黃色按鈕可以選擇 DCV -> ACV -> HZ -> %  ...

可是...我的ZT102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的ZT102沒有

沒有那就不知是程式問題 還是基板缺零件了

拆開基板讓你比對看看零件位置是不是都一樣
拆機時 背面5顆螺絲後 用手頂電池盒 在稍微撥開前後蓋 應該就能頂出 因卡榫很小
1. 基板後面

2. 要再補接點油 才拆前面 紅色3顆螺絲 跟 藍色3個卡榫 就能拿起基板

3. 拿出機板

4. 黃色框內電容下方 都無零件

5. 此機前面

如有缺零件 將編號用回覆的回帖 我再查看零件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電表很有Fluke的fu,CP值超高。

請問頻率檔位除了可測頻率/佔空比,一般實用的領域與重要性在哪裡?n_ ...

PWM 控制電路也可測試 (脈衝寬度調變 -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調光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 控制電路也可測試 (脈衝寬度調變 -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調光應用

修了一堆power還不是很清楚PWM在做什麼...

研究一下,說不定技術會提升一個檔次n_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