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 冰山金蝶 SF-500P14XE 500W 半模組化 維修紀錄

楼主(2017-06-04):
故障狀況:無 5VSB, PS_ON。
▼SPEC: 單路 金牌

▼測得ICE3B0565 IC的Vcc=4.8V,明顯與datasheet的運作範圍有出入。
   VD=164V,VFBVCS都是0V,明顯IC沒達到工作的條件。

▼檢查VCC電路上的零件,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其實我忽略了Vcc上的另一條分路,造成之後有些疑惑。
所以我先換50V 10uF,串接防燒裝置上電測試,5VSB PS_ON有了。
移除防燒再測待機電壓卻又消失了。

▼再仔細看datasheet,跑Vcc上的線路,另一路是並接一個二極體與50V 68uF的電容。
▼這顆電容只有62uF,手邊沒有這個規格,先用三顆25V 22uF 並聯,至少高於62uF。
▼上電測試後待機電壓 PS_ON都出現,ICE3B0565的各腳位電壓:
▼接線圖
▼短路PS_ON,各電壓都出現了。

▼12V

▼5V

▼3.3V

▼PG

▼ICE3B0565 Vcc(圖中是量測並聯電容上的電壓,所以會略低)。

等50V 68uF到貨後再換掉以及做負載測試。

缺少SATA 大4PIN的模組線...找顆雜牌PSU殺雞取卵好了。

補充內容 (2017-6-6 07:15 PM):
忘了補型號,SF-500P14XE

网友A:
peter180 大
修電供越來越厲害..

网友B:
厲害,我到現在,還是用抄的,只會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ter180 大
修電供越來越厲害..

Sandy姊

您過獎了,電子電路的領域還需要再鑽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我到現在,還是用抄的,只會換開關

要懂得找正確且相關性的文章實例,「推敲思考」維修實例中如何解決的方法。

這樣才會對症下藥,事半功倍; 真的想不通就發文問問題,相信版上前輩們都很樂於給予意見的。

网友C:
請問

"這顆電容只有62uF,",就這顆電容問題嗎?
太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這顆電容只有62uF,",就這顆電容問題嗎?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要做負載測試才能測出其他問題...希望別再有其他的毛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要做負載測試才能測出其他問題...希望別再有其他的毛病。 ...

有LCR用LCR看比較準

如果沒有LCR,用示波器看漣波.........(跟體質好的電容比較看看)

不然有時只用電表的量電容功能看uF數值會失準....

電表的量電容功能只能說[很有]參考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LCR用LCR看比較準

如果沒有LCR,用示波器看漣波.........(跟體質好的電容比較看看)

LCR / 示波器都沒有,口袋沒這麼深...

晶體測試器測量的ESR加減看,電容表測的真的「純粹參考」。

相對的使用指針式電表比較同規格新品的電阻差異,還比較有鑑別度。

再不然就提升一級電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LCR / 示波器都沒有,口袋沒這麼深...

晶體測試器測量的ESR加減看,電容表測的真的「純粹參考」 ...

有晶體測試器測量的ESR就可以了.............

因為你沒提到這個...這個也行...

网友E:
這容值挺少見,大部分都是47/100uF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容值挺少見,大部分都是47/100uF為多

是呀!

網拍只有KME 25V 68uF,還在考慮提高100uF,避免這毛病再犯。

25V用在VCC上應該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