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為大家介紹一支 機車工具 俗稱 怪手 (取代氣動板手)

楼主(2017-06-04):
機車工具 俗稱 怪手 搭配板桿,就可以使用了,
這有兩面,都可以使用

這是另一面,

首先,拆下 曲軸箱蓋,

裡面就是這樣了,雖然我有改過,

基本上普立風葉盤,要有兩個洞,這是要注意的,通常原廠沒有洞的,我只知道DIO50(就要用另一種 怪手 了),輕量化的改裝風葉盤(沒有洞就不能用了)

這支怪手,雖然有點短,但10吋~12吋胎,都可以用

  補充說明,拆電盤也可以用這支,然後再用電盤特工,

网友:
輕量化碗公...

网友:
這讓我想起當年~~~我那支鎖引擎飛輪的工具.......

网友:
我也有一隻, 是更換TIMING BELT 汽車的定時皮帶的時候, 一定要用到的!

网友A:
請問雨知大您的風葉盤螺帽轉緊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小弟上次修女王大人的COIN-125,順時鐘是轉緊,可是發動後風葉盤是逆時鐘轉,這樣子鎖風葉盤螺帽還是照維修手冊扭力嗎,會不會鬆脫

第一次拆時緊到不像話,原廠組裝好像也不管手冊怎麼寫,都不知道要相信哪個了

网友:
這讓我想起N年前我幫老迅光換曲軸及汽缸的囧樣,最後自制一支固定板手才拆起來

网友B:
我都拿這隻來拆洗衣機的摩擦彈簧~

网友:
傳動整個好乾淨,
看得出來有經常在清潔保養,
真羨慕雨大有個好環境好工具可以作業 !

网友C:
为了拆换这个组件,我特地买了电风炮。哒哒哒,几下就OK。

网友D:
下圖
網路上看到DIY改管扳的皮帶盤固定工具
除尺寸可調外兼具銷距固定能力
蠻有有創意

其他常見應用功能類似的板手
也一樣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雨知大您的風葉盤螺帽轉緊是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小弟上次修女王大人的COIN-125,順時鐘是轉緊,可是發動 ...

轉緊是順時鐘,相信手冊,準沒錯,那個螺絲不用鎖太緊,我曾經鎖到滑牙,力道拿捏一下,不會掉就好了,我是有買扭力板手(便宜貨)但是換算扭力,就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拿這隻來拆洗衣機的摩擦彈簧~

真的嗎,我下次有機會,也來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拆换这个组件,我特地买了电风炮。哒哒哒,几下就OK。

什麼是  电风炮(電風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  电风炮(電風炮)

我猜是他們研發的新武器,比老美的電磁砲還厲害........
透過電能產生巨大風力的砲?!.....蜂炮?!

网友E:
上回我的SV去換傳動皮帶,店家用氣動板手直接拆下螺絲n_08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麼是  电风炮(電風炮)

可能是
充電式電動扳手之類的工具
您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回我的SV去換傳動皮帶,店家用氣動板手直接拆下螺絲

個人認為
拆的時候用氣扳還好
倒是裝的時候,要比較要求工具與工法

网友:
我是買一支火焰扳手比較省時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緊是順時鐘,相信手冊,準沒錯,那個螺絲不用鎖太緊,我曾經鎖到滑牙,力道拿捏一下,不會掉就好了,我 ...

看來小弟錯了,上次鎖回可是盡量鎖到拆開時的感覺,應該是太緊了

YAMAHA 勁風光手冊鎖定扭力450 CMKG,小弟大概出力出到6以上了

更慘的是風葉盤的工具固定點已經裂了,下次要拆必須買火焰板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圖
網路上看到DIY改管扳的皮帶盤固定工具
除尺寸可調外兼具銷距固定能力

除了第一件工具外,其他的可都是原廠組裝拆解工具

网友F:
其實老實說 修到最後 我直接買電動板手 插電的跟充電的
例如 斷皮帶 直接帶充電式板手跟配件就可以直接路邊換 很有效率的維修
插電式的 力道更大 拆一些太久沒拆過的螺母 (輪框或傳動)
曾經直接在路邊換50CC DIO汽缸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其實老實說 修到最後 我直接買電動板手 插電的跟充電的
例如 斷皮帶 直接帶充電式板手跟配件就可以直接路邊 ...

可以請Q大介紹您的工具嗎

小弟看過的電動板手,內建電池的幾乎都是2-3K起跳,火焰板手雖然800有找,但是要自備一顆夠大顆12V電池,而且這個價位不知耐用度如何(雖然修個2次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
充電式電動扳手之類的工具
您知道的

正解!那是这边的俗称。不过我的是用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請Q大介紹您的工具嗎

小弟看過的電動板手,內建電池的幾乎都是2-3K起跳,火焰板手雖然800有找,但是 ...

板用自備,直接用機車上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老實說 修到最後 我直接買電動板手 插電的跟充電的
例如 斷皮帶 直接帶充電式板手跟配件就可以直接路邊 ...

插電的電動板手,你買什麼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電的電動板手,你買什麼牌的

不知品牌應該是便宜東西 想買我弟送我的
下面BOSCH充電的 三年前花八百給人換三星電池
以前老闆收工廠丟在角落的玩具送我的
還有更高級的喜利得原本要送我 無奈被幹走了
剩下一隻喜得利充電板手 但是無電池跟充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