勳風水冷扇 MJ-8868RC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7-06-04):
長話短說

不開機,通電無反應。

拆開後發現電路板上的一些零件,接腳銹斷了。

更換零件後正常工作。

正面面板

正面狀況

正面狀況

背面狀況

背面狀況

背面狀況

銘牌

銘牌

銘牌

拆開內部狀況 (電路板上面還有一個保護機構,被我拆了)

內部狀況

內部狀況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維修後的電路板背面 (單面板,很不好焊接)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接腳銹斷掉的陶瓷電容

接腳銹斷的零件

接腳銹斷的零件

維修好,運作狀況面板

完修,正常工作面板

完修,正常工作面板

更換下的零件

換下來的零件

換下來的零件

完修,零件價格 9元。
分別為
20pF * 2 陶瓷電容 (振盪器使用)
0.1uF *2 陶瓷電容
47uF 16V 電解電容
100uF 16V 電解電容

网友A:
太強了,不知變頻水冷扇馬達機板也能這樣維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不知變頻水冷扇馬達機板也能這樣維修 ?

我不是專業的維修人員,

但掌握的第一步 Open / Short  ,先檢查不該開路的地方,不該短路的地方...
這台風扇一拆,我眼尖一看震盪器旁邊的兩個電容接腳都生鏽了,輕輕一扳,腳就斷了。
於是知道問題大概是潮濕使得元件斷腳。

其他的部分,就找找痞酷網站高手們對類似的產品的故障狀況跟維修手法.

网友:
小弟有點好奇,這一類產品的防水似乎不怎麼好?
因為以前曾處理過朋友水冷霧化扇,就是DC電扇並在前端加上霧化出口,霧化裝置是放在底座。
某一天罷工後,拆開一看機板許多地方都有水漬,很多地方都有鏽蝕與接觸不良。
故障情形也是跟版大一樣,都是元件的接腳有鏽蝕斷裂而罷工。

网友:
提供給 MCU 的工作頻率沒了,自然是整台靜悄悄。一般碰到這種上電沒任何反應的,第一檢查工作電壓,第二看看有無工作頻率,這類電器其實不難修的!!

网友B:
真是高手,我買和你一樣的機型,一年後就無法通電,應該和您一樣狀況,我住楊梅,您是否可以幫忙更換修理呢?酬勞可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手,我買和你一樣的機型,一年後就無法通電,應該和您一樣狀況,我住楊梅,您是否可以幫忙更換修理呢 ...

不如大哥自己動手看看。零件就自己檢查看看,應該不難看出端倪。

网友C: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這種水冷風扇在台灣高濕度下, 工作狀況如何? 有用嗎?

在我們這裡濕度大概都是10%到20%而已, 工作的非常有效率! 白天溫度高達連飛機都不能起飛的F: 120度, 晚上沙漠氣候溫降下來,  用這個機器的話, 要蓋棉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這種水冷風扇在台灣高濕度下, 工作狀況如何? 有用嗎?

在我們這裡濕度大概都是10% ...

這台的耗電量 100W,一般 12~14吋電風扇耗電 60W以下。
出風量也比一般風扇小。
售價約台幣 4000~5000,約一般風扇的 3~4倍.
一般電視上的廣告的出風狀況,水冷 "需要加冰塊或者加乾冰" 才有冷卻效果。當冰溶化了,就只剩一般電扇功能,甚至比不上一般風扇。而且電視廣告都是加乾冰的結果。

簡單一句話: "我" 是不會去買這種產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