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加裝溫度計與小米WIFI插座

楼主(2017-06-05):
動作模式 :

2F 或 3F 按鈕開關按下 或 小米WIFI插座遙控啟動。電磁接觸器作動 10分即停

當電磁接觸器作動時 2F 或 3F 按鈕開關燈會亮.按下即停,再按又作動10分

网友A:
別怪小弟愚鈍, 看了半天看不懂! 覺得有一點點太複雜, 現在有這個只要安裝在上面, 任何樓層的用戶都可以通過電話來控制, 我覺得是比較簡單方便!

Aquanta Product Launch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Fkl9lR-1k

All Steps for Aquanta Installation (high spe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Iyo8y7v2MU

或者整一台換掉.....最新型的WIFI熱水器!
在美國可以控制台灣的熱水器Ooo!

太貴了!  沒關係你可以用這個Sonoff大概$10元即可!

Sonoff - WiFi Wireless Switch with Tim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UufoHz1Eac

打開裡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http://tinkerman.cat/the-sonoff-pow/

很好玩的一個玩具! 很容易HACH的! 改造成更大的功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z5sCAvD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389pQPLyr8

网友:
做了個 電熱水器控制系統
利用小米WIFI物聯網插座來控制電磁開關

電路圖 左區是弱電部分  右區是電熱水器控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怪小弟愚鈍, 看了半天看不懂! 覺得有一點點太複雜, 現在有這個只要安裝在上面, 任何樓層的用戶都可以通過 ...

peter5438 大 : 對你的分享資訊很有興趣,但是全套英語...等級太高 ...

電熱水器wifi控制零件很好找,但是溫度顯示就找了很久 ...

本想找能夠wifi傳送到手機顯示溫度,觀察日用熱水溫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5438 大 : 對你的分享資訊很有興趣,但是全套英語...等級太高 ...

電熱水器wifi控制零件很好找,但 ...

搞電子控制就像少女穿衣服, 越少越好. 所以你不需要LED溫度顯示, 因為你可以用手機上網去查, 而且好的控制是: 你都不需要去管它的, 一打開就是對的溫度, 可以洗澡的溫度!!! 為什麼需要顯示溫度呢? 夏天和冬天的洗澡水溫度都是不同的. 電腦早就幫你設定好了! 設定好最舒服的洗澡水了!!!不喜歡這個溫度的話, 可以上網去調節.

本想找能夠wifi傳送到手機顯示溫度,觀察日用熱水溫度 !............................比較貴的這一個他就可以設定溫度而且他知道你的有多少水的里面而且漏水的時候會通知你, 而且它會學習你的用水習慣, 幫你節省, 如果你有客人來的時候,沒有熱水是很尷尬的...它可以幫你擺平這件事.
Introducing Aquanta Smart Water Heater Contro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INgbtFyGQ
----------------------------------------------------------------------------------------------------------------------------------------
10元的這一個, 可以外加一個溫度感測器, 在他免費的APP裡面就可以顯示溫度!
Control any home appliances over Internet/ based on Temp. & Humidity | SONOFF TH10 | First Lo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fkiYWE8jQ

Sonoff TH 10A/ 16ATemperature sensor And Waterproof Humidity Monitoring WiFi Smart Switch home aut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2DDCqKExI

#8 Sonoff TH16 programming and the I²C b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rGh0Eca-hc

Sonoff TH 16 Demonstr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C2gRKOI7g

How to DIY A Temperature Controlled Fan      這個影片是最適合你的!  在美國可以控制台灣的熱水器O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SBwiObuek

建議WISH老大可以去切一些 Sonoff 來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5438 大 : 對你的分享資訊很有興趣,但是全套英語...等級太高 ...

電熱水器wifi控制零件很好找,但 ...

我家熱水器是用電的, 我乾脆買一個SONOFF.....我接好了, 讓你知道, 我在辦公室就可以知道, 家裡熱水器的溫度和和控制ON OFF!!!
文獻資料:

网友B:
我用另外一種電熱水器...
就不清楚用這類app的意義了...
到底是要控制他加熱?!還是掌握他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另外一種電熱水器...
就不清楚用這類app的意義了...
到底是要控制他加熱?!還是掌握他加熱?! ...

你可以設定任何東西包括冷氣, 工作在你自己設定的一定溫度範圍內.  然後它這個有WiFi的控制器, 是用Internet來幫你控制的. 前提是你一定要有internet! 當沒有Internet的時候, 它會自動改成手動按鈕控制!

它是透過網路, 用藍牙來控制你的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電子控制就像少女穿衣服, 越少越好. 所以你不需要LED溫度顯示, 因為你可以用手機上網去查, 而且好的控 ...

peter5438 大 : Sonoff TH 10A/ 16A is good ,感謝分享這類資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5438 大 : Sonoff TH 10A/ 16A is good ,感謝分享這類資訊 !!

易微聯手機app遠程wifi無線遙控定時插座開關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8232368.0.0.WrIVjX

HomeKit智能家居wifi手机远程遥控siri语音控制sonoff开关改装件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1-98a3-490f0916e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微聯手機app遠程wifi無線遙控定時插座開關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9022376114.htm?fromSite= ...

peter5438大,感謝你的推薦 !
Sonoff 的產品很多,大約總結

wifi智能家居 10A 16A溫控器+黑色ABS溫度傳感器
優點 : 溫控數據能wifi 傳回手機,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電量統計 ?

wifi智能家居 10A 16A溫控器

Sonoff RF智能家庭WiFi 433Mhz
優點 : 能夠使用遙控器和wifi 控制,這款剛好是小弟想找的.但電壓是100v-220v ,不知有沒有出 24v電壓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5438大,感謝你的推薦 !
Sonoff 的產品很多,大約總結

Sonoff:  請問一下台灣是誰代理的? 在台灣買的到嗎? 可不可以請老大賣這個東西?

[不知有沒有出 24v電壓 ?]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用24V?  難道不能用110V轉成24V?  要從SONOFF裡面拉出信號, 去控制Solid State Relays - SSR, 再去控制任何產品. 理論上, 我可以用SONOFF來控制, 我的烙鐵溫度!

Sonoff 是用這個AC輸入電壓AC 85V~240V轉換成給微控制器的DC 5V電壓. 再去控制繼電器, 然後繼電器再去控制AC輸入電壓.

网友:
好巧,最近手頭有個案子剛好用到Sonoff 當開關,我才知道這個開關。
(是醫學消毒器材,基本上底座會用到機器人自走並最佳化軌跡,定時跑出來趴趴走消毒。)

网友:
Peter5438大的“搞電子控制就像少女穿衣服, 越少越好”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off:  請問一下台灣是誰代理的? 在台灣買的到嗎? 可不可以請老大賣這個東西?

[不知有沒有出 24v電壓  ...

peter5438 大 : 台灣如果有賣估計也是大陸直接轉來台的

100-240v有他的好處,24v也有使用者想要的優點 ... 可以裝在門鎖無線開關,也不用在放一顆變壓器藏在裡頭

peter5438 大這句"Sonoff 是用這個AC輸入電壓AC 85V~240V轉換成給微控制器的DC 5V電壓. 再去控制繼電器, 然後繼電器再去控制AC輸入電壓" ... 如果對電子相當熟的應該可以自行換成自己想要的輸入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5438 大 : 台灣如果有賣估計也是大陸直接轉來台的

100-240v有他的好處,24v也有使用者想要的優點 .. ...

[24v也有使用者想要的優點 ... 可以裝在門鎖無線開關,也不用在放一顆變壓器藏在裡頭]

我的好房東啊! 24V是民國初年在用的, 現在的人都用四個電池.

因為樓有一點歪: 我特地為你PO這個給你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0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noff:  請問一下台灣是誰代理的? 在台灣買的到嗎? 可不可以請老大賣這個東西?

[不知有沒有出 24v電壓  ...

Sonoff 開關是用 ESP8266 這棵IC,原廠有釋出SDK開發資料,加上價格又很便宜
這顆IC在外國有大批的玩家在開發相關韌體跟電路,網路上搜尋一下就很多改裝教學

Sonoff 開關在網拍上有看到人在賣,不過一顆要四百多,可以的話還是淘寶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1951331781

我自己是也用 ESP8266 模組做 Wif i開關來玩.
24v電壓可以用 ESP8266 模組改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noff 開關是用 ESP8266 這棵IC,原廠有釋出SDK開發資料,加上價格又很便宜
這顆IC在外國有大批的玩家在開 ...

ESP8266 模組做 Wif i開關來玩...................這就對了! 你這個方向就是正確的. 真是年輕有為, 太有才華了.

期待你, 公佈你的作品出來.

网友:
這是之前做的 Wifi 電燈開關,把 ESP8266 模組跟電源和繼電器,
一起塞進 E27 的轉接座裡,這樣只要接上原本的 E27燈座,
就可以用網路控制電燈開關.

www.dailymotion.com/embed/video/x5ird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