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ZT-109 頻率測量試用

楼主(2017-06-05):
小弟買這台的主要用途,測晶振是否正常

電扇搖控器,標示455K HZ

能判定就好

网友:
挺好的範例

楼主:
小弟這輩子第2臺有背光儀表(第1臺是電晶體測試器),拍完照裝回遙控器才發現有背光可用

接下來要開始來拆有PWM IC的電路板做實驗了,以前最掙扎的是PWM IC到底有沒有壞,這下子可以一路追蹤訊號到哪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這輩子第2臺有背光儀表(第1臺是電晶體測試器),拍完照裝回遙控器才發現有背光可用

接下來要開始來拆有 ...

PWM IC通常會連上回授電路,實務上在維修有一定的難度,但想嘗試就會多一份自信心.

网友A:
請問這台如果測主機板南橋旁的32.768的晶振,測的到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台如果測主機板南橋旁的32.768的晶振,測的到嗎?

應該可以,晶振有兩腳,一腳接在震盪電路輸入一腳在輸出,測量輸出腳比較不會影響震盪器工作,測量輸入腳有時會停止震盪,不過即使測量輸出腳也會影響震盪頻率準確性,電表輸入阻抗再高,對高精密震盪電路總是一個負載,頻率偏移難免。

對於要求到個位數ppm等級震盪頻率測量,最好用非接觸式感應頭搭配高解析度計頻器來測量比較能反映真實狀況。

南橋旁32.768KHz晶震是RTC時鐘的時基,一天是86400秒,一天差一秒精確度要求約是 1/86400,大約是 11.6PPM,一般時鐘準確度約每星期差一秒比較可以接受,所以準確度要求大約是 1.65PPM。

网友C:
最好先用別台電容表來測一下此電表頻率檔位時包含兩條測試線的輸入電容量,此表的電氣規格並沒有列出這一項。
如果電容量太大約幾十 pF 以上就會影響石英晶體的振盪情況,輕則頻率偏移重則完全不振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應該可以,晶振有兩腳,一腳接在震盪電路輸入一腳在輸出,測量輸出腳比較不會影響震盪器工作,測量輸入腳 ...

能否請有此電表的大大測試主板的晶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請有此電表的大大測試主板的晶振看看

我的ZT109在辦公室,明天上班找時間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ZT109在辦公室,明天上班找時間測試。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用別台電容表來測一下此電表頻率檔位時包含兩條測試線的輸入電容量,此表的電氣規格並沒有列出這一項 ...

不只導線電容量影響而已,導線一拉長電感效應、天線、雜波感染等一堆問題,測到的已不是真實工作狀況。

网友B:
結果是測不出來,拿了兩片主機板 GA-8I865GME-775 與 GA-G31M-ES2L 不管有沒有上主電源,SAMPO CN3165頻率計都可以正常顯示32.768KHZ附近頻率(雖然無法表示真正工作頻率),但 ZT109 、UT61E 獨立頻率檔都顯示在0,UT61E數字偶而跳一下,可能震盪波幅還未達電錶觸發位準。

网友D:
石英震盪器起振是有一些條件的.
電錶的輸入電容可能會造成不起振(所以量不到).
一般計頻器是用示波器被動探棒,這個輸入電容大約是10pF附近,各型號不一定.
被動探棒我也看過更低的,不過通常會建議用主動或是差動探棒(1.X pF).
更高階的就是非接觸式的(石英震盪器原廠都用非接觸式),這個最準確.

量測32.768KHz的這個部分因為都用被動探棒(輸入電容值較高),所以看到的頻率都會是偏低.
然後就會減少降低電容值去配合量測出來的值可以符合規格(±XX ppm).
正常機器運作是沒有探棒點在上面的,實測時間誤差的時候就會變成每天快很多秒(快太多秒反而不符合規格).
量測上產生的誤差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以下是測試報告中擷取結果的部分
這個意思是說原本我是用CL=7 pF的石英震盪器,搭配兩顆6.8pF的電容
但是測出來結果不好,廠商建議改用CL=12.5 pF的石英震盪器,然後搭配的兩顆電容不變會得到較佳的結果.

网友E:
大大

請問搖控器用鹼性電池是否有影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結果是測不出來,拿了兩片主機板 GA-8I865GME-775 與 GA-G31M-ES2L 不管有沒有上主電源,SAMPO CN3165頻 ...

這樣就會讓我不想買了,無法測32.768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結果是測不出來,拿了兩片主機板 GA-8I865GME-775 與 GA-G31M-ES2L 不管有沒有上主電源,SAMPO CN3165頻 ...

此類電表附屬的計頻器功能,經測試其觸發位準將近5V此為問題一,問題二如13#所述,測試表棒可能會導致震盪電路異常,解決的方法目前亦有2種,一為采非接觸式量測(可參考我的近場探棒那篇說明),第2種方法為在電表輸入端加入一個5V供電的Buffer,如CD4069等(此法花費較少,且可一次解決上述2種問題).
你可試作上方左側圖,並將電壓由3V供電改為5V,及在輸出端再加入一級buffer,來改善震盪異常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樣就會讓我不想買了,無法測32.768晶振

問題是可解決的,否則就要買專用的計頻器或更高階的電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英震盪器起振是有一些條件的.
電錶的輸入電容可能會造成不起振(所以量不到).
一般計頻器是用示波器被動探 ...

了解謝謝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問題是可解決的,否則就要買專用的計頻器或更高階的電表.

C大謝謝回答,我己經有一台200m的示波器了,只是想如果有多一台可測32.768晶振的電表又更加方便

楼主:
找1片高壓掛點的P+I板來做實驗

這片電源部份正常

測試目標是PWM IC TEA1532A的輸出腳

單用紅色部分探針就有訊號,在4.5K到11K HZ間變化

小弟試過接市電電路黑色地線有沒有接並不影響測試,但是裝電池的設備不接地線就沒顯示
小弟實驗時赤腳站在木地板上

這台的反應有點慢,不過已經是豆菜麵價格買到什錦麵,要求有張北河頂級牛肉麵品質是強人所難

頻率部分小弟不確定是否正確,只是看PWM IC是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請問搖控器用鹼性電池是否有影響?

那個是玩具用到沒電的電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這樣就會讓我不想買了,無法測32.768晶振

我的UT71D能测你说的32.768KHz的工作频率。它最高能测40MHz的频率,涵盖电脑主板上的所有晶振频率。检修主板时,不拿出示波器就能知各个晶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UT71D能测你说的32.768KHz的工作频率。它最高能测40MHz的频率,涵盖电脑主板上的所有晶振频率。检修 ...

我有查了淘寶ut71d要RMB八百多元,請問你買多少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有查了淘寶ut71d要RMB八百多元,請問你買多少錢?

報告~

其實應該可以透過修改 zt-102 內部,將其信號放大就可。只是要改裝而以。

原電路是透過 電容交連,再經過2個 1M 電阻提升到 1/2 Vcc~
這裏改成 BJT or JFET 基本上大 應該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報告~

其實應該可以透過修改 zt-102 內部,將其信號放大就可。只是要改裝而以。

其實自製個主動式探頭比較實用,讓放大電路越靠近待測電路越好,而且可以給不同儀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自製個主動式探頭比較實用,讓放大電路越靠近待測電路越好,而且可以給不同儀器使用。 ...

報告 ysc大,

從過客大的敘述來看,他只想要檢測出有無工作,方便檢修,對於信號失真度反而不是那麼再意。
外部主動式探棒是正規的方法,過客大連外加一級buffer都覺得麻煩了,可能不適合他。
所以才提出內部小電路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查了淘寶ut71d要RMB八百多元,請問你買多少錢?

差不多这价。
这表只是比较耗电。后来改成了两节锂电池供电,就很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報告~

其實應該可以透過修改 zt-102 內部,將其信號放大就可。只是要改裝而以。

Jojo大 請問如果這樣改,對電表測量電壓或電流和電阻的阻值會不會有影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自製個主動式探頭比較實用,讓放大電路越靠近待測電路越好,而且可以給不同儀器使用。 ...

Y大 請問如果要自製主動探頭,有何可參考的資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大 請問如果要自製主動探頭,有何可參考的資料?

看是要測量類比還是數位訊號,不外乎就是把放大電路拉到測量前端而已,數位比較簡單,類比的就有點難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是要測量類比還是數位訊號,不外乎就是把放大電路拉到測量前端而已,數位比較簡單,類比的就有點難度了 ...

請問主機板32.768是數位嗎?能否二種都來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主機板32.768是數位嗎?能否二種都來參考看看

32768震盪的部分是類似正弦波,我是比較習慣用示波器看,主要是看波形位準是否正常,至於頻率準確性用電表看還是不夠,必須搭配高解析度計頻器才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Jojo大 請問如果這樣改,對電表測量電壓或電流和電阻的阻值會不會有影響? ...

完全不會影響~

測 Hz 是完全獨立,只需簡單放大一下信號。
電表內部應該是長這樣。

只需按 buffer 電路小換一下,不怕電池比較耗電的話電晶體就行了。
http://www.muzique.com/lab/buffers.htm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全不會影響~

測 Hz 是完全獨立,只需簡單放大一下信號。

謝謝回答jojo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