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1921wm 電源燈閃爍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7-06-05):
公司搬家快到尾聲了, 一些儀器設備搬動後水土不服的症候群也陸續浮現...
上週同事說她的螢幕搬家後罷工了, 過去瞧了一下就是藍色電源燈一直閃爍不開機, 不囉唆直接抱走拆機檢查~

▽銘版標示

▽面板型號

▽將電路板拆出

▽電源板的電容有明顯膨龜的現象, 直接換新

剛搬家完, 忘記零件放在哪去了... 只好隨便先拿看到的來頂一下
▽右下方音源的沒在用就不理它了, 組回後上機測試, 完修收工! 算是超級軟的症狀~~~

▽更換下的零件

网友A:
恭喜完修,450V,100UF的電容,不好找,台北電子材料行賣的都太大,不曉得大大都跟誰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450V,100UF的電容,不好找,台北電子材料行賣的都太大,不曉得大大都跟誰買呢? ...

這顆是從以前廠商提供的樣品箱找出來的.
公司過去有生產電源類相關商品; 一般的零件可以跟倉庫凹剩餘用料, 少見的就請採購協助跟代理商索樣或價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