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對於接充電式電池(固定式)的電路故障維修

楼主(2017-06-05):
對於接充電式電池(固定式)的電路故障維修 ?
如充電式電動刮鬍刀.電蚊拍,
電路板一般都和電池接在一起,

1.維修電路板前, 電池的線可以直接剪斷嗎?先剪紅的還是黑的?
2.電路板完修後, 電池的線焊回電路板時, 要先焊紅的還是黑的?
3.焊接過程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网友:
開關如果沒開.
管它紅黑誰先誰後

网友:
焊接過程就是小心別短路了電池
尤其是可以大電流輸出的
NiCd可以放的瞬間電流還蠻大的,你說的電器可能都是這種電池

网友:
電池切離電路板或接回沒有正負順序的問題,只要注意不要短路到就好。

汽車電池拆裝有正負極順序,是因為負極線若還連接著電池,拆正極時板手一用力,萬一板手碰觸到車體金屬會變成電池短路狀態,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拆開時先拆負極,過程中即使板手碰觸到車體也沒關係,負極拆離後拆正極時,即使板手碰觸到車體也不會短路,因為負極已經沒跟車體連接再一起,不會形成迴路,裝回時反順序,也是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