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T-168D電池測量器 液晶面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05):
因為一次不注意去測試到12V的 22AE鐵捲門遙控器電池,液晶面板之後再也沒有顯示了。

拆開來檢查也沒發現到那裡有問題。

請問各位神人大大像此類的故障要查修要往哪個方向檢查呢???還是就燒掉了沒辦法修了???

請指教~~謝謝!!

外觀

外觀

內部液晶版

內部液晶版

電路板

電路板

网友A:
這個我也有一台,
那顆牛屎 IC 燒的機率非常大 !
如果猜中了就不要修了,可以當備用材料,
一百出頭再買一台新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也有一台,
那顆牛屎 IC 燒的機率非常大 !
如果猜中了就不要修了,可以當備用材料,

謝前輩!之前已經有買指針式的了~~想說瞭解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前輩!之前已經有買指針式的了~~想說瞭解一下原理~

就單純 基本型數位電壓表而已

以價格和封裝Chip on Board (COB)  觀點來看
最大可能是 ICL7106 – LCD  (另外 ICL 7107 是LED 型)
這個IC 是  基本型數位電壓表用的 ADC

最早是 Intersil 發表出來後 這一系列ICL7106/7107... 奠定基本型數位電壓表 ADC霸主地位
後來是 HARRIS /  Maxim 兩家都出
因為歷史悠久而且市場大
不只是掌上型桌上型 ; 工業設備儀表面板(PANEL) 的 數位電壓表也用它
因此我聽說已有不少陸方 IC 廠家 有山寨供應

後來半導體進步  價格直直殺
有些便宜微控器  也內含ADC  也有人使用這種微控器  做成數位電壓表

因此再度壓低價格 7106 的封裝Chip on Board (COB) 就出現了

网友:
這台在對岸一台賣不到20人民幣,便宜到差點不敢敗;我會將這台拆開,在正負極並上個1.5V的鎢絲燈泡當背光(負載),這樣再量電池會較準~~

网友:
所以我買指針式的

网友:
指針式的耐用.

网友(2017-07-18):
1. 確認電有進去
2. 拿片偏光膜放上去看看,看看是否掛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