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想請教現在 M2 SSD 可上手了嗎

楼主(2017-06-06):
我是個重度電腦工作者,效能很重要, 最近想換一台工作主機,也想使用 M2 ssd 硬碟,但從沒使用經驗,想請教:

1. 現在是適合上手的時機嗎?
2. 在使用上有無不便或該注意之處, 例如主機板或 CPU 的支援

謝謝!!

网友:
買新架構的主機板配主流的M2介面SSD不會有問題.....如intel的2~1系列晶片組
甚至直接買pcie介面的也行...(基本上是M2介面轉成PCIe介面卡)

M2是一種介面,但介面走的不一定是PCIe訊號,之前有的是走SATA、mSATA
一不注意就竹竿湊菜刀....

网友:
目前intel第7代跟AMD的RYZEN新架構都只支援WIN 10

並不是說不能灌,是灌了可能沒有驅動程式可用也無法線上更新

換電腦的時候可能要考量自己常用的程式在win10平台下可不可用

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就要用第6代的CPU搭100系列的板子

M2介面並不是每塊主板都有(幾乎都有啦,只有少部分便宜板沒有)

可能要注意這幾點

网友:
cremaker大大,
3C就是早買早享受,早買早後悔啊,
2015年時我較常出差中國境內飛來飛去,出門都帶內建M2的筆電,
出門開會很方便
開關機快,續航力強,到別人家會議室連變壓器都不帶,
是出差的好朋友,
唯獨就容量的CP值太低,M2又比其他介面貴了些,
當時240G的要三千多台幣,
現在好多了,傳輸速度又提升了.
另外,
那台電腦現在還是服役中,現在回台灣有NAS支援儲存空間,我的M2還是只有120G沒有升級上去.
以上資料供您參考.

网友:
購買M.2 產品前,先來做點功課吧!
先認識:M.2介面
再來是由網友所整理:M.2 三樓有詳解
M.2現在多數的中高階主機板都有支援,不管是裝在主機板上還是用PCI-E介面卡,其實都要注意一點,就是PCI-E通道數量,因為早期晶片組通道數量不高,如果再安裝了需要PCI-E的M.2 SSD就可能有通道數不足的問題,尤其是有安裝多張顯卡或多張陣列卡,就需要注意這樣的問題。
同時要注意官方是否有註明:當使用了SATA M.2 SSD就會關閉其中幾個SATA Ports。

如果Xx99系列,因為通道數量足夠就不大會遇上此問題。

不如C大提出需求,再來一起討論?

网友:
M2介面是一個標準,但早些時期的板子如6/7/8/9字頭主機板可不是都跑PCI-e3.0 4X通道,
有的走m-SATA有的走PCI-e2.0 2X。比較新規格的M2-SSD都支援NVMe規格,9字頭起板子
用起來才比較OK,之前的晶片組就別買這種的了....

网友:
如果C大選定了支援NVMe主控的SSD
同時又想在這顆SSD安裝Win 7的話
這一篇有教學:Win 7 ISO加入NVMe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