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歌林循環扇 KFC-R079 遙控器失效維修

楼主(2017-06-06):
同事放在辦公桌下的循環扇也罷工了, 主機拿到桌上測試都正常, 只是遙控器不聽話, 業主換過電池依然不動作, 然後就被凹接手處理了.

▽整體外觀

▽主機銘板與規格

▽事件主角

▽很陽春的背面

▽用相機觀測紅外線訊號, LED恆亮不閃爍

▽拆解很容易, 將正面的貼紙撕起即可, 裡面是貼著導電彈片

▽導電彈片近照

▽再把四個小螺絲卸下就能把電路板取出

▽一開始對所有接點加錫補焊, 看是不是空冷焊或錫裂造成, 動作完後測試無效...

▽那應該就有零件不良的問題了, 依過去經驗這顆 DV4 小晶體涉有重嫌, 上網查一下有可能是 2SD596 NPN Transistor.

▽手邊沒有這顆, 只能找到2N3904. 兩者對比其電流值差頗大, 但猜想在遙控器LED上的控制應該足夠了, 先換上試試再說.

組裝回去後, 按下開關時用相機觀測已可看見LED閃爍!
對循環扇主機實測也可正常動作, 完修...

网友A:
很詳細的維修.

請教一下小晶體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詳細的維修.

請教一下小晶體的作用?

那顆 DV4 小晶體用來做 LED 的小訊號開關. 其B極連到MCU, EC極依訊號做導通與否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 DV4 小晶體用來做 LED 的小訊號開關. 其B極連到MCU, EC極依訊號做導通與否的動作.  ...

謝謝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