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IME 單門玻璃冰箱 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17-06-06):
家中有一台營業用單門玻璃冰箱  DATIME 尖兵
這兩天壓縮機突然不會動了  冰箱使用也才2-3年
上網爬文人家的案例分析  換了重錘啟動繼電器
裝好後測試  風扇會運轉  但壓縮機就是不會動
只有聽到噠一聲  過沒多久又噠一聲  就是無法啟動
想請教各位還有什麼可能性壞了
壓縮機旁邊也只有啟動繼電器跟過載保護器還有一顆大電容而已  請教達人一下  謝謝各位
圖二繼電器是我原本的  圖三是後來買的

网友:
我岳人家上個月也是這種情形,
找人查修換了溫控(右上角有溫度顯示的那一個模組)就OK了 !

网友:
這種啟動器不容易壞~
大電容反而因為冰箱散熱不良~
壓縮機電流增大~容易壞~
可以換換看~
順便檢查看看散熱排是否灰塵密佈~

散熱不良也會造成壓縮機損壞~
要有心理準備~

网友:
大電容故障+1

楼主:
已經搞定了  啟動電容壞了

楼主:
sandy大  請問電容好壞可以測試嗎?

楼主:
材料行跟我說壓縮機掛了  電器行也說壓縮機

楼主:
好險我有毅力  沒有放棄  也沒有聽從電器行材料行所說的話
謝謝各位大大  看來很多電器用品會壞就是電容的問題
小弟在這感謝各位大哥的幫忙   深深一鞠躬(彎腰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大  請問電容好壞可以測試嗎?

我是用電容表量測,
電容要先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險我有毅力  沒有放棄  也沒有聽從電器行材料行所說的話
謝謝各位大大  看來很多電器用品會壞就是電容的 ...

這樣說你才會換新的.
要壞壓縮機不容易,
不然一大堆製造商怎敢冷氣壓縮機都保固5年以上.

冰箱風扇散熱口要清潔灰塵,
不然散熱不良會導致有沼氣,
會造成銅管氧化,
以後會漏冷媒.

楼主:
sandy大  好專業(>﹏<)  我只是一個修車工  我還要多多向你學習
才買兩年  電器行跟我說  換一顆壓縮機要9500   凸
一台新的不過一五到一萬七左右   真的是黑心商人
  太久沒清散熱片了  謝謝您呀  sandy大
心裡頭掛念的事情少一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大  好專業(>﹏

我不是專業人士,
是家裡的電器壞的症狀,
我會學習經驗一個一個排除,
把它們修好,分享給大家知道而已.
這裡很多專業又熱心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險我有毅力  沒有放棄  也沒有聽從電器行材料行所說的話
謝謝各位大大  看來很多電器用品會壞就是電容的 ...

提醒一下邱柏融大大那sandy319是姐姐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大  好專業(>﹏

這裡真的是個很熱心  又充滿專業的地方
就算不認識  問的問題很基本  總是有熱心的前輩願意主動跳出來幫忙
大家都不吝分享~~
DIY的成就感無限  就是特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