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42GZ78T的HDMI故障

楼主(2017-06-06):
家裡的電視HDMI故障了,前一次有別的故障,故障原因我忘了,
為了修那次的故障,打開來把線材重裝一下,裝回去後本來的故障原因就正常了,
但是HDMI反而有問題,線材重複組裝了好多次都還是無法解決。

背板主要的PCB

背板主要的PCB

用NB接電視都可以看的到電視裝置名稱,但是就是無法看到畫面,也無法聽到聲音。
從PCB看走線,從HDMI port進來後先經過SONY這顆IC(B1442AR),然後經過Analogix這顆IC(ANX9021),
再走到背後的主要處理晶片去。

下方是3個HDMI port

下方是3個HDMI port

HDMI訊號接著接到這顆IC

HDMI訊號接著接到這顆IC

PCB上的編號

PCB的編號

PCB的編號

另一邊PCB編號貼紙

另一邊PCB編號貼紙

這次HDMI故障很久之前,有請JVC的人員來更換過電源板

之前更換過電源板

之前更換過電源板

在報修花錢之前想上來問各位有經驗的大大,是否有哪邊可以下手先檢查看看的嗎?

网友A:
若是插入沒訊號~
多拔插幾次~
因為hdmi的金手指會氧化~
或是買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再試試看~
有分水性跟油性~買水性的比較好~
因為hdmi的金手指比較密~
油性的會殘留怕短路~
噴的時候最好是斷電比較好~

做了以上動作都沒有訊號~
那就真的主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插入沒訊號~
多拔插幾次~
因為hdmi的金手指會氧化~

好,我再噴噴接點復活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