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MSE 防毒軟體自動更新的問題

楼主(2017-06-06):
大家都知道我都是用免費防毒軟體,最近才知道微軟有MSE 免費防毒軟體可以用,不過安裝了幾天之後,怎麼沒看到它會自動更新病毒碼?請問有人也在使用這個MSE 嗎?

网友A:
有連上網時
好像會自動更新
沒自動更新的話,個人會手動去按更新鍵
不知其他人的情況是否相同

网友B:
微軟有MSE...............少數可以防止WANNA CRY病毒的軟體,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官方的免費防毒軟體, 而且就在你電腦裡面! 要打開這個WINDOWS UPDATE, 免費防毒軟體就會自動更新. 我跟客戶講說: 我幫你安裝防毒軟體,其實我就是把這個東西打開. 因為我有在幫人家修電腦, 所以我也裝著不知道!!!

還有一個不錯的就是 Avira Antivirus, 去這裡filehippo.com下载軟體, 有很多有用的免費軟體.  我用的10年以上, 下载軟體沒有病毒. 推荐一個很好用的軟體CCLEANER會修復Registry的免費軟體, 讓你的電腦變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軟有MSE...............少數可以防止WANNA CRY病毒的軟體,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官方的免費防毒軟體, 而且 ...

peter  大

也許請您找時間發CCLEANER 教學,用起來怕清除造成程式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連上網時
好像會自動更新
沒自動更新的話,個人會手動去按更新鍵

不過我在開電腦時,看不到它在下載新的定義檔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軟有MSE...............少數可以防止WANNA CRY病毒的軟體,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官方的免費防毒軟體, 而且 ...

小紅傘多年前我也用過一陣子

网友D:
不会吧,我的win8.1 还是时不时跳出来要求更新杀毒系统的哦。而且我没允许“windows自动更新”。这个这自带的防杀软件很好,不会占用太多资源,也不会携带乱七八糟的垃圾。一般用用足矣!

网友E:
看看system32, 好像有個distribution download,老大用win7嗎

网友E:
win8或win10要用widows defend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我的win8.1 还是时不时跳出来要求更新杀毒系统的哦。而且我没允许“windows自动更新”。这个这自带 ...

我是用Windows 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system32, 好像有個distribution download,老大用win7嗎

是的

网友:
C:\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

看看
有沒有這個
有的話整個刪掉再重啓
windows update 重來下載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8或win10要用widows defender

Windows Defender 也有設計給這個 Windows 7用的, 不知道WISH可不可以下載這個來用?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Malware Protection Engine which still contains this flaw is 1.1.13701.0, while the one that has the patch is version 1.1.13704.0. The affected programs are as follows:

Microsoft Forefront Endpoint Protection 2010
Microsoft Endpoint Protection
Microsoft Forefront Security for SharePoint Service Pack 3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Endpoint Protection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Windows Defender for Windows 7
Windows Defender for Windows 8.1
Windows Defender for Windows RT 8.1
Windows Defender for Windows 10, Windows 10 1511, Windows 10 1607, Windows Server 2016, Windows 10 1703
Windows Intune Endpoint Protection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或者 Windows Defender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只管病毒但是這種商業性植入的SPYWARE, 他們是不怎麼管的: 所以你還需要再用這個免費的SUPERAntiSpyware 把一些商業性植入的SPYWARE廣告拿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eter  大

也許請您找時間發CCLEANER 教學,用起來怕清除造成程式問題

當我用Windows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大掃除一次, 就是用這個軟件CCleaner! 很好玩哦!
修理Registry: 它可以把Registry儲存起來, 如果你發現有什麼軟體使用上有問題的話, 你還可以恢復原來的 Registry登錄檔!!! 因為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用了10年從來沒有問題過! 因為你要玩這個登錄檔是要非常的小心的, 有問題的話就把它恢復. [註] Registry 登錄檔: 是Microsoft Windows中的一個重要的數據庫,用於存儲系統和應用程序的設置信息
加快Windows開機的速度: 我通常都是把所有的STARUP電腦程式全部關掉, 也就是不准開機的時候電腦程式也跟著開....因為我喜歡快速開機: 以後我要, 再去點我要用的電腦程式, 不要開了一大堆都沒有用.....浪費時間!!!

要常常大掃除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過我在開電腦時,看不到它在下載新的定義檔的動作

它是背景執行方式
不定時自動更新的(當危卵發出更新通知時)

您只要看一下更新定義檔時間與目前日期相差不多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當我用Windows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大掃除一次, 就是用這個軟件CCleanner! 很好玩哦!

修理Registry: 它可 ...

痞特老師:這是網路截圖,還是三台電腦都是你的喔!
是你的電腦的話!老師你很節省喔!
這裡是痞酷網所以改稱你痞酷老師n_117|

网友:
引用 网友F:
痞特老師:這是網路截圖,還是三台電腦都是你的喔!
是你的電腦的話!老師你很節省喔!
這裡是痞酷網所以改稱 ...

是網路截圖.

网友:
移除重安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我用Windows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大掃除一次, 就是用這個軟件CCleaner! 很好玩哦!

修理Registry: 它可以 ...

peter 大

讚!,
""大掃除哦",掃除後網頁登入資料會不見,當然pigoo 有加入保留cookies
這部分也需要教學啦

网友G:
報告 wish大~
我的MSE它都自己偷偷更新,沒特別會看到跳出更新就會自動更新了。
除非在執行 microsoft update 更新其它的更新包時如碰到剛好病毒碼還沒更新時,好像才會在 microsoft update 裏發現需要更新病毒碼。
我自己平常檢查的方式也是 #2 ericchou 說的方式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報告 wish大~
我的MSE它都自己偷偷更新,沒特別會看到跳出更新就會自動更新了。
除非在執行 microsoft upda ...

原來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背景執行方式
不定時自動更新的(當危卵發出更新通知時)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