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SUPERFLOWER 振華 機殼電源無段開關

楼主(2017-06-07):
請問哪裡有賣SUPERFLOWER 振華 機殼電源無段開關?它是開關跟LED燈結合在一起的,跟一般無段開關一個、LED燈又是另一個有所不同,網路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A:
這種問題怎麼會是在主機板維修版發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問題怎麼會是在主機板維修版發問呢?

請看清楚唷!我是在求助討論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看清楚唷!我是在求助討論哦!

你把這篇發在主機板區,是我移到這裡的你不知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這篇發在主機板區,是我移到這裡的你不知道嗎?

說真的我快無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看清楚唷!我是在求助討論哦!

是您沒看(搞)清楚, 那是『電腦主機板維修技術』,您的機殼電源開關屬於電腦主機板嗎。

网友:
這種問題,只要打開前面板,取出power switch 就知道答案了

PC的電源switch基本上就兩種,你老拍個機殼圖片老實說沒有意義

拆出來~拍照片上傳就有人會告訴你去哪邊買了 或是如何修switch

网友:
先拆了它再說

网友B:
接下來的問題是請問大大們前機殼怎麼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下來的問題是請問大大們前機殼怎麼拆?

前面的機殼,要看裡面是否有卡榫或是螺絲鎖住,拆掉後就可以往前面拔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