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42吋液晶電視,型號V42C310,不開機,待機紅燈有亮。

楼主(2017-06-07):
大同V42C310不開機,待機紅燈有亮,主機板程序損壞,TCON在上,求助有此主機板程序的先進,IC主板編號U9,IC型號GD25Q64BSIG,不勝感激。

U9 GD25Q64BSIG程序IC

U9 GD25Q64BSIG程序IC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拆機機版圖

拆機機版圖

型號

型號

主機板型號A.MSD309.23A 10512

主機板型號A.MSD309.23A 10512

TCON

TCON

网友A:
不開機......照片3好像有背光?

主機板程序損壞.................您如何知道?  ..................有試過冷凍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照片3好像有背光?

主機板程序損壞.................您如何知道?  ..................有試過冷 ...

冷凍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照片3好像有背光?

主機板程序損壞.................您如何知道?  ..................有試過冷 ...

有燒錄一顆新的IC更換,但是這顆的程序是TCON在下面的,所以畫面變成上下顛倒。

楼主:
確定是IC資料損壞了

楼主:
那是已經換了一顆新的程序IC,可以開機,但是這顆IC燒的程序是TCON在下面的,所以影像是上下顛倒,所以才上來求救,看那位先進有這機種主板的程序,TCON是在上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已經換了一顆新的程序IC,可以開機,但是這顆IC燒的程序是TCON在下面的,所以影像是上下顛倒,所以才 ...

有二種方法: 如果是換主機板,有的在主機板, 有的在t-con 有一個跳線要接!

另一種就是firmware要和屏幕配合! 可以把舊的EEPROM放入冰箱, 看可不可以讀出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種方法: 如果是換主機板,有的在主機板, 有的在t-con 有一個跳線要接!

另一種就是firmware要和屏幕配 ...

peter大大,那原本舊IC我已經拆下,把它拿到冷凍庫冰起來,拿出來後多久才可以放到燒錄器讀取資料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那原本舊IC我已經拆下,把它拿到冷凍庫冰起來,拿出來後多久才可以放到燒錄器讀取資料呢?謝謝 ...

馬上就可以了, 越冷越好, 因為你家的冰箱不可能到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的時候所有的電子活動全部停下來了. 因為EEPROM裡面沒有水, 它不會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上就可以了, 越冷越好, 因為你家的冰箱不可能到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的時候所有的電子活動全部停下來了.  ...

我試試看,謝謝。

楼主:
哈哈,試了冷凍,還是一樣沒有救起來,謝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試了冷凍,還是一樣沒有救起來,謝謝各位。

我在修理電視的時候, 直接用冷凍噴劑, 噴在上面, 如果工作的時候, 才用冷凍法讀! 如果不行的時候, 我就改成用吹風機, 看吹風機可不可以工作! 也就是說不行就來熱的, 冷熱夾攻...大概有80 percent的成功率!

如果還是不行, 就請好心人士提供這個FIRMWARE .BIN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修理電視的時候, 直接用冷凍噴劑, 噴在上面, 如果工作的時候, 才用冷凍法讀! 如果不行的時候, 我就改 ...

謝謝peter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