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櫻花牌 G-6900S瓦斯爐,面板是否無法扣住下方爐架???

楼主(2017-06-07):
請教一下各位,
近期自行裝了台櫻花牌 G-6900S瓦斯爐,
發現不銹鋼面板,沒法扣住下方爐架,稍微推下,會移動.
這在櫻花牌瓦斯爐是正常嗎???

因為我以前用林內的瓦斯爐,,面板都可以卡住下方爐架,這次是頭一次使用櫻花牌瓦斯爐.

网友:
建議你問問店家 或是 TEL櫻花客服

网友:
TEL櫻花客服+1

网友:
您好:下方爐架有固定螺絲數顆有固定嗎?,補充下方爐架這部分相片方便大家提供意見

楼主:
發文前已經打櫻花客服,
客服覺得應該會固定,
所以我申請售後服務,
目前請師傅假日過來.

至於下方爐架我有固定住,有牢靠不會移動,
其實我的問題很簡單,
想請問各位有裝過櫻花的,
是不是面板只是蓋上去而已,並沒法固定?

.....
下方爐架

....
面板

网友A:
你的櫻花不銹鋼面板本來就是放上去而已 ,會有小幅度的移動是正常的
爐架跟面板固定鎖在一起不移動
林內的內焰爐就有
不固定有好處是清洗方便
固定的要清洗需要螺絲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櫻花不銹鋼面板本來就是放上去而已 ,會有小幅度的移動是正常的
爐架跟面板固定鎖在一起不移動
林內的內 ...

前一部瓦斯爐就是林內的內焰爐,
他面板確實如你說的,
面板是和下方爐架卡住,
如此比較不會晃動

至於櫻花瓦斯爐第一次用,
才發現面板怎麼卡不住,
原來是面板只是蓋住而已,
看來客服也搞不太懂,

感謝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部瓦斯爐就是林內的內焰爐,
他面板確實如你說的,
面板是和下方爐架卡住,

爐架內有多顆螺絲釘作固定, 利用那多顆螺絲釘, 估計可以自行加扣. (DIY)

网友:
我家的櫻花牌瓦斯爐上蓋也是放上去而以,所以檢修、清理都很方便,使用上是沒有安全上的問題。

网友:
那個面板只是放上去蓋住而已.
要下方用螺絲固定的話......
有哪個地方可以伸進去手鎖螺絲嗎?

网友:
請樓主您把上蓋翻過來照相,看看橡膠條是否變形

楼主:
因為第一次用櫻花牌,
不知道它的特性,
起初問課服,他也不太懂,
後來是tsai5371告知我,
我在去寫信拍照問客服確認,
經客服確認後,
面板只是蓋上去,無法固定.
至於下方爐架我有固定住,並不會晃動.

只是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他沒法防水
因為沒密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第一次用櫻花牌,
不知道它的特性,
起初問課服,他也不太懂,

湯湯水水的別流在周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第一次用櫻花牌,
不知道它的特性,
起初問課服,他也不太懂,

底架不是不銹鋼,
久了也會銹蝕阿.

网友:
嗯~看來是有人性化考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架不是不銹鋼,
久了也會銹蝕阿.

底架好像不是不銹鋼,
好像都是這樣設計,
只有檯面是不銹鋼,
所以我將底架噴隔熱漆(如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架好像不是不銹鋼,
好像都是這樣設計,
只有檯面是不銹鋼,

櫻花牌是這樣設計沒錯,湯湯水水容易積在底座四周縫隙

小弟目前在上蓋板周圍貼保鮮膜,髒了就撕掉貼新的,除非您常開最大火力快炒,保鮮膜還不至於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