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請問,這有救嗎 ? HTC 816 的主機板 sim 卡座銅箔沒有了

楼主(2017-06-07):
六個接點,一個過熱燙到離家出走了 ~ 還有救嗎 ?

网友A:
有整個主機板的照片嗎??

這是我在YOUTUBE上搜尋到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NkUAIdRnk

從影片中的SIM插入方向

跟我另外從GOOGLE搜尋亞太電信以前舊版本SIM卡的圖片對照~

你那個過熱燙到離家出走的接點是第三腳位~

感覺~

能救回來的機率  不是很高.....

网友B:
試過用助焊劑補錫嗎?應該可以救 !

网友:
PCB solder pad repair & corrosion clean up - The epoxy method

Repairing a pad and other tips on LCD flatpanel TV part1

Repairing a pad and other tips on LCD flatpanel TV part2

Repairing a pad and other tips on LCD flatpanel TV part3

网友:
銅箔線路就在旁邊~刮掉絕緣漆應該可以焊回
不過焊好後這個SIM卡座應該要加強固定不然會有再斷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整個主機板的照片嗎??

這是我在YOUTUBE上搜尋到的影片~~

感謝,但這是更換卡座的影片,沒弄好所以就 GG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過用助焊劑補錫嗎?應該可以救 !

用放大鏡看,那個銅箔已經變成非常細小的一點,應該是要助焊也不行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還以為就此石沉大海,沒人會回我了
已經用導電銀漆,跳線到別的接點去 ... OK 了 ~
感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