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壞了,不是要修,要如何回收?

楼主(2017-06-08):
1. 要付錢請人拆走。
2. 免費。
3. 還是,可以賣錢?

補充內容 (2017-6-9 04:35 PM):
其實,只要能免費拆走就覺得很好了。非專業的拆去賣錢,大概只能論斤賣,可能不夠工錢。

网友:
這是一個學問~
1.拆的時候會裝新的嗎?
2.肯定可以賣錢
3.如果不是換新冷氣,不確定回收業者會幫你拆

网友:
如果要裝新的,
請安裝業者拆除,
給他回收沒錢,
自己拆給回收場有錢,太累.

网友:
新的好裝 ,舊的生鏽難拆 。

舊的又髒又笨重,自己一個人做不來。

換新的當小費 ,給師傅喝涼水。

网友A:
剛好昨天我剛換一台冷氣,原因是不久前我的臥房老分離式冷氣在運轉時,室內機會偶爾發"機......"的聲音,這個音量並不大,是不定時出現,原本不以為意,結果有一天晚上它突然會自己開機,然後遙控器完全失效,想要修理又想到這台冷氣在運轉的聲音很大,綜合以上問題後,我決定換一台新的。
換新的也要先把舊的拆掉,我看leo.rain 在拆我那台2.2 噸的老冷氣,光是剪那5分的銅管就剪的咬牙裂齒,在牆外拆室外機,烏骨雞學姐看的冷汗直流,還一邊幫我們拉衣服,我是覺得拆比裝還麻煩。

我是建議如果有點年紀了,千萬不要自己拆,雖然自己拆已以賣錢,但是絕對不划算。
如果拆完之後要裝新的冷氣,那就跟裝機的技師說好,舊的就送給他,就當是他拆機的工錢,當然,新機的價錢就雙方喬一喬了。

小小建議僅供參考

网友:
通常裝新機的話,舊機送給它,

网友:
以前外地租屋時
請電器行裝一部4500Kval/h的分離式新機
安裝的位置是2F無雨遮直立平面外壁
兩位師傅裝花3小時完工(含拉線+灌冷媒....,測試等等)

換區居住時
自己1人拆除花1.5小時
工具:長梯+麻繩+活動扳手+六角扳手+螺絲起子
拆除感覺還好
若安裝高度再高一點可能就會花錢請人解決了
過程中較難的是借來的那些工具(借來後還要拿去還)

网友:
酒矸倘賣無.....
報紙倘賣無......
歹鐵倘賣無.......
冷氣倘賣無........
人客倘賣無.........
;P

网友:
在哪裡阿
多大噸數
我可以幫忙拆
(限北市&新北市)

网友:
要是吊在高樓外牆上,那就麻煩了。上次問過師傅現在都不裝在高樓外牆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好昨天我剛換一台冷氣,原因是不久前我的臥房老分離式冷氣在運轉時,室內機會偶爾發"機......"的聲音,這 ...

拆機後送給裝機機師.他會很高興的.冷氣的回收價算高的
我在接工程常遇到
我會請冷氣廠商收冷媒拆下帶回家
一,太舊我會把室外機直接賣掉, 室內機我會把它拆解
     只留風扇馬達跟含銅鋁的冷排集到一定的量在分開賣
二,狀況良好的機器我會留下,利用空閒時把室內外機分解整機清洗上油
     再轉賣給需要二手機的客人(通常是房東裝給租客.像是套房)這樣我才有香菸錢
     我的冷氣廠商他自己也是這樣處理舊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機後送給裝機機師.他會很高興的.冷氣的回收價算高的
我在接工程常遇到
我會請冷氣廠商收冷媒拆下帶回家 ...

老闆是否也在維修冷氣,
這麼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闆是否也在維修冷氣,
這麼專業..

沒~沒~沒~維修不會,
我只上上油就滿身大汗了n_164|

网友D:
董ㄟ~~~事業很大喔~~各行業都有投資

從金融、資訊、維修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董ㄟ~~~事業很大喔~~各行業都有投資

從金融、資訊、維修等......

被你說中了.真得很大.那一點不見了就只剩下大了,
我從40歲以後就只剩一張嘴了.
話說就好想賺A大的錢喔!感覺A大好像一毛都不拔
要不要買鍵盤滑鼠丫
一組算你一百就好要不然13酷幣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被你說中了.真得很大.那一點不見了就只剩下大了,
我從40歲以後就只剩一張嘴了.
話說就好想賺A大的錢喔!感 ...

好像不把A大那13酷幣清光 很礙眼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你說中了.真得很大.那一點不見了就只剩下大了,
我從40歲以後就只剩一張嘴了.
話說就好想賺A大的錢喔!感 ...

各種奇招都出籠了,
a大會說"要酷幣沒有,要命一條".

网友B:
他會說那是要買紅豆餅給老大的,改天我去拜訪老大
我的伴手禮應該就是紅豆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會說那是要買紅豆餅給老大的,改天我去拜訪老大
我的伴手禮應該就是紅豆餅了 ...

給老大的除了紅豆餅外........要記得帶秘書一起去

買迷死佛陀~~香奈兒~~古馳這類的伴手給學姊可以永保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種奇招都出籠了,
a大會說"要酷幣沒有,要命一條".

還有....多多一條啦,命要收起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把A大那13酷幣清光 很礙眼喔

跟你說~~我那13個酷幣是當初最原始版的......如果他收集完成可以獲得
老大20年功力....並且百修不燒~每顆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