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家源 TCY-8154 50W立扇

楼主(2017-06-08):
大家好,夏天到了,有了幾台電風扇就開始刷存在感
這一台立扇外觀看起來還新新的
症狀是不會轉 (主人說自己把馬達拆了上黃油,還是無效)

我做過的努力,懇請先進指點
1.切風速檔,量插頭電阻,有電阻,所以溫保沒斷。
2.啟動電容拆下電容表量測,2.5u剩下2.1,更換新的2.5u。
3.馬達前後吸油棉,上機車機油,吸飽吸滿。
4.馬達裝好後,手轉覺得比平常正常的略有阻力,但還是轉得動

But~~上電後,就像被磁鐵吸住一樣,完全一動也不動,馬達發出像電廠那種ㄣㄣㄣ的聲音

1.請教各位有遇過這種狀況嗎?還有什麼方向可以去處理?
2.轉子和定子結合的時候,手轉就會沒有到100分順,大概只有85順要略出力~~但找不到方法調整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2-1.html
目前找到一篇文章症狀差不多 (不上電時,還算轉得動;上電後,完全卡死),雖然後來沒有完修。
不過也是一個更深認識的機會,再仔細鑽研鑽研。

補充,按照前文,拆掉啟動電容後,兩端量測應該要有電阻的。
但是量測出來是斷路。(如圖)

吸油棉

吸油棉

轉子的外觀

轉子的外觀

插頭有電阻

插頭有電阻

啟動電容兩側斷路

啟動電容兩側斷路

网友A:
換一顆電容換3UF看看,
如果沒效,
此馬達線圈有斷線,
前面拆的人有可能拉斷線了,
只能作廢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換3UF看看,
如果沒效,
此馬達線圈有斷線,

補充,爬文有遇到一篇差不多的,但是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轉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1-1.html

謝謝Sandy 姊
本來2.1u 新的2.5u我量測有2.6u,我再找顆3u的試試看。

另外馬達線圈如果有斷,那插頭還是會有電阻嗎?
或是可以量測哪裡精確診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爬文有遇到一篇差不多的,但是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轉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1-1.html

會阿,
因為風扇的慢,中,強,
都至少有三條線(兩條是線圈)接在一起,
有空你分解馬達看看,
下次維修時會更有概念.
我從不量線圈的電阻,
只量保險絲是否有斷路.
因為從電扇的作動分析,
大概知道哪裡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阿,
因為風扇的慢,中,強,
都至少有三條線(兩條是線圈)接在一起,

感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根據電路圖
發現插頭的一腳和啟動電容的一腳,應該是要導通的
結果量測不通或是有好幾百的電阻,於是又往上查查查
發現溫度保險絲斷路  好開心啊
以為抓到毛病了,立馬買了一個來更換。

結果還是...失敗...上電啟動依舊嗡嗡叫  像被磁鐵吸住一般
斷電後,手可以轉,但是稍微有阻力。
這樣應該判死刑了~~已經超過能處理的範圍了

我想知道有沒有更簡單的修理排除方法,免得忙了一圈但是還是棄修
Q1:我以為切到強風,量測插頭兩端沒有斷路,就可以判斷溫度保險絲沒壞
結果可能是像附圖藍色路線那樣,像本例溫保明明斷路,但是插頭兩端還是有電阻的

Q2:這台是因為外表新新,也幾乎沒什麼灰塵的感覺,加上一開始我以為溫保沒斷,所以才想應該好修
請問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判定這台電扇還能不能修呢?

對我而言換溫保的CP值就會讓我猶豫修理或買新的了~~
沒想到這次更慘,換了溫保  換了啟動電容  但是還是無能為力

溫保斷路

溫保斷路

插頭沒斷路但是溫保斷

插頭沒斷路但是溫保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根據電路圖
發現插頭的一腳和啟動電容的一腳,應該是要導通的
結果量測不通或是 ...

換個馬達就能死而復生,
以前看到回收場有人買風扇馬達回家,
其實一般住家丟掉大部分都壞保險絲,
壞電容機率很小,
你可以到回收場看看.
大廠牌的馬達比較好,
優*牌的不要買,
這馬達也常出現你這台的狀況.
溫保+電容要記得拆下,
電風扇零件很新可以借屍還魂,
換一換又是一台好漢.

我不知道電風扇的線路,
但維修的經驗,
如果溫度保險絲斷路,
是不會有電容的 ㄣㄣ的聲音,
這台依你前面的敘述,
就是馬達內部有斷路,
才會要轉又轉不動的狀態(不管切哪一段速,風扇的轉速無法正常).
這個電路圖有畫錯.
ac的線路畫錯.

ps.每一顆的馬達(不同品牌)電阻應該都不同吧??
    因為我發現有品牌的風扇,
    轉速的落差比較大,
    雜牌的落差比較小.

网友:
哈哈,我也搞斷了馬達內部線,現在只有剎肉的存在性了~

网友B:
現在的電風扇為了..........

保護線圈都是會另加個130度左右的溫度保險絲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的電風扇為了..........

保護線圈都是會另加個130度左右的溫度保險絲 !!!!!!!!!!       ...

是的  圖中有一個白色方形的  就是130度 2A的保險絲
拆下量測後,是斷路。
但是更換新的保險絲,換上去後,有電表確定保險絲兩端導通
但還是只有嗡嗡聲  三檔任何一檔都不會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供的電路圖,根據電路圖
發現插頭的一腳和啟動電容的一腳,應該是要導通的
結果量測不通或是 ...

我想知道有沒有更簡單的修理排除方法,免得忙了一圈但是還是棄修

[教學文獻]晶體測試器-電扇修理

网友:
把機械定時器或機械開關直接短路試看看,
有時機械式接點碳化變黑而接觸導通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會阿,
因為風扇的慢,中,強,
都至少有三條線(兩條是線圈)接在一起,

這個線路圖感覺有問題?溫度保險絲是串在主線圈上,不是串在啟動線圈上,量測電容兩端應該要有阻抗,沒有就是啟動線圈斷了。不運轉嗡嗡聲久了過熱溫度保險絲一樣燒,下次換電容還是一樣要順便測試啟動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線路圖感覺有問題?溫度保險絲是串在主線圈上,不是串在啟動線圈上,量測電容兩端應該要有阻抗,沒有 ...

1.溫度保險絲是跟啟動電容接在一起的,如後來回復的圖一 圖二
2.一開始啟動電容拆掉,量測接啟動電容的兩條線是斷路的;後來查到溫保斷了,更換後,電扇接啟動電容的兩條線,就有電阻了。

网友:
1.請教各位有遇過這種狀況嗎?還有什麼方向可以去處理?
2.轉子和定子結合的時候,手轉就會沒有到100分順,大概只有85順要略出力~~但找不到方法調整

請先前後拉動風扇軸心測試,若感覺完全無間隙,且啟動電容及溫度保險絲均正常,則請試試以下方法:
1.在馬達鐵殼及矽鋼片間的四個螺絲各墊上一個平華司或彈簧圈(內徑約7mm,外徑約10mm)
2.組裝馬達後,以木頭輕敲鐡殼四邊,讓軸心自動歸位,手動轉軸心,測試是否滑順,若是,則裝上扇葉上電再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有沒有更簡單的修理排除方法,免得忙了一圈但是還是棄修

[教學文獻]晶體測試器-電扇修理 ...

三太子~這篇電風扇維修寫的真的不錯

不過唯一的問題是要有 : 晶體測試器

网友D:
參考看看,你的線路圖溫度保險絲串在電容後面,這樣啟動後有沒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看看,你的線路圖溫度保險絲串在電容後面,這樣啟動後有沒有作用?

電路圖不是我畫的,我也不曉得怎麼畫>_<
是參考以前的文章,有附上電路圖,所以抓過來參考

您說的的確有道理,溫保跟電容串在一起
啟動後就會如電路圖中的藍色路徑去跑
也就是我一開始遇到的,明明溫保是斷路,但是插頭兩端量起來卻有電阻的怪現象

所以在這個case中的學習中,我是不是能理解成:
因為設計不良,將溫保串在電容後面,所以也沒起到保護作用,因此馬達燒毀了?
不過如果這樣想起來,溫保沒作用,那它怎麼也燒了@@"

不好意思 新手比較多問題,很多好奇,請大家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圖不是我畫的,我也不曉得怎麼畫>_<
是參考以前的文章,有附上電路圖,所以抓過來參考

#14 coos

個人覺得 coos 說的才是問題根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圖不是我畫的,我也不曉得怎麼畫>_<
是參考以前的文章,有附上電路圖,所以抓過來參考

原帖 21# 風扇電路圖

大神的電路圖:  比較一下 !
  :

好像說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

kafsu1205大大   您圖二 轉子安裝時是否會掃到定子線包 ?

网友:
軸心有上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帖 21# 風扇電路圖

感謝找了那麼多圖,以前對這個圖都完全看不懂
現在壞了拆了一顆來看,慢慢就比較懂了,謝謝大家指導
因為這個不到600元,目前是沒有打算要修了。

※轉子定子是不會掃到漆包線那包~~
※外觀看起來也沒有明顯斷掉的線
※因為這台馬達的切換開關是做在馬達外殼的
所以本來想移植一顆那種有四顆按鍵的馬達過來用的,也無法(要齒輪箱 外殼 都要能合不容易)
※量插頭強速電阻是150 比一般圖中的110高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找了那麼多圖,以前對這個圖都完全看不懂
現在壞了拆了一顆來看,慢慢就比較懂了,謝謝大家指導
因為 ...

運轉電容和溫度 FUSE 如果都換新後,
上電會有嗡嗡聲和馬達會發熱,那就表示軸心卡住(須潤滑/軸心偏斜未歸位)
馬達內部線圈若斷線或短路,應該就不會聽到小蜜蜂嗡嗡嗡想要飛的聲音 !
建議參考14# C 大的維修經驗與判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找了那麼多圖,以前對這個圖都完全看不懂
現在壞了拆了一顆來看,慢慢就比較懂了,謝謝大家指導
因為 ...

※量插頭強速電阻是150 比一般圖中的110高了不少

很多電扇 1速是弱檔 。

网友:
我也覺得是軸心卡住了!
有時候是因為軸心座底了啟動不了~燒電容跟溫度保險絲~
在裝好時你用手去轉一下風扇看看順不順
14樓是很好的維修方向

网友:
還有一個重點喔.你的銅線圈如果鬆鬆的就是會如此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