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42Z57 上電無反應、無燈號 主板晶片須回銲 !!!

楼主(2017-06-08):
主角是禾聯 42Z57 液晶電視,上電毫無動靜、燈號,以為是電源板問題,手邊電源板良品裝上去一樣不能動。
動手量測發現有 5VS ,但是接地短接也無法啟動,周邊高壓板拔掉了也不動,於是把目光放在主機板上面,仔細一看才發現事情大條....請看一下貼圖。
主要控制晶片上面空空如也,難道不需要散熱嗎 ???果真問題就出來了 !!!

手機拍的有限,肉眼一看很明顯就是翹一邊,連裡面的錫球都看得一清二楚。

現在麻煩大了~問了幾個店家,都說這規格停產好久,連殺肉料都沒有(應該是禾聯太X沒人買),若要改機要花 3500。
我在想版上大大有沒有能幫忙回銲的 ?但又不知道回銲完成後是否能正常開機....不知道版上大家有更好的意見嗎 ?謝謝大家 !!

网友:
這應該是上一位維修人員造成的吧!

网友A:
這種樣子還通電............不知道燒了什麼東西......

楼主:
我這邊公司當年用了 8台 禾聯 42~46吋 機種,到目前幾乎都修過兩遍以上(每個月約只用一次,一次開機時間不到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樣子還通電............不知道燒了什麼東西......

也是拆下來才知道壞成這樣.....

网友:
主要控制晶片底下放焊油膏, 拿去烤箱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這晶片極可能報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晶片極可能報銷了!

希望只是焊锡球短路! 首先嘗試回銲, 這個不行的話! 再做重新植球, 也許還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只是焊锡球短路! 首先嘗試回銲, 這個不行的話! 再做重新植球, 也許還能救! ...

晶片若不變形,重新植球或許有機會。

网友D(2017-07-09):
建議淘一顆晶片換掉吧~禾聯有用到這顆SIS的幾乎都脫焊~用烤的很快又掛了~重植再上機會一半~換新的擋腳久~!記得再加個散熱片~原廠每台都沒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淘一顆晶片換掉吧~禾聯有用到這顆SIS的幾乎都脫焊~用烤的很快又掛了~重植再上機會一半~換新的擋腳久~! ...

淘一顆晶片花錢回焊,又怕哪天又掛什麼東西....禾聯每台幾乎都是地雷機啊。

网友D:
抱歉~以為你是要自己回焊~那就直接給人家修 ~或換板會擋腳久~! 換通用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以為你是要自己回焊~那就直接給人家修 ~或換板會擋腳久~! 換通用板吧~! ...

請問可以介紹一下嗎?我一直不了解其中的規格,也不知道要要買怎樣的通用板,其中有優缺點更是不懂。麻煩您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