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禾聯分離式冷氣HI-25TBT 換吉利機版PCB-30A問題

楼主(2017-06-09):
近來天氣炎熱了。結果禾聯分離式冷氣HI-25TBT無法啟動(機版問題)。
所以買了吉利PCB-30A來自行換版。
但室內機的風扇馬達不知該怎麼接,還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風扇馬達

風扇馬達

原始機版hi-25tbt

原始機版hi-25tbt

如何接啟動電容及風扇馬達

如何接啟動電容及風扇馬達

若可以的話。請大大們以第三張圖畫,畫接線,來指導一下。

网友A:
這是無段速馬達喔,你機板買錯了
硬要改也可以只剩強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無段速馬達喔,你機板買錯了
硬要改也可以只剩強風

感謝大大的協助。請問如何硬改(可接受只有強風) ?

网友B:
照一下風扇綠色電容~
電路板的另一面~

才知道原本的線路如何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一下風扇綠色電容~
電路板的另一面~

如下,請看一下

原廠機版背面

原廠機版背面

网友B:
不清楚您的紅.黑.白.怎麼插~
按圖分右.中.左
右.接電容一端跟機板上的電源共用點
中.接機板上強.中.弱.(都接在一起才不會切到弱或中.風扇就不會轉了)
左.接電容另一端~

另外電容最好還是換新的~
買用插pin的~
因為電容是消耗品~一顆也才五十元左右~
規格是1.2uf 450V~
怕買錯可以拿去給材料行的老闆看~

再另外步進馬達~
紅線對準機板上的+
其它就順著pin插~
如果關機擺葉關不上~
線控背面或其它地方應該有一個小開關可以調整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您的紅.黑.白.怎麼插~
按圖分右.中.左
右.接電容一端跟機板上的電源共用點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我明天去買新電容,再依您的建議接上去。之後再告知結果。

网友:
紅接電容,白接共點再拉一條去電容另一端,或白接電容另一個插pin 拉去共點,黑接風扇強中弱串一起

楼主:
超級感謝大大們的協助,今晚終於成功讓冷氣運轉

网友:
現在冷氣材料行有賣無段是通用基板
要多費心找找

网友(2017-07-24):
引用 楼主:
超級感謝大大們的協助,今晚終於成功讓冷氣運轉

哇!!恭喜恭喜!!
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想要努力的讓冷氣再次可以吹出冷風^^"

网友C:
今早去材料行拿排水器,順便看了一下無段变速基极,風馬只有一個共点,及另一個接头,想請問要如何接,可变速嗎,谢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早去材料行拿排水器,順便看了一下無段变速基极,風馬只有一個共点,及另一個接头,想請問要如何接,可变 ...

無段变速基极  已經說明無段變速了
還問可變速嗎 ?  除非那基板不是無段變速才無法變速

至於接線法 馬達三條線加上一個電容
馬達共點就是接馬達電源輸入跟電容一腳  另一馬達電壓輸入腳就接另一個接頭  最後那條線接電容另一腳

网友(2017-08-26):
感謝大大的点醒,谢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