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NJM2367TLA2050 開關調整器元件

楼主(2017-06-09):
不知是否有大大知道,那裡可以買到這種開關調整器元件I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要怎麼修改,是否有替代方案可供參考?謝謝您!

露天:  LM2596S DC-DC 降壓電源模塊BUCK 3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4801549449

DATA  LM2596
https://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LM2596-D.PDF

1. 你照片中的 NJM2367  是5V輸出 ,  因此將代用的LM2596S降壓電源模塊調到 5V
2. NJM2367  與 LM2596S  兩者V in 輸入  接一起    ;
3. NJM2367  與 LM2596S  都是 PIN2 PWM OUT , 將其後LC 濾波 5V out 接一起
如下圖

註記1:
   NJM2367  規格的5.5A  是指內部功率晶體5.5A  , 濾波後輸出給負載電流要降一些
而LM2596   規格的  3A    是指濾波後輸出給負載電流3A

你照片中的 NJM2367 散熱方式不怎樣, LM2596S降壓電源模塊 散熱片補強一下 也就可以了

註記2:
    這類晶片 有ON/OFF 控制功能  , 若是輸出關閉而懷疑故障, 要看  ON/OFF 控制功能   是否被OFF 了
    NJM2367  PIN5 :STBY  (_ON / OFF)  =    LM2596    PIN5 : _ON / OFF

註記3
    若是想 直接IC LM2596  帶入 NJM2367
     PIN腳  Vin  / V fb  /Out  不同
    兩者工作頻率不同  NJM2367  ( 72kHz )    LM2596 (150kHz)
     因此 PIN2 PWM OUT  其後濾波L  要跟著變動

補充內容 (2017-6-11 07:13 PM):
別忘了, 接地.

楼主:
X寶 我有找過了,但我的量太少,不知是否有台灣本地可以買的地方?

网友A:
自用維修 可以考慮 STEP DOWN 降壓式 5V 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用維修 可以考慮 STEP DOWN 降壓式 5V 模組

請問大大,這要怎麼修改,是否有替代方案可供參考?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X寶 我有找過了,但我的量太少,不知是否有台灣本地可以買的地方?

量太少不賣嗎?應該有很多代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太少不賣嗎?應該有很多代購的

我找了幾間拍賣的,都是要買百來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  LM2596S DC-DC 降壓電源模塊BUCK 3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4801549449

你實在太有才了,我的這個電路原本是給汽車中控電腦的,但一直會在待機時重開機,已經更換過電容沒效果,
所以才在想,應該是這個模組在待機時,無法正確給正確的訊號,才想處理看看,謝謝大大的解釋,我來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實在太有才了,我的這個電路原本是給汽車中控電腦的,但一直會在待機時重開機,已經更換過電容沒效果, ...

我經常在修汽車的電腦, 我可以跟你保證絕對不是這個NJM2367降壓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經常在修汽車的電腦, 我可以跟你保證絕對不是這個NJM2367降壓器的問題!

冏了,所以是找錯方向了,大大有沒方向可以指點一下?
我這組主要是控制音響和冷氣的的電腦,倒不是控制汽車的那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冏了,所以是找錯方向了,大大有沒方向可以指點一下?
我這組主要是控制音響和冷氣的的電腦,倒不是控制 ...

大家一起研究, 但是我需要型號[Model 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起研究, 但是我需要型號[Model No]!

TEANA J32 HMI 主機28330-JN7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經常在修汽車的電腦, 我可以跟你保證絕對不是這個NJM2367降壓器的問題!

Peter 大,請問一下,是因為這個東西不容易故障嗎?
如果我改裝成散熱片,是否會有改善的機會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Peter 大,請問一下,是因為這個東西不容易故障嗎?
如果我改裝成散熱片,是否會有改善的機會呢? ...

[,但近來持續於天氣較冷時,重新啟動電門時,
會出現主機重置的狀態,主機內的設定與時間會被重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15-1-1.html

從這裡判斷: 100%是電容....最有可能是小顆的鋁殼電容!!!
這個也是電容! 任何開頭是Cxx的都是電容.

[這個東西不容易故障嗎?]..........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近來持續於天氣較冷時,重新啟動電門時,
會出現主機重置的狀態,主機內的設定與時間會被重置,]
ht ...

可是這種電容不是不太會故障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這種電容不是不太會故障嗎?

他不會壞, 但是它漏!!!我換過數千個了. 因為不好焊接回去, 我都用普通的電容代替.  最好有ESR電錶, 不然的話要一顆一顆拔下來, 很累!!!

ESR電錶:  建議你買這一台. 我買過200塊美金的, 都沒有這個厲害! 因為他是拷貝美國的機器, 我用了10年還在用, 就有一顆LM324而已, 他用OP-AMP震盪500 HZ~1K HZ頻率來測試電容. 只要電錶不要摔壞就好了!!!

Tester MUL-3333  建議老大切來賣! 造福人群, 便宜又好用, 但是就電錶的表頭的品質有一點不好!!! 沒關係, 他就是1mA安培的表頭而已, 很好代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不會壞, 但是它漏!!!我換過數千個了. 因為不好焊接回去, 我都用普通的電容代替. ...

所以您是建議我換你圈出來的那顆黃色電容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您是建議我換你圈出來的那顆黃色電容嗎?

比較不容易壞, 但是你一定要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不容易壞, 但是你一定要測!

那我要回來查電容了,我一直以為只有那兩顆電解電容需要更換。
請問 Peter 大,最小顆指的是那一顆呢?我看小顆的好幾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要回來查電容了,我一直以為只有那兩顆電解電容需要更換。
請問 Peter 大,最小顆指的是那一顆呢?我 ...

最小顆指的是那一顆呢..............MLCC 因為你的可以開機, 所以絕對不是小顆的MLCC.

你的狀況一定是小顆鋁殼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顆指的是那一顆呢..............MLCC 因為你的可以開機, 所以絕對不是小顆的MLCC.

你的狀況一定是 ...

謝謝 Peter 大大指點,我一直以為鋁殼都是固態電容,所以都沒去查它。
我再拆機看一次詳細規格,再去買材料來更換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Peter 大大指點,我一直以為鋁殼都是固態電容,所以都沒去查它。
我再拆機看一次詳細規格,再去買材 ...

請問大大,框框圈的部分,不是都是固態電容嗎?還是電解電容?
這需要更換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框框圈的部分,不是都是固態電容嗎?還是電解電容?
這需要更換嗎? ...

是電解電容.....你一定要有ESR電容測試器, 如果沒有趕快去光華商場買一個, 將來都很有用的:  因為理論上都只有一兩個有問題! 可以用普通的電解電容替代換....電容頂端有黑色點的是負極.

要拿這種的電容時候, 要特別小心很容易把PCB的銅箔弄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電解電容.....你一定要有ESR電容測試器, 如果沒有趕快去光華商場買一個, 將來都很有用的:  因為理論上 ...

Peter 大,我手上也沒 ESR 測試器,不知是否方便直接去找你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 大,我手上也沒 ESR 測試器,不知是否方便直接去找你維修?

非常方便! 非常歡迎!! 趕快簽證過來! 我在美國!!!

兄弟們! 幫他介紹一下, 你們在台灣都用什麼樣子的ESR METER,  in circuit capacitor tester [在電路電容測試儀]?

ESR測試器, in circuit capacitor tester [在電路電容測試儀] :  是除了三用電錶以外, 有用的儀器, 而且價錢很便宜.

樓歪了, 我特地為你PO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06-1-1.html

其實任何電容測試器都可以測量的,在電路板上也是可以測得出. [只要電路上沒有並聯電感,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