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華碩筆電 ASUS K450LD 觸發掉電維修

楼主(2017-06-09):
華碩筆電 ASUS  K450LD 觸發掉電維修

華碩筆電 ASUS  K450LD  此筆電從購買至今維修多次, 現已過保固, CPU I5-4200U 待機時0.008A

開機至0.048A 掉電(忘了拍照)
好! 不開機先測3.3V ,  5V  等是否正常

結果很正常呀!
開機試試!結果全部為0V 掉電
判定後級短路

量測結果 +3VS 迴路 ,+3VS_WLAN迴路, P_1.5VS_Vin_10 迴路 全都短路了!
阻抗0.05 歐姆

開始查電路,此主板沒電路圖,只有點位圖
先斷開一部分迴路,斷開+3VS 與 P_1.5VS_Vin_10 迴路 即焊開 PJP8402

哪要斷開+3VS 與 +3VS_WAN 有些麻煩因為是銅箔 SL5301

後來不斷開SL 5301 接上 3.3V 看是哪裡出狀況 一起測試+3VS 迴路 與+3VS_WLAN迴路
而且+3VS 接非常多元件,無法一 一拆除,

短路至 5A Power supply 亮紅燈 , 碰觸了幾次 , 故障電容 已斷開,但太小找不到!
再測量阻抗為165歐姆

開機測試電流至 0.6A --> 0.7A --> 完修

這筆電 之電 容品質不是很好才使用三年,換了三顆都是故障!
以上維修與各位分享 .

附上點位圖給各位好友 X450LD_2.1.rar (151.31 KB, 下載次數: 71)
開啟 .FZ 檔之點位圖,需要此工具 PCBRepair Tool(.FZ).rar (3.12 MB, 下載次數: 86)

補充內容 (2017-6-9 11:45 PM):
主題放錯了,應該是 [維修實例]

補充內容 (2017-6-10 10:12 AM):
許多技術層面問題,希望各位痞酷網提出探討 ,各位看對岸 迅維 網站提供很多技術, 教學相長 , 使資訊3C 產業進步 大家有錢途 .

网友A:
好在不是燒cpu,
現在只要看到4代之後的機器就會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不是燒cpu,
現在只要看到4代之後的機器就會怕

謝謝 好友 您的關注!
在下也好怕是 CPU 故障 ,因為 +3VS 電源也進去CPU 呀!

ayu05202003 大大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好友 您的關注!
在下也好怕是 CPU 故障 ,因為 +3VS 電源也進去CPU 呀!

[短路至 5A Power supply 亮紅燈 , 碰觸了幾次 , 故障電容 已斷開,但太小找不到!
再測量阻抗為165歐姆]

四位數的限流電源供應器, 這時候非常給力!

低電阻,大電流, 自我燃燒修復法!

這里高手雲集! 請問一下? 為什麼貼片電容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至 5A Power supply 亮紅燈 , 碰觸了幾次 , 故障電容 已斷開,但太小找不到!
再測量阻抗為165歐姆]

回覆大大所提:
在下對 MLCC  會短路原因,個人見解 應該是工廠溫度操控上問題, 即是焊接MLCC 溫度過高(過錫爐),而改變此材質特性,  當電腦使用者使用時,溫度再提高, 經過一段時日,促成MLCC 短路 ,而 MLCC 電壓耐壓不足 ,長久下來也會造成短路 .

而這 X450LD 主板有一兩顆也已斷裂 原因應如下(這是網路其他人看法)
MLCC破裂、短路現象案例分析不良原因分析: 此裂紋在電容器的生產製造過程中不會產生,與電容器在使用過程中受到機械應力或熱應力的作用有關,
所以在未了解貴公司生產工藝情況下,初步分析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①、電容在貼裝過程中,若貼片機吸嘴頭壓力過大發生彎曲,容易產生變形導致裂紋產生;
②、焊盤佈局上與金屬框架焊接端部焊接過量的焊錫在焊接時受到熱膨脹作用力,使其產生推力將電容舉起,容易產生裂紋。

※不管是電解電容 , MLCC, 固態電容 接在電路板 當外在環境溫度高時,電容壽命會隨溫度上升而減短 .
※大廠設計電容對溫度考量較佳,如日製 NIPPON ,故材質佳 ,壽命較長 .

以上與您分享

楼主:
感謝大大傳送此圖片

各位痞酷好友,這問題會造就斷裂 或短路 絕對沒錯 ,但為何 問題發生在元件使用 兩三年後呢 ? 甚至5, 6年 或 7 ,8 年發生呢?

問題產生不會是單方面問題!

以下有段文章

大致上可以將MLCC破裂原因分成下列三大方向:
(這些題材大多是網路上收集來的,因為公司最近有碰到一些電容的問題,所以文章內容並非原創,內文也大量引用了網路上已經有的一些資料,如果有發現錯誤或不妥的地方,歡迎指正。)
◾熱衝擊破裂失效(Thermal shock)
◾扭曲破裂失效(Extrinsic Defect, Overstress Failure)
◾材料失效破裂(Intrinsic Defec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傳送此圖片

各位痞酷好友,這問題會造就斷裂 或短路 絕對沒錯 ,但為何 問題發生在元件使用 兩三 ...

製程不良

製造或安裝時有應力......(例如在生產線上碰撞了一下)

熱脹冷縮

等等,任何可能性.............

(也有可能你在上次維修時,鎖螺絲彎到板子,或安裝時輕輕的把板子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製程不良

製造或安裝時有應力......(例如在生產線上碰撞了一下)

謝謝大大,也有可能
但前三次都是華碩原廠工程師修的,
因為華碩三次狀況均不同!
問題狀況連連! 因過保固 我是這次才接手處理!賣過非常多筆電,PC 這狀況不常見,
在下以前RD 出身,當某家公司電子部門顧問 6 ,7年,一定到大家都無法處理,再解決
並非如大大 所言把主板弄到變形都不知!哪RD ,顧問 都當假的!
還是感謝大大的說明與建言!
POST 此案例希望大家都能再提升進步,別無他意! 謝謝各位,希望大家參與討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也有可能
但前三次都是華碩原廠工程師修的,
因為華碩三次狀況均不同!

說實在的, MLCC怎麼壞掉事沒有我們的事. 是多多益善!!! 但是怎麼把它快速找出來呢??

[短路至 5A Power supply 亮紅燈 , 碰觸了幾次 , 故障電容 已斷開,但太小找不到!].....其實我是想提供一個方法, 供大家參考. 就是說如何找出那一個短路的mlcc元件! 但是是要在你把它MLCC燒斷之前!!!

一個是利用紫外線UV來探測:
PCB UV inspection - Find bad capacitors and other problems on a PC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qTOLBhlVs

一個就是用紅外線溫度影像, 來找出有問題元件:
Thermal Image - Circuit Board Inspe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CuigjsJyM

FLIR C2 THERMAL IMAGING CIRCUIT BOARD T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3oj3hkbF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實在的, MLCC怎麼壞掉事沒有我們的事. 是多多益善!!! 但是怎麼把它快速找出來呢??

[短路至 5A Power su ...

我又開眼界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現在幾乎都是BGA封裝的筆電 10台裡9台以上都是這樣 非常少數筆電是用桌上型的能見度太少

网友:
學到了
感謝大大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