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聯想 R400 靈異畫面反白

楼主(2017-06-10):
聯想 R400 畫面反白

因為外接畫面正常,所以暫時不懷疑是顯示卡問題,
也換過一片面板情況一樣

以下就是靈異事件的開始,既然螢幕都拆開了那就先量量面板供電吧
pin2和3 是3.3v供電

實際測量為0.82v

拆掉面板是3.27v 電壓正常了,
開頭有提到換過一片面板的,
所以這裡就會去想是否主機板供電有零件壞,
導致接上面板後產生分壓效應

於是主機板拆開測量一番,並無任何發現

最後只能懷疑的地方就是.....

面板排線竟靈異的斷線了,怎麼量都不通,
直接幫他補上飛線

裝上測試已有畫面

那我之前量的電壓是怎麼出來的@@@@@@

网友: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這是要功力非常高的! 如果是我的話: 兩三天才能找出毛病!

网友:
恭喜完修,接觸不良,時有時無,看起來好修,實際做起來不好修!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A:
可以教一下軟排上面的飛線要怎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教一下軟排上面的飛線要怎麼焊?

我是用烙鐵銲,
重點溫度要夠,焊接時間盡量縮短,
加點助銲膏會比較好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