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齡刮鬍刀 充電電池更換 - BRAUN 5414

楼主(2017-06-10):
這是軟的保養工作

它已默默服務超過18年了
充電後,蓄電使用只能2分鐘

手癢就準備工具&時間動手一下

工作前之網路相關資訊參考
內部電池 :Battery for BRAUN 5476, 1.2V, 2500mAh, NiMH
實際拆解影片 :Braun shaver battery replacement

開拆
1. 用薄尖工具輔助,挑開螺絲保護蓋,準備拆螺絲

2.拆開底蓋後,分解拆開面板護蓋,內部陳垢清除方便作業

3. 準備更換的主角 - 鎳氫充電電池
   原本是 1.2V 2500mAh 規格
   家裡常備規格只有1900mAh,就湊合著先用看看再說

4. 常規焊接要超音波熔接點焊
   目前也還沒DIY出電池點焊機,所以計畫以焊接先代用

5. 新電池焊接端點先刀片刮一刮,再塗點助焊膏待會上錫較快

6.焊接完工,組裝後,又是一個日常儀容小幫手

网友:
似乎很耐用啊~

网友A:
我的百靈牌新的一年都沒用,拆開電池漏夜腐蝕基板和零件,直接回收。18年來王寶釧可能有幫你好好保養吧!?

楼主:
可能早期商品製造,出發點不同於今的關係

早期商品製造以耐久實用為出發點
現今以提升公司營收當初衷,巴不得客戶保固過後即報廢重新購置

看了一下商標是德制進口
可能當初製造者的民族特性也有差
不過現今德制品已不如以往那樣的金字招牌品質
(現今商品一切都以成本&利潤考量
民生用品原始設計壽命,就沒像以前定的那麼長年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百靈牌新的一年都沒用,拆開電池漏夜腐蝕基板和零件,直接回收。18年來王寶釧可能有幫你好好保養吧!? ...

沒甚麼特別去保養它
就刮完後把刀片打開抖出鬍渣屑
用到沒電鳩充電
可能較注意的一點是平時沒放在浴室內,減少受潮環境

電池拆開沒漏太嚴重的電解液
只有裸露處稍有銅綠

正極上方的錫渣是我測試焊接黏著力道
以焊接方式是否可行的測焊渣

其實除了電池外,刀片和刀網也算耗材
只是刀&網我沒那麼要求去換它

再來放大刀片細部
可以看到很多衛生疑慮
早期電動刮鬍刀沒設計水洗
刀片上堆積陳年的皮屑&油脂很糟糕
我會用酒精浸泡清洗它

网友:
不错不错!很耐用啊!这类电动护理工具大多使用一节Ni-MH电池。

网友B:
我是用飛利普可水洗的用了十年(電力變的沒那麼持久了),但之前拿果汁機去修剛好碰到有人新買的高檔飛利普用沒一個月就壞了,保固內換機板…我就不敢買飛利普刮鬍刀了…想買看看百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飛利普可水洗的用了十年(電力變的沒那麼持久了),但之前拿果汁機去修剛好碰到有人新買的高檔飛利普用 ...

個人經驗
品質不一定喔

下圖另一型號刮鬍刀,是買給父親用的
用沒2個月就出問題
屬人為損壞,沒那麼耐用 (沒摔過)
更換零件費花不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經驗
品質不一定喔

...這年頭要買個耐用的產品真的好難…

网友:
我是接電池座出,方便換電池

网友:
之前也更換過刮鬍刀充電電池,是電池專賣店的「無印」產品,剛開始充飽電一次可以用約二個月,

電池二端都是焊片型式,很方便用銲錫固定。

懶得拆刮鬍刀,改拍裝在太陽能定時器的電池照片。(塑膠袋留著幫助防潮)

网友:
我也是買百齡的電動刮鬍刀,當初已考量到電池問題,

所以,就買吃3號電池的可水洗的電動刮鬍刀,
然後再另買三洋/國際eneloop低自放鎳氫電池+可充單顆的其他品牌充電器。

充電式刮鬍刀大多貴在電池和充電器(模具) , 相同刀頭的機型若變成充電式,價格就x2了!

只不過,幾年前買百齡類似有鬢角刀的都800~900元左右,怎麼漲到1200多?
可能父親節會特價吧?

百齡也刻意讓低價型號沒有附較高價的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