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內啟動電容器壞了

楼主(2017-06-10):
吊扇已使用了十幾年,現在不轉動,拆開看電容器壞了,電容是3+6UF找不到,找個單體450V3UF再加個6UF,應怎樣連接?
還有是電容器有分正負?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猜一下....

3+6UF 可能是 1,2腳為 3UF, 1,3腳為6UF
1 ---|//|---- 2
1 ---|//|---- 3

网友A:
這種交流馬達用的沒分正負極

但電容三線都接的
說明用了2個電容(一個3uf,另一個6uf)
三線中有一根線是公用線
您要分別找3uf跟6uf分別接哪迴路接上即可

類似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交流馬達用的沒分正負極

但電容三線都接的

你好
雙電容3+6UF不好找
找二個3UF和6UF串聯一齊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