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飛利浦 魔羯座室內檯燈PLEU23204 支架連接處斷裂

楼主(2017-06-10):
1.狀況:中間長形金屬棒與下半部塑膠支架斷裂後,暫時用AB膠固定。
後來承受不住燈的重量 ... 不舉了。

2.原先的塑膠剖面圖結構大概是:   |I 電線 I|
外面的那層(| |)斷了。
I I也斷了,原本是塑膠一體成形的樣子。
上頭小鋁環是強化接縫支撐的。

3.不知道該用什麼東西去強化,U3的燈管有點重量。
雖然網拍有「飛利浦檯燈專用單臂支架」販賣現成的,但是秉持著痞酷精神,發揮DIY省小錢獲得最大效益。
arthur0518大大的狀況與我的不同...所以只能殘念。

我有想到類似「固定骨折的方式」去固定它,用束線帶綁在上面。
不過材質要夠堅固,小弟想不到有什麼便宜的材料。

請提供相關意見小弟參考,感謝。

補充資料:
[實例分享] 飛利浦檯燈支架斷裂之簡易維修 by arthur0518

補充內容 (2017-6-11 02:55 PM):
已解決

网友:
要不要試試站上精華文章的工法
接水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05-1-1.html

网友:
我想到的是買粗一點的銅線(工藝材料店有賣, 繞著斷裂處,然後上鍚銲接好)
用鐵線也行,不過不好銲!

网友:
利用U白鐵固定座.
這材質很軟,
可以用大剪刀剪,
須再追加個孔,
夾緊支架..

网友A:
一樣的檯燈,一樣的斷法

這款的這個位置真的超脆弱,買來沒多久就斷了

後來用上鐵釘或鐵片類很硬不會斷的東西,加上兩顆這個鎖緊

至今已經好多年,可能十年有?很醜,但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檯燈,一樣的斷法

這款的這個位置真的超脆弱,買來沒多久就斷了

請問大大「後來用上鐵釘或鐵片類很硬不會斷的東西」,是將鐵釘或硬質類放入支架內部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後來用上鐵釘或鐵片類很硬不會斷的東西」,是將鐵釘或硬質類放入支架內部嗎?

謝謝。 ...

沒有哦,放在外面,像骨頭斷掉時,拿木頭跟布綁在斷肢上固定一樣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了數支粗的白鐵鐵釘,位置在電腦後面不容易伸過去看

网友B:
不知用「熱塑水晶」可不可行? 看起來蠻堅固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FrK2loKq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哦,放在外面,像骨頭斷掉時,拿木頭跟布綁在斷肢上固定一樣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了數支粗的白鐵鐵釘, ...

感謝大大回覆,大約有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用「熱塑水晶」可不可行? 看起來蠻堅固的

我原本想到的是「塑剛土」,不過可行性還要再評估。

這個熱塑水晶似乎很容易施工,而且沒有類似塑化劑之類的疑慮。

感謝yoyomay大大的意見!

网友C:
差不多直徑的水管或鐵管對剖,在像a14985157用管束綁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直徑的水管或鐵管對剖,在像a14985157用管束綁起來。

原來這東西是叫「管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哦,放在外面,像骨頭斷掉時,拿木頭跟布綁在斷肢上固定一樣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了數支粗的白鐵鐵釘, ...

請問大大有印象,這管束的尺寸是多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有印象,這管束的尺寸是多少?

感謝。

白鐵管束

楼主:
這範圍是周長還是直徑?

我測量斷的部位,其周長約6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範圍是周長還是直徑?

我測量斷的部位,其周長約65mm。

65/3.1416=20.7mm(直徑).

買一吋的比較適當.

网友D:
三分電管的尺寸應該適合用一節下方加熱擴管
接合折斷處不過可能要拆下中間的電線
(電管不貴不過一支4米,不知現在還有沒有在賣三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分電管的尺寸應該適合用一節下方加熱擴管
接合折斷處不過可能要拆下中間的電線
(電管不貴不過一支4米,不 ...

蔡大你這個建議不錯,不過專業到我看不懂...

而且似乎有點「搞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蔡大你這個建議不錯,不過專業到我看不懂...

而且似乎有點「搞剛」。 ...

就是用一節大概十公分的電管套上去接合的意思
因為斷的下面那一節不是圓形
所以電管半節處要加熱擴管套上等冷卻成型後拆下
在行黏著組合,我如果還買得到三分電管
我可以寄一節給你其他的我也是用得到

网友:
矽利控前端的尖嘴接頭切一節利用, 不知道直徑能不能用上?
管徑太小或太大的話再剖開軸向, 上下用管束固定!

題外話, 現在大潤發已經不能隨便拿矽利控尖嘴接頭,
要去結帳後找服務台領取!

网友:
用 空心白鐵管(長度約10公分) 強化支撐。

楼主:
最終使用a14985157大大所說的方式,裝潢釘槍用的兩根鋼釘加上有省力設計的管束兩個。

重點是拿現有材料--鋼釘跟老爸要的,省力管束是之前鎖水管剩下的),買新的應該不花超過100元吧?!

感謝各位的意見,又成功的阻礙經濟發展了XD

提外話:「熱塑水晶」似乎可以朔型成振華模組化9PIN接頭的樣子,買來試試看。

中間的鋁片可以強化穩固,前後各一根釘子。慢慢擰緊,完工後相當穩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範圍是周長還是直徑?

我測量斷的部位,其周長約65mm。

恭喜完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終使用a14985157大大所說的方式,裝潢釘槍用的兩根鋼釘加上有省力設計的管束兩個。

重點是拿現有材料-- ...

另一隻還沒斷的,也順便強化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終使用a14985157大大所說的方式,裝潢釘槍用的兩根鋼釘加上有省力設計的管束兩個。

重點是拿現有材料-- ...

只要能自己做個模具, 熱塑塑膠是個不錯的壓模材料!
熱塑製作吸瓶塞: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5058025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能自己做個模具, 熱塑塑膠是個不錯的壓模材料!
熱塑製作吸瓶塞: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 ...

這太專業了,沒有製作模具的工具做不出來...

3D printer也是貴森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一節大概十公分的電管套上去接合的意思
因為斷的下面那一節不是圓形
所以電管半節處要加熱擴管套上 ...

謝謝蔡大好意,小弟已經以最經濟的方式解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能自己做個模具, 熱塑塑膠是個不錯的壓模材料!
熱塑製作吸瓶塞: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 ...

牛大,

我看了介紹影片,有個疑問?

影片中說只要熱水70度,就可以軟化變透明,可以任意塑形,冷卻後就會非常硬

而且可重複還原使用.

那有一個問題,只要70度的熱水就可還原,那麼意味著他不耐溫,你有試過環境溫度超過幾度時,該材料就會由硬開始變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大,

我看了介紹影片,有個疑問?

Ultraman大,

最少, 它要到60度左右表面才會有點軟化, 但表面下還是硬的!
也就是說, 室溫環境溫度下的使用都會是正常的!
它是可以一直加熱還原沒錯! 但會愈用愈黑!!
至於, 它有多硬? 當它完全冷卻後, 要拿電鑽才有辨法開孔的!

只是, 這材料不是很容易控制塑型,
我想, 大家都不是捏塑專才, 如果能做模來壓製, 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G:
剛買來不久,二支頭部接連斷掉,一直丟著沒有處理。

改天再想辦法起死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剛買來不久,二支頭部接連斷掉,一直丟著沒有處理。

改天再想辦法起死回生。

這可就麻煩了,還是可動關節。

我也有一台二手的,是買給老媽子改衣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