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Galaxy J2 不能進入系統

楼主(2017-06-11):
只能到這就無動作

只能到這就無動作
只能進到這就停止

進入刷機模式

進入刷機模式
使用刷機也不能救

有刷過還是沒有

有刷過還是沒有
顯示的訊息
手機有泡水
弄乾之後也救不回來

网友A:
趕快打開機器, 然後照相, 看在哪裡比較嚴重損壞. 然後把PC板拆下來, 整個浸在丙酮中用超音, 如果沒有的話, 就放在容器裡面有丙酮蓋蓋子, 然後用手搖. 80%可以修理出來.

因為水的跑到BGA焊錫珠的底下! 已經形成了銅錫短路, 必須把它洗開來.

楼主:
FAP LOCK ON 而開不了機
網上查是這種問題當FAP LOCK ON時,就是意味著Boot Loader是鎖住的,所有要經過boot loader的寫入動作都會被鎖住,包括如twrp之類的第三方Recovery mode都會無法載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FAP LOCK ON 而開不了機
網上查是這種問題當FAP LOCK ON時,就是意味著Boot Loader是鎖住的,所有要經過boo ...

浸水不多並沒有造成任何傷害的話! 請參考這個.

Solved!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S6/S7 Edge, on5/on7/on8, j2, j5, j7, A7, A8, A9Pro Blo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1hAilldD8

How to fix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on Samsung Phones  [感覺這個比較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uH7Km6GSQ

如果你的資料很重要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CRACK]! 不會失去你的資料的.
[EASY STEPS] Remove / Fix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Without Deleting Da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Ahu45UPsU
I will show how to fix or remove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on Samsung Without deleting files. Works on 5.0.1 - 5.1.1 - 6.0.1 - 7.0 - 7.1.1
==IMPORTANT LINKS==
BoyCracked ►    http://adf.ly/1g5nZi
MrCrab ►   http://adf.ly/1g5naJ
Odin:   https://goo.gl/qrtuyf

This method also should work on this phones
Samsung Galaxy Grand Prime SM-G531H, SM-G531F, SM-G530FZ
Samsung Galaxy Core Prime VE SM-G361H, SM-G360T1
-Samsung Galaxy S6 edge+ G928F, G928G, G928T, G928A , G928I
-Samsung Galaxy S6 edge G9250, G925A, G925F, G925FQ, G925I, G925K, G925L, G925S,
-Samsung Galaxy S6 G9200, G9208, G9208/SS, G9209, G920A, G920F, G920FD , G920I , G920S, G920T
-Samsung Galaxy S5 Neo G903F, G903W
-Samsung Galaxy S5 G900F, G900I, G900M, G900A, G900T, G900W8, G900K/G900L/G900S
-Samsung Galaxy Note 5 N920T (T-Mobile), N920A (AT&T), N920I, N920G, N9208, N920C/N920CD
-Samsung Galaxy Note 4 N910F, N910K/N910L/N910S, N910C, N910FD, N910FQ, N910H, N910G, N910U
-Samsung Galaxy Note Edge N915FY, N915A (AT&T), N915T, N915K/N915L/N915S, N915G, N915D
-Samsung Galaxy A3 (2016) A310M, A310Y
-Samsung Galaxy A5 (2016) A510M, A510FD, A5100, A510Y
-Samsung Galaxy A7 (2016) A710M, A710FD, A7100, A710Y
-Samsung Galaxy A8
-Samsung Galaxy Alpha G850F, G850T, G850M, G850FQ; G850Y
-Samsung Galaxy J1 (2016) J120F, J120H, J120M, J120M, J120T
-Samsung Galaxy J3 (2016) J320F, J320P, J3109, J320M; J320Y
-Samsung Galaxy J2 J200F, J200Y, J200G, J200H, J200GU
-Samsung Galaxy J5 J500FN, J500F, J500G, J500Y, J500M
-Samsung Galaxy J7 J700F, J700M, J700H
-Samsung Galaxy E5 E500F, E500H, E500HQ, E500M, E500F/DS, E500H/DS, E500M/DS
-Samsung Galaxy E7 E7000, E7009, E700F, E700F/DS, E700H, E700H/DD, E700H/DS, E700M, E700M/DS
-Samsung Galaxy Tab 4
-Samsung Galaxy Tab Pro
-Samsung Galaxy Tab Active

frp google account bypass
frp bypass
frp lock removal
frp lock removal j5 J2 J3 J1 J7 A3 A5 A8 A9 S7 S6 S5 S4 S3 S2
frp lock removal 6.0.1
frp lock removal note 5
bypass google account gmail android
bypass google account samsung j2 without otg
remove bypass google account samsung
remove bypass google account galaxy s6 edge plus
remove google account android
remove google account si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趕快打開機器, 然後照相, 看在哪裡比較嚴重損壞. 然後把PC板拆下來, 整個浸在丙酮中用超音, 如果沒有的話,  ...

peter 大

非常贊同您分享,但丙酮應該化工行買?,
使用上注意事項

楼主:
How to fix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on Samsung Phones  [感覺這個比較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uH7Km6GSQ
這我試過都能更新成功但還是一樣只到開機就動不了

Solved! Custom Binary Blocked By FRP Lock, S6/S7 Edge, on5/on7/on8, j2, j5, j7, A7, A8, A9Pro Blo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1hAilldD8
這我也試過都能更新成功但還是一樣只到開機就動不了

所以看來我的機器是有更新成功但還是不能進入系統
應該是內部零件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參考看看
http://danieliememe.blogspot.tw/2015/10/20151014root-galaxy-j7sm-j700f.html

這我試驗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試驗過了還是一樣

那你一定要打開Samsung Galaxy J2, 照第2樓的說法! 也就是軟的不行, 就要用硬的.

网友C:
你的手機 是泡到水之後立刻撈起來嗎??

我的手機也曾經掉進水裡過

我是立刻把他撈起來

然後卸掉電池

整個分別正面&背面朝上 各曬了一個小時太陽~

然後電池放回去

開機

依舊頭好壯壯

補充~我的是SAMSUNG GALAXY NOTE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機 是泡到水之後立刻撈起來嗎??

我的手機也曾經掉進水裡過

小朋友放書包因為幾天前雨下很大書包溼了
結果就這樣

网友D:
您POI的畫面是線刷模式
若有重要資料  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若沒重要資料  嘗試進RECOVERY 重置
有機會搞回來  最好先拆主板,烘乾!!

我通常是用去漬油泡過,刷掉有銹蝕處,再烘乾
烘乾可用吹風機,以弱熱風吹,讓機板維持在60度上下就可以了,烘乾10-30分鐘
再上電試開機!!   以上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POI的畫面是線刷模式
若有重要資料  可能要另外想辦法
若沒重要資料  嘗試進RECOVERY 重置

Recovery模式進不了
還是這機型沒這模式.還是我不會操作.
以前我的舊手機是有Recovery模式

資料都沒用了也不重要
只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covery模式進不了
還是這機型沒這模式.還是我不會操作.
以前我的舊手機是有Recovery模式

SAMSUNG 都有RECOVERY

關機狀態下  按 {音量+}  和  {MOME}  再按 {開機}

到開機畫面  放掉開機鍵   多試幾次就能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MSUNG 都有RECOVERY

關機狀態下  按 {音量+}  和  {MOME}  再按 {開機}

試驗了很多次還是不行進入RECOVERY
這隻手機都沒解鎖過可以因此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試驗了很多次還是不行進入RECOVERY
這隻手機都沒解鎖過可以因此不能使用

SAMSUNG 不須解鎖就能用RECOVERY

除非你的系統掛了,BOOT遺失,

那只能去下5件套的韌體用線刷處理

http://bbs.hiapk.com/thread-258975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MSUNG 不須解鎖就能用RECOVERY

除非你的系統掛了,BOOT遺失,

手机设置→安全→激活锁定勾去掉
手機沒辦法進入系統這些動作都無法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设置→安全→激活锁定勾去掉
手機沒辦法進入系統這些動作都無法做

只能刷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