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ower一個不小心變放鞭炮

楼主(2017-06-11):
從Power 5V接電到PGI分路,測量時不小心短路到。

TNY278立馬升天了,超大聲的; 絕緣的氣泡袋也稍微熔了。

小凳子被我往後踢飛一公尺遠~~
好樣的,這下要先檢查待機電路了...

千錯萬錯,我不該將子板垂直測量...沒有穩定的平面,表筆當然會不穩飄來飄去。一個不小心接觸到GND。

网友A:
有這個經驗後,下次你一定會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這個經驗後,下次你一定會很小心

是呀!震撼教育,想忘也忘不了。

應該買個「萬向工作夾台」,焊接東西或是測量也比較有支撐點。

网友B:
這是必要的 ~

修 POWER 誰沒放過炮  !

以前的電容沒防爆的  , 那才真的是 .......

网友C:
大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過你也不是新手,應該碰過好幾次了吧!

网友:
人沒事情比較重要。
可憐的小凳子。

网友D:
人沒事就好,就當做是辨喜事放鞭炮了

网友E:
哈哈....小弟我也放過電容炮....那聲..全家人都嚇到了...
之後每次修好電源板要送電時...小朋友都會自動走遠一點..

网友:
做維修一定都遇到的!
也當作一種經驗,下次遇到時就要多加注意。

提供另一種方式:銅柱,把PCB反過來四個邊角鎖上銅柱來架高,唯拆裝就比較麻煩點。

网友:
不怕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小弟我也放過電容炮....那聲..全家人都嚇到了...
之後每次修好電源板要送電時...小朋友都會自動走 ...

擊發繩拉個五米十米遠.....帶鋼盔穿防彈衣,滅火器在左邊~消防苗子在右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不過你也不是新手,應該碰過好幾次了吧! ...

這是小弟的處女作...

高壓/低壓都檢查過了,想不到會栽在測量的失誤...

或許可以將GND額外拉線出來,利用自製小夾子等於多一支手。

可以避免兩手拿表筆,降低手抖的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必要的 ~

修 POWER 誰沒放過炮  !

想到過去五專同學不做實驗,拿一堆電容反接放連珠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沒事就好,就當做是辨喜事放鞭炮了

是快要完修的預兆?!

网友F:
以前被電容及電晶體放炮嚇死我了.

网友:
大凡修理此类物件的,都遇到过终身难忘之事。锻炼自己的反射弧倒是不错之选!(^_-)

网友G:
沒有直播,沒有影片,沒有爆炸時的照片,不好玩 ...

网友H:
[表筆當然會不穩飄來飄去。一個不小心接觸到GND。]

我沒有表筆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把地線焊在上面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筆當然會不穩飄來飄去。一個不小心接觸到GND。]

我沒有表筆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把地線焊在 ...

雖然沒了短路風險,方便性稍微降低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直播,沒有影片,沒有爆炸時的照片,不好玩 ...

這樣我要跟哆啦A夢借「記憶放映機」,再轉檔上傳youtube。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被電容及電晶體放炮嚇死我了.

嚇到是還好,別被「power的高壓親到」才是阿彌陀佛。

目前還沒有被它親到,也希望維持良好的紀錄。

楼主:
根據之前種子維修的經驗,TNY278炸掉通常換新,待機電壓出現的機率很高。

保險起見週邊零件還是掃過一次,YES!待機與PSON都回來了。

繼續查消失的VPGI,距離發表維修實例又邁進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