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FSP228-3F01電源板全無電壓顯示

楼主(2017-06-11):
此塊電源板全無電壓輸出,請問要往那查修呢?

网友:
全無 應該從電源線端往保險絲 查到整流 到一次側 查起吧

网友:
請問你說的全無電壓,是電源板已經啟動,還是都沒有,連待機電源也沒有,我不曉得你對電源版了解多少,如果有了解的話,可以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41223-1-1.html

楼主:
全無電壓,連待機電源也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無電壓,連待機電源也沒有

連158v也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無電壓,連待機電源也沒有

插頭壞了?

网友:
可能是忘記繳電費了,哈哈~
建議從保險絲開始查吧.

网友:
peter5438 大
真是神了 我就遇過插頭壞的

楼主:
保險絲和橋式整流好的,大電容也有160V,就是沒有待機 5V 電源。

网友:
這種除非有通病,不然單一句沒有待機5V,就變成大家猜一猜了!

檢查初級變壓器,看看電從哪邊消失?

不然就從待機5V的地方往上查!

网友:
可以參考 sa2086 大的範例 講解的很詳細 http://bbs.pigoo.com/thread-64688-1-1.html

网友:
這樣很難呢,論壇先讀一下,在考慮怎麼處理,

网友:
這個我修過多......量一量看這個D12 紅色的二極體東西有沒有短路, 如果短路, 我可以幫你修出來.

FSP228-3F01的電路圖:

楼主:
peter5438大大
我量測D12二級體無短路,但有發現背面有4顆齊納二極體雙向導通,D6, D11,D3,D2不知是否正常。
我是用指針式電表,檔位撥在X1檔量測,請教這種二級體是什麼規格呢?

网友:
測量二極體 基納二極體 電晶體 要拆下測量 不能在板上測量 會受到線路其他部件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5438大大
我量測D12二級體無短路,但有發現背面有4顆齊納二極體雙向導通,D6, D11,D3,D2不知是否 ...

你要測試看看, 有沒有410伏的PFC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IC, 功率因數校正IC電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