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6EX700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7-06-12):
SONY KDL-46EX700 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視畫面整片反綠閃動,聲音正常

2.型號~SONY KDL-46EX700

3.內部照

4.電源/LED升壓恆流板

5.主機板型號

6.量測發現主機板訊號輸出插座前磁珠排(6顆),有一顆其中一組(0402*4 8P4R)阻抗異常(106.6Ω),正常的阻抗為(2Ω)

7.以熱風槍吹焊下來比較方便快速

8.網路上教學可以用22Ω排阻(0402*4 8P4R)代替,剛好有好幾條故障的DRAM上有12顆可以拆用,不必另外花錢購買

9.將排阻以熱風槍吹焊上去,洗淨焊油後再以電錶測試各組阻抗是否正常,也不可有相鄰短路
網路上維修前輩有教最好6顆全部更換,果不其然交機不到一個月又回修了,只好乖乖全部更換

10.T-CON

11.面板型號

12.第一段待機功率

13.正常開機功率

1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我來雞婆一下!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發現他媽媽都把遙控器用保鮮膜包起來, 可以防水又可以防污....真的很好!!!值得大家參考.

wet 電視越修越大, 技術越來越好! 大家要小心了, 離他方圓50公里的電視....都被他修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來雞婆一下!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 發現他媽媽都把遙控器用保鮮膜包起來, 可以防水又可以防污....真的很好!! ...

不怕 不怕 不要怕被 wet大修完
有空能到 wet大 門口 擺攤維修(只要不被打就好)

遙控器 最好用軟橡膠包護 以免摔到

网友:
恭喜完修,精彩的解說,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