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43S - K43SJ 電池無法啟動

楼主(2017-06-12):
ASUS  A43S - K43SJ

版號 : K43SV  REV : 3.0

問題 : 變壓器+電池 使用正常可開機 跑 WIN7 都沒問題 -- 電池顯示也有充電反應

         拔掉變壓器 也還能運作一下子就關機 好像是沒電一樣關機  --  電池電壓 11.85V  電池應該是好的

         問題就是 光只靠電池 就無法開機 -  量測  PWR_SW 有3.3V  可是 RT8206A  5V 沒出來 --

         再插上變壓器 3V - 5V 就又出現也有充電反應 --

         請問這是什麼怪問題 --  開機時 BIOS 以更新過 317 版本

補充內容 (2017-6-13 05:03 PM):
為何說電池問題還提出來 -- 因進 WIN7 電池顯示 89% 充電中 --還以為電池好的用沒 2 分鐘就掉電 納悶 量測電壓也有到 11.8 V (電池上標示 10.8V) 才提出這..

A43SJ

A43SJ

网友A:
我還是覺得是電池問題

我這邊很多案例多是網路買副廠電池,結果多跟你說的情況一樣

或是用了來路不明的副廠電池,把主板給搞掛了

最好是找一顆確定正常線上用的電池來交互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覺得是電池問題

我這邊很多案例多是網路買副廠電池,結果多跟你說的情況一樣

目前手上沒有其他顆電池可測試 -- 有半懷疑電池  -- 有再找人借 看看 希望只是電池

感謝回應

補充內容 (2017-6-13 05:08 PM):
結論  問客人 -- 客人說知道電池早就壞了  -- O M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