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換到大一號的扇葉會怎樣?

楼主(2017-06-12):
今天家裡的老電扇扇葉破碎了,塑膠材料因老化龜裂從中央部龜裂很久了
沒想到會碎掉........我跑去買了大一號的扇葉回來替換,後來才發現好像
扇葉面積很大才發現我將14"升級成16"了.....會比較耗電嗎?

网友:
自己用功率表去測......

网友:
只要扇葉不掃到罩子 (有時太過一拜 稍稍撞一下就掃到罩子 扇葉又掛了)
其他的問題 就是啟動電流和啟動轉矩的問題(轉速穩定後應該功率沒差)
也許啟動慢一點點 電容死得早一點點吧
猜的

网友A:
外蓋能罩上嗎?
A471你是打算用16"來吹比較涼ㄣ,

怎麼不拿去換呢?

网友:
老牛推車,累死老牛。

网友B:
那可以再去回收廠找一個更大的外罩就不會打到了,可以的話連風扇葉片一起帶回來裝上去這樣就變成大電扇,ㄒㄒ有人要扁臉了~~~趕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蓋能罩上嗎?
A471你是打算用16"來吹比較涼ㄣ,

外罩就是可以蓋上才沒立即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再去回收廠找一個更大的外罩就不會打到了,可以的話連風扇葉片一起帶回來裝上去這樣就變成大電扇,ㄒ ...

我跟岡山太子爺訂了一具勞斯萊斯超級馬林發動機,吹起來連人都可以飛了。

网友:
我想比較耗電那是一定的 !!
根據能量守恆 , 葉片變大風阻變大 !
馬達所做的功變大 !!
但會不會比較涼 (風量會不會變大)
這可能要實際吹看看 !!

网友:
這樣也算是給他升級設備,好樣的。我都到電器行買材質較好的,外面的五金材料行我不敢用,怕有危險。

网友:
猜想
1. 功率消耗應該差不多 (要實際去掛表量一下!)
2. 若有疑慮,可能是線圈溫度較原來高些(機械能降低,熱能增加,整體效率變差)。

网友:
我猜,應該是馬達會超載使用。

网友:
個人認為
只要馬達的發熱量正常就好
不用去在乎甚麼葉片尺寸
說不定原廠的馬達
14"  16"  是共用料件
----------------------------------------
落地型工業扇 (金屬葉片)
我還調整葉片角度
增加出風量

楼主:
這邊一起回覆大家~

這台電扇年約30高齡了,當年老媽買家電送的贈品(品牌=安X得,好像捕蚊燈卡出名),下盤純金屬
結構,調高低上半身才塑膠。馬達應該是台灣製的,因為馬達外觀與我看過的大陸品長相不同,軸承
很可能是滾珠的,因為轉起來感覺很滑.....轉很多圈才停止(指尖陀螺!?)

這台在每年例行高裝檢時早已發現葉片中央軸部份有裂紋,沒想到真的應力破碎........目前使用上跟
之前並無什麼不同,馬達溫度也沒高。還是一樣很涼....這也是它持續服役的原因,風大且涼(才開3
號)噪音也小,不像後生晚輩噪音大很像飛機跑道要起飛那樣....搭配塑膠底座共振.....

耗電量改天我來測測有無差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邊一起回覆大家~

這台電扇年約30高齡了,當年老媽買家電送的贈品(品牌=安X得,好像捕蚊燈卡出名),下盤 ...

這年份的電風扇真的是做到會了錢
吹不壞啊,真是
我家有一台也差不多這年分,那個風罩中央還有"香帥"字樣
因為背面那邊有空間,廠商放入芳香劑,所以....
不過芳香劑沒了就失效了 噗

那台有定時器,3段風量開關,目前還是頭好壯壯的會轉
只是,後方馬達的塑膠殼已經脆化到快粉碎了,擺頭開關最近也失效了
大概是某個塑膠也粉碎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邊一起回覆大家~

這台電扇年約30高齡了,當年老媽買家電送的贈品(品牌=安X得,好像捕蚊燈卡出名),下盤 ...

沒圖沒真相.
補一張圖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年份的電風扇真的是做到會了錢
吹不壞啊,真是
我家有一台也差不多這年分,那個風罩中央還有"香 ...

我家這台目前剩下馬達罩外殼有老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圖沒真相.
補一張圖來瞧瞧..

會不會有人看了想鏮走??我可要當傳家寶的

网友D:
電扇換到大一號的扇葉會怎樣?...............正確的答案是: .....
: 風..跑得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電扇換到大一號的扇葉會怎樣?...............正確的答案是: .....

: 風..跑得比較快! ...

peter5438 大 這樣會不會比較耗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ter5438 大 這樣會不會比較耗油?

因為風阻比較大, 一定是很耗油的! 他怎麼爬上去呢? 看左邊的門下有一個梯子可以翻下來, 爬上去.

他們也不在乎! 可能是美國的汽油便宜. 這是每加侖今天的價錢:

我剛來美國的時候, 一直說要加油加油[Add OIL], 他們的意思是加潤滑油.......我花了好長的一段時間才改過來....加汽油他們說成是[Add GAS], 中文翻起來就是[加氣] !!!  Gas = gasolin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電扇換到大一號的扇葉會怎樣?...............正確的答案是: .....

: 風..跑得比較快! ...

這種改裝, 若果特然受力起動, 有可能會斷軸或加快變速箱壽終正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扇換到大一號的扇葉會怎樣?...............正確的答案是: .....

: 風..跑得比較快! ...

這種車好變態喔~~~吃油跟吃水一樣,採油門都冒黑煙.....台灣玩不起

要我在美國我就搞台啥環保設備都沒的卡車來飆......油門一踩猶如烏雲罩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改裝, 若果特然受力起動, 有可能會斷軸或加快變速箱壽終正枕.

這種大腳改裝很多設備都強化了..........有對應的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車好變態喔~~~吃油跟吃水一樣,採油門都冒黑煙.....台灣玩不起

要我在美國我就搞台啥環保設備都沒的 ...

每年都要檢驗車子的排氣量,一定要過! 這都是年輕人開的車, 非常的安全因為在上面撞不死的. 大部分都是去谷邊爬山越野, 爬石頭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車好變態喔~~~吃油跟吃水一樣,採油門都冒黑煙.....台灣玩不起

要我在美國我就搞台啥環保設備都沒的 ...

台灣就有啊,不用遠赴美國
我以前有次在鹿港街上,那邊似乎是菜市場,路大概是兩線道
就看到迎面而來的黑霧擴散著佔滿整個街道

結果是一台貨車,狂噴黑煙的慢慢開過去,傻眼
這到底怎麼驗車上路的,一路上都沒被攔?  XD
可惜的是,那時候我還沒裝行車紀錄器,沒真相可以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就有啊,不用遠赴美國
我以前有次在鹿港街上,那邊似乎是菜市場,路大概是兩線道
就看到迎面而 ...

應該是有掛OO院停車證,或者是有貼XX之友會.....所以才能上路刑不上身

一般人跟警察不爽幾句就查車身刁你了.....喔~~~~~車燈非原廠....輪胎不對

网友F:
風切聲不談
有沒有重拖  嗡嗡的聲音  如果有 表示驅動力量不足 會失相
交流電施加於線圈各極   使之磁場變動 驅動轉子  ( 拿一磁鐵N極  驅趕另一自由磁鐵S極
當各極因交流電變相 內轉子因負載重拖  轉子移動來不及跟上線圈各極磁場變動
當磁場變動超越過 轉子移動 瞬間如同短路  導致線圈磁場飽和(同直流扇馬達短路)電流激增
又因為是交流  接下馬上又是磁場變動  電流激增情況消失
如此反覆  磁場驅動60HZ 與 轉子運動(如59HZ)並非同步  嗡嗡的聲即 馬達出現拍差聲

電流激增 表示著 一異常耗電  二長期使用線圈有燒毀之餘
上述那些是最壞情況

若是未有  嗡~~嗡~~聲出現   磁場驅動轉子負載  仍有餘裕
請安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風切聲不談
有沒有重拖  嗡嗡的聲音  如果有 表示驅動力量不足 會失相
交流電施加於線圈各極   使之磁場變 ...

目前運轉沒有任何噪音~~~~馬達溫度也沒高溫

啟動時旋轉起始也跟之前用14"葉片沒有明顯差異(很快就起轉)..

只是空氣流量大了好像吹起來更冷些.....

网友G:
扇葉只大個2吋,就只是風力較大而已,
只要不卡到邊框,就不會怎樣啦!

扇葉上灰塵沒清的阻力還比較大一點...
當然,有灰塵也會讓風力衰減。

至於馬達的負載會增加多少?
若把紙折一下放在扇葉就能轉動,代表負載差異不到一張紙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扇葉只大個2吋,就只是風力較大而已,
只要不卡到邊框,就不會怎樣啦!

我繼續觀察啦~~~~說不定以後流行買14"升級到16",就像買車一樣n_06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繼續觀察啦~~~~說不定以後流行買14"升級到16",就像買車一樣

車子的話,的確感覺起步會比較龜

我們家的ALTIS1.6,車身就是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車子的話,的確感覺起步會比較龜

我們家的ALTIS1.6,車身就是1.8的.

車身有差嗎?~~~重量不都一樣

輪胎有差吧?...引擎有差吧.....變速箱好像沒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身有差嗎?~~~重量不都一樣

輪胎有差吧?...引擎有差吧.....變速箱好像沒差... ...

引擎馬力比較小吧.
車身外觀有比1.6的大一些
不過我也沒開過正常1.8引擎,配備1.8車身的ALTIS
無從比較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