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故障可調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7-06-12):
這台電源供應器超重 !!!很有份量。
故障原因是一開機指針直接爆錶,考慮到真材實料,實在不忍心丟,不知道有人要收留嗎?
自取地點:高雄市

補充內容 (2017-6-12 10:24 PM):
以贈送完畢。謝謝大家。

网友A:
檢查串聯的功率電晶体,是否燒壞短路了,這種問題不難修的1
量一下功放晶体的 CE 極,是否有短路現象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串聯的功率電晶体,是否燒壞短路了,這種問題不難修的1
量一下功放晶体的 CE 極,是否有短路現象1 ...

報告版大,我是一方面清家裡的東西啦。而且目前沒有缺。
若是軟柿就留給網友維修。

网友B:
真可惜在高雄!如果在台中我就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可惜在高雄!如果在台中我就要了。

我記得老大先前也有一台,好像送出了!

网友C:
一直想要一台電源供應器來檢修測試,可以索取嗎?可自取,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檢查串聯的功率電晶体,是否燒壞短路了,這種問題不難修的1
量一下功放晶体的 CE 極,是否有短路現象1 ...

他這個固緯GW電源供應器是有tracking功能的! 可能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電源供應器. 一般的電源供應器都沒有追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要一台電源供應器來檢修測試,可以索取嗎?可自取,謝謝

哈哈~你是要練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這個固緯GW電源供應器是有tracking功能的! 可能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電源供應器. 一般的電源供應器都沒有追 ...

我有一台類似的 60V/3A 的機種,有 Master / Slave 功能,也有 TRACKING 功能,有這功能很容易調整兩個輸出至同樣的電壓。

楼主:
但有位 lijm 網友傳短訊來說能否承讓,他住楠梓....我是想說照論壇貢獻來給,就像以往一樣。但我查不到他的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類似的 60V/3A 的機種,有 Master / Slave 功能,也有 TRACKING 功能,有這功能很容易調整兩個輸 ...

您這個這個60V/3A 真的比較好, 很適合測試OCL音響. 我一直在找有60伏的可調電源供應器! 一般都是30伏或者是50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這個固緯GW電源供應器是有tracking功能的! 可能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電源供應器. 一般的電源供應器都沒有追 ...

雙電源大都有tracking功能,有些還可以切換兩組電源是要串聯還是並聯輸出。

网友:
可惜,太遠了,

楼主:
那我決定讓給 Mikyo 練功了。請在短消息內詳談聯絡事宜。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要練功吧?

練功不成還可以拿來練身體n_166|

网友:
看到太晚了不然就要來練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