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的軸框,不知能改成環形變壓器嗎?

楼主(2017-06-12):
報廢鐵捲門馬達,拆零件後剩軸心主體,心血來潮把它分解,想說不知能否改做成環形變壓器,請前輩們解惑;
1.凡立水固化要如何拆下銅線?
2.環形鐵心,有點方形且有拆銅線的空心要磨掉嗎?
請大家給個意見謝謝!
0.6mm漆包線
外框10cm(窄)11cm(寬的地方)

网友:
我只知道凡立水乾掉泡機油會鬆,在泡一次凡立水也會鬆 不然就要用敲的 ;繞變壓器喔 光這坑坑洞洞的鐵心截面積就算不出來了吧

网友:
1.凡立水固化要如何拆下銅線?
加熱後,切斷取出(無法再用)
2.環形鐵心,有點方形且有拆銅線的空心要磨掉嗎?
實作手動環型繞線,難度很高.ˋˋ還有絕緣工程要作.
估算銅線用量也不容易.而且這樣大的鐵心,要對應功率是多少?

楼主:
銅線可拆下了
之前買套件組真空管緩衝前級接音響AUX
想組LM3886擴大機玩看聲音會更好嗎?於是先從變壓器著手
短路壞掉的變壓器

分解後,一次側漆包線1mm線可再用,但二次側線很粗截面積2*5mm,好像太粗了。
一次側用164圈,二次側電壓是26-0-26所以用38圈*2要76圈,舊線不夠長不知能用單電源0-26並連代用

補充內容 (2017-6-13 11:11 AM):
打錯了應是:初級線圈及次級線圈才對

网友:
有時間且有興致DIY何仿
鐵心節面積先以最小斷面計算
繞製完變壓器後實測輸/出入關係後,反推節面積差異係數
然後重算參數後,拆掉再重繞一次,反覆測試,直到找出最接近需求設計值電壓器。

補充參考資料(同樣來至對岸): 環形變壓器額定功率計算公式

繞法轉貼自對岸網文:環形變壓器的手工繞製法
內文 :
家用功放機大都採用環形變壓器供電。環形變壓器有漏磁小、轉換效率高、頻率響應寬等特點,可以提高功放機音質。如果環形變壓器燒壞,又買不到原配型號來替換,那只有採取手工繞制的方法來複制。下面介紹手工繞制的方法。
1.拆除舊繞組
    用剪刀將絕緣紙剪破后即露出變壓器的次級繞組,次級繞組線徑通常較粗,在實際維修中極少見到有燒壞的情況,因其匝數不太多,故可一匝一匝地拆了以便統計匝數。多個次級繞組均可採取類似方法邊拆邊計匝數。初級繞組線徑較細,燒壞的情況較常見。由於初級繞組的匝數多在千匝以上,加之絕緣材料被燒熔后附著於線匝上,若仍採用上述方法來統計匝數,顯然是很麻煩的。快速處理方法是:用剪刀沿圓周上中心線將初級統組線圈一層層剪斷,然後將剪斷的線圈剝離鐵心,再數出根數即得總匝數。開剪方法如圖所示。  http://cocdig.com/Images/20140326/20140326-1_09123428.JPG
   2.對環形鐵心進行絕緣處理
    環形變壓器的鐵心通常用優質高導磁率硅鋼帶卷制而成。當初級線圈燒壞后,浸有絕緣漆的環形鐵心的絕緣層同時會不同程度地受損,在重新繞線圈前應進行浸漆處理。方法是:將環形鐵心浸在絕緣漆中,數分鐘后取出晾乾,再在烘箱中烘乾。然後在內外圓周上各粘貼一層膠帶,再將玻璃紙劃成寬約2cm的條狀,將鐵心包裹卷繞一層,並用雙面膠帶粘連接頭。
3.線梭製作
    為了便於手工操作,必須製作一種專用的繞線線棱。筆者設計了一種“工”字形的線梭,如圖2所示。它可用塑料薄片或不鏽鋼薄片加工而成,可取為單股線匝周長的8倍左右,寬度小於環形鐵心內徑2cm左右。這樣的線核不僅穿繞方便,還可減少穿繞次數。顯然,漆包線在線梭上繞一圈的長度為單股線匝周長的8×2=16倍,若採用雙線並繞,線梭上每一圈漆包線就可在環形鐵心上繞32匝。以影皇AV-228專業功率放大器為例,其環形變壓器初級線圈為1068T。雙線並繞為534T,因而在線梭上繞534÷I6≈34圈漆包線就夠用了。
4.繞制線圈
    先繞初級繞組,取和原線徑相近的優質高強度漆包線,雙線並繞在“工”字形線梭上,圈數滿足要求后剪下。將雙線頭用雙面膠粘附在環形鐵心的外圓周上,使線梭在環形鐵心的內孔中穿繞,如圖3所示。一層線圈繞好后,刷上一層絕緣漆(有利於線匝定位及絕緣),並用玻璃紙包上一層,再繞第二層線圈。繞好后,將兩線圈的頭尾相接使其串聯,另兩根線頭用軟皮線焊接引出,並做好絕緣。在初級統組上加一層層間絕緣紙后再繞次級繞組,繞制方法與初級繞組繞法類同。
    當所有繞組繞制完畢后,將環形變壓器放入恆溫箱中烘烤一段時間,以使絕緣漆乾燥。再在最外層用一層較厚的絕緣紙包好,環形變壓器就製作完成了。

楼主:
不知能用喇叭磁鐵當鐵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用喇叭磁鐵當鐵心嗎?

好像不行
永久磁鐵屬硬磁鐵

變壓器用的磁鐵料別是軟磁鐵
高磁導率,但平時本身不帶磁性 (像扼流圈或電感蕊心那種)

參考 :
鐵氧體
軟磁鐵氧體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