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影片]智能化可編程TS100迷你烙鐵

楼主(2017-06-13):
[重發]
版主  抱歉沒發現違反版規,現已改正,想看看大家的看法

也對peter5438感到抱歉,害您熱心的回覆被放到回收區

買不完的工具啊~~~
不知大家覺得這種烙鐵如何?!
影片中的作者還DIY做過JBC的溫控烙鐵控制主機哩

网友:
沒關係, 我回來了.
TS100:
U1 SGM8551XN : Single-Supply, Single Rail-to-Rail I/O Precision Operational Amplifier.
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File/2015-07/SGM8551XN-18456-0.pdf
U2 RT7272B : 3A, 36V, 500kHz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http://www.richtek.com/assets/product_file/RT7272B/DS7272B-05.pdf
U3 MMA8652FC :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3-Axis, 12-bit, Digital accelerometer.
https://cache.freescale.com/file ... sheet/MMA8652FC.pdf
U4 STM32F103T8U6: Medium-density performance line ARM-based 32-bit MCU with 64
or 128 KB Flash, USB, CAN, 7 timers, 2 ADCs, 9 com. interfaces ARM® 32-bit Cortex®-M3 CPU Core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161566.pdf
U5 CX6206-3.3V: a CMOS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with high ripple rejection, low power, low dropout, overcurrent and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These devices have very low quiescent bias current (8.0μA Typ.) Which can deliver 250mA output current with very small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 differences, Output voltage: 1.2V-5. 0V (steps of 0. 1V), High precision output voltage: ± 2%, Low temperature adjustment factor.
U6 TMP36GRTZ: Low Voltage Temperature Sensors.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 ... ets/TMP35_36_37.pdf
TS100 V2.46 Schematic Diagram V1.0 .pdf (22.38 KB, 下載次數: 35)
內部結構我自己照的!

楼主:
所以您已經有一隻了,用多久了,使用上感覺如何?

网友:
感覺這個鉻鐵頭就是 T12 的標準設計~
加熱與檢溫都是同樣的 A/B 腳位信號。
TMP36是做室溫補償計算用。
加熱電壓 12v-24V與 T12常見的測試是一樣的。
加熱頭磨開來,可見加熱芯(T12的設計)

楼主:
謝謝jojoling的回覆,提供了關鍵字"T12",然後又找到Hakko的T12,結果白菜白光跟牛肉白光都出來了...

主要是看上它體積小,加熱速度快,且可用筆電的電源,或改個行動電源就可以到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您已經有一隻了, 用多久了,使用上感覺如何?

就像jojolion老師他說的:  其實這個就是縮小版的T12+ARM-based 32-bit 微處理器+3軸加速規(用來感測烙鐵的拿起和放下.)

TS100是一個非常好玩的玩具! 自己也可以設定溫度, 很多人修改它的FIRMWARE電腦程式! TS100製作工藝非常的高, (OLED顯示器) 我都不相信的是中國做的! 我一直以為是台灣人做.

但其實用性, 因為必須買縮小版的T12特製的烙鐵頭比較貴了一點, 我都一直捨不得用, 反而在冷宮了. 我覺得還是我自己做的(開關式T12烙鐵), 比較好用, 簡單又方便又便宜. 我曾經做過實驗把T12弄進去也是工作的!!!

因為他的微處理器是在一個板子上, 所以他可以改成有WiFi的微處理器. 所以我戲說: TS100以後可以用iPhone來調節溫度!!!
------------------------------------------------------------------------------------------------------------------------------------------------------
我在做功課:
加速規(accelerometer),又稱加速計、加速針、加速度傳感器、重力加速度傳感器: 加速規可能是最簡單的MEMS裝置,有時只由一個懸臂和一個重鎚組成,利用撓曲和電路來測量加速度。MEMS加速規可以測量幾千個G的幅度,單軸、二軸、三軸都可以。

MEMS: 微機電系統(英語: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縮寫為MEMS)是將微電子技術與機械工程融合到一起的一種工業技術,它的操作範圍在微米範圍內。比它更小的,在奈米範圍的類似的技術被稱為奈機電系統。微機電系統在日本被稱作微機械(英語:micromachines),在歐洲被稱作微系統(英語:microsystems)。
微機電系統與分子奈米技術或分子電子學的超前概念不同。微機電系統由尺寸為1至100微米(0.001至0.1毫米)的部件組成,而且微機電裝置的尺寸通常在20微米到一毫米之間。它們內部通常包含一個微處理器和若干取得外界資訊的微型傳感器。在這種尺寸範圍下,經典物理基本定律通常不適用。而且由於微機電系統相當大的表面積/體積比,諸如靜電和浸潤等表面效應要比慣性和比熱等體效應大很多。

微機電系統是微米大小的機械系統,其中也包括不同形狀的三維平板印刷產生的系統。這些系統的大小一般在微米到毫米之間。在這個大小範圍中日常的物理經驗往往不適用。比如由於微機電系統的面積對體積比比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機械系統要小得多,其表面現象如靜電、潤濕等比體積現象如慣性或熱容量等要重要。它們一般是由類似於生產半導體的技術如表面微加工、體型微加工等技術製造的。其中包括更改的矽加工方法如壓延、電鍍、濕蝕刻、干蝕刻、放電加工等等。
生產微機電系統的公司的大小各不相同。大的公司主要集中於為汽車、生物醫學或電子工業生產大批次的便宜的系統。成功的小公司則集中於生產創新的技術。所有這些公司都致力於研究開發。隨著傳感器的發展微機電系統的複雜性和效率不斷提高。
常見的應用有:
在噴墨印表機里作為壓電元件
在汽車裡作為加速規來控制碰撞時安全氣囊防護系統的施用
在汽車裡作為陀螺來測定汽車傾斜,控制動態穩定控制系統
在輪胎里作為壓力傳感器,在醫學上測量血壓
數位微鏡晶片
微型麥克風陣列
MEMS微型投影儀
在電腦網路中充當光交換系統,這是一個與智慧灰塵技術的融合
設計微機電系統最重要的工具是有限元素分析(FEM)。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有限元素分析,即有限元素方法(馮康首次發現時稱為基於變分原理的差分方法),是一種用於求解微分方程組或積分方程組數值解的數值技術。這一解法基於完全消除微分方程,即將微分方程轉化為代數方程組(穩定情形);或將偏微分方程(組)改寫為常微分方程(組)的逼近,這樣可以用標準的數值技術(例如歐拉法,龍格-庫塔法等)求解。[WIKI]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ojoling的回覆,提供了關鍵字"T12",然後又找到Hakko的T12,結果白菜白光跟牛肉白光都出來了...

改個行動電源就可以到處用..............18650 用4顆即可.

网友:
對AI控制的TS100焊鐵進行試驗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 ... 3Ff%3D5%26t%3D41990

TS100 and other soldering irons for when you're away from the ben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Mhh3p2nuM

EEVblog電子社區論壇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 ... dering-iron-test%2F

TS100 & T12
BATTERY TS100 18650 X 4 用雙面背膠

楼主:
看起來有機會要入手體驗一下才行...
另外peter5438也貼心的教了我,google翻譯我所不知道的用法,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jojolion老師他說的:  其實這個就是縮小版的T12+ARM-based 32-bit 微處理器+3軸加速規(用來感測烙鐵 ...

用加速度計有個好處   靈敏度比震動開關或是水銀開關好
我在進行某些焊接作業時  有時候動作不大   然後就休眠了 降溫了  必須要晃一下 才會再加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有機會要入手體驗一下才行...
另外peter5438也貼心的教了我,google翻譯我所不知道的用法,謝謝! ...

Trial on the AI-controlled MiniDSO TS100
https://forum.sparkfun.com/viewtopic.php?f=5&t=41990

EEVblog電子社區論壇
http://www.eevblog.com/forum/reviews/ts100-soldering-iron-test/

我把OLED也拆了, 在網上沒有人拆得這麼細!
自己可以設定開機後的溫度. 我在Linux改變的!
裡面的工程師跟我講, 可以開機的時候有自己的logo.

网友B:
哈哈哈,這台的商業模式不錯喔~
努力的把硬體東西做到好~
軟體與電路都直接 open~
直接把它變成開源類的產品~
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這台的商業模式不錯喔~
努力的把硬體東西做到好~
軟體與電路都直接 open~

謝謝您, 我一直忘記了提起, 他是open source. 還是啾啾LING老師比較厲害!

這應該是台灣做的吧? 不是的話也有台灣工程師在裡面, 反正中國好的都是我們的,  20年前都是我們教他的.

謝謝.....這是一個嗎?
https://github.com/Ralim/ts100 ts100.zip
我們並不孤單,世界各地的TS100俱樂部。
升級你的ts100
這是完全安全的,如果錯誤只是把.hex文件從官方網站放到單元上,然後回到舊的固件
按住最靠近提示的按鈕,然後將USB插入計算機。
本機將顯示為USB驅動器。
將.hex文件拖到USB驅動器上。
本機將斷開並重新連接。
文件名將更改為以.RDY或.ERR結尾。
如果以.RDY結束你的完成! 否則出現問題。
如果在Windows計算機上出現問題,某些Mac / Linux機器的啟動加載程序不能很好地播放。PIC1

Firmware of TS100 single button operation(accelerated sensors application)
Source code: TS100 - V2.1S APP: APP21S.rar
TS100 - V2.1S_20150908.rar (520.59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A:
改寫這個電腦firmware的人, 相親自教我, 他是如何做到的?
-----------------------------------------------------------------------------------
By: Ralim   My Country: Australia

我已經預先使用了STM32設備,所以不是太糟糕了。
如果你有C / C ++的背景知識,大部分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沒有,可能更容易的通過一些教程)。

歷史:

原始固件被編寫成IAR,費用為$$$。
openstm32.org已經為STM32創建了System Workbench。哪個是用於STM32系列處理器的精美打包的eclipse +編譯器設置。建立在海灣合作委員會,這不如IAR優化,但它的FOSS驚人。

首先,我使用STM的STM CubeMX,它允許您加載芯片的引腳,並為芯片生成設置代碼。我設置pinmap匹配miniDSO為TS100發布的原理圖。這樣就允許我檢查他們確實將I2C總線放在可以驅動I2C的引腳上(原始軟件在軟件中使總線發生爆炸)。他們還將加熱元件的mosfet控制放在具有PWM功能的硬件引腳上。

從那裡我拿起他們的原始代碼,並通過它來了解它的功能。這包括很多頭腦,以弄清楚為什麼創建了一些代碼(幾乎所有的功能都是在軟件中完成的,沒有特殊的硬件使用)。

一旦了解了原始軟件的粗暴流程,我就開始著手在systemWorkbench軟件中進行編譯。這只是構建系統的一些細微變化。然而,GCC無法編譯現有的固件以適應IC(由於USB驅動器功能需要大約32K的閃存來存儲USB系統)。我已經開始這個項目,希望刪除USB設備上更改設置的要求,因此快速切割代碼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隨著USB將代碼現在安裝到設備上的閃存中,所以我使用引導加載程序上傳了.hex文件,該文件起作用(即,該單元仍然運行,但是沒有USB)。

跳過幾個晚上逐漸改變單位,我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功能,並替換/重寫了大部分的硬件功能。

如何編輯
為了對設備進行編輯/添加功能,我嘗試創建用於訪問本機內部大部分功能的功能。如果需要,我更願意添加更多。

要編輯代碼,您需要安裝系統工作台軟件。然後使用“將現有項目導入工作空間”
項目導入後,您應該能夠構建軟件,在輸出文件夾中可以將.hex文件加載到烙鐵上。

^在網上有一些在線的教程可以開始使用STM32,而且我基本上都用了很多的這個過程。

jojoling老師幫忙一下啊! 翻譯成中文, 我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寫這個電腦firmware的人, 相親自教我, 他是如何做到的?
--------------------------------------------- ...

請問這原文在哪裡?

這translate我也有看沒懂。。

先去睡覺了~Good n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原文在哪裡?

這translate我也有看沒懂。。

By: Ralim   My Country: Australia
I have used the STM32 devices a little bit beforehand so it wasn't tooo bad.
If you have a background with C/C++ most of it is fairly easy to understand (If you don't, probably easier to walk through some tutorials).

For history :

The original firmware was written to be compiled in IAR, which costs $$$.
openstm32.org have created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Which is a nicely packaged up eclipse + compiler setup for the STM32 series of processors. Built upon GCC, which is not as amazing at optimisation as IAR, but its FOSS.

First I use STM CubeMX from STM, which lets you load the pinouts for a chip and generate setup code for the chip. I setup the pinmap to match the schematics that miniDSO released for the TS100. This then allowed me to check that they did indeed put the I2C bus on pins that can actually drive I2C (original software bit-banged the bus in software). They also did put the mosfet control for the heating element on a hardware PWM capable pin.

From there I took their original code and commented through it to understand how it functioned. This included a lot of head scratching to figure out why the created some of the code how they did (almost all functions were done in software, no special hardware usage).

Once I understood the rough flow of the original software, I started working on getting it to compile in the systemWorkbench software. Which was only a few minor changes to the build system. However GCC could not compile their existing firmware to fit onto the IC (As the USB drive function required about 32K of flash to store the USB system). I had begun this project looking to remove the USB requirement for changing settings on the unit, so quickly cutting the code for this out was a no-brainer.

With the USB removed the code now fitted into the flash on the device, so I uploaded the .hex file using the bootloader, which worked (ie the unit still functioned, however no USB).

Skipping over a few nights of progressively changing the unit, I basically went through all of their functions and replaced / re-write most of them to use hardware features.

How to edit
For editing / adding features to the unit, I have attempted to create functions for access to most of the features inside the unit. I am more than willing to add more if required.

To edit the code you will need to install the system workbench software. Then use the "import existing project into workspace"
Once the project has been imported you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the software, and in the output folder will be a .hex file you can load onto the soldering iron.

^ There are a few tutorials online for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TM32 online, and I basically used these for a lot of the process.
-----------------------------------------------------------------------------------------------------------
FOSS:  Free and open-source software
IAR Systems:
IAR Systems is a Swedish computer software company that offers development tools for embedded systems. IAR Systems was founded in 1983, and is listed on NASDAQ OMX in Stockholm. "IAR" is an abbreviation of Ingenjörsfirman Anders Rundgren, which means Anders Rundgren Engineering Company.[1]
IAR Systems develops C and C++ compilers, debuggers, and other tools for developing and debugging firmware for 8-, 16-, and 32-bit processors. The company started out in the 8-bit market, but moved into the expanding 32-bit market, especially the market for 32-bit microcontrollers.
IAR Systems operates in Germany, France,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Brazil, Sweden, as well as through distributors abroad.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Uppsala, Sweden and has over 150 employees.
Embedded Workbench — 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at includes a C/C++ compiler and debugger that supports 30 different processor families
visualSTATE — a design tool for developing event-driven programming systems based on the state machine paradigm. IAR visualSTATE presents the developer with the state machine subset of UML for C/C++ code generation. By restricting the design capabilities to state machines it is possible to employ formal model checking to find and flag unwanted properties like state dead-ends and unreachable parts of the design. It is not a full UML editor.
IAR KickStart Kit — a series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evaluation environments based on various microcontrollers.

The development tools support the following targets: 78K, 8051, ARM, AVR, AVR32, CR16C, Coldfire, H8, HCS12, M16C, M32C, MSP430, Maxim MAXQ, R32C, R8C, RH850, RL78, RX, S08, SAM8, STM8, SuperH, V850.[2] The supported ARM core families are: ARM7 / ARM9 / ARM10 / ARM11, Cortex M0 / M0+ / M1 / M3 / M4 / M7 / M23 / M33, Cortex R4 / R5 / R7, Cortex A5 / A7 / A8 / A9 / A15 / A17.

GCC, the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The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includes front ends for C, C++, Objective-C, Fortran, Ada, and Go, as well as libraries for these languages (libstdc++,...). GCC was originally written as the compiler for the GNU operating system. The GNU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be 100% free software, free in the sense that it respects the user's freedom.

We strive to provide regular, high quality releases, which we want to work well on a variety of native and cross targets (including GNU/Linux), and encourage everyone to contribute changes or help testing GCC. Our sources are readily and freely available via SVN and weekly snapshots.

Major decisions about GCC are made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guided by the mission statement.

Eclipse是著名的跨平台開源整合式開發環境(IDE)。最初主要用來Java語言開發,目前亦有人通過外掛模組使其作為C++、Python、PHP等其他語言的開發工具。
Eclipse的本身只是一個框架平台,但是眾多外掛模組的支援,使得Eclipse擁有較佳的靈活性,所以許多軟體開發商以Eclipse為框架開發自己的IDE。

外國就有這麼多, 像我一樣, 吃飽沒事做的人!!!

网友:
意思就是:

作者是用 IAR ARM 開發軟體去開發 STM32F103T8U6 的~
利用  miniDSO 網友公佈的TS100 電路圖
使用了 STM CubeMX (由 ST 公司提供給 Cube 玩家簡化硬體初使化/自動產生用的 )~
作者花時間去理解硬體行為,如何工作:PWM控制 heater(control mosfet),檢溫(OPA output/ ADC in),環境溫度(ADC in), OLED 顯示~ G sensor(I2C interface)等等實作成 function 來控制硬體。
移除 USB 支援,作者說GCC需要32k bytes flash 空間才夠~
利用 CubeMx的 bootloader ( or STM32 的 DFU mode) 寫入 flash~

网友:
这款便携烙铁做工还是蛮精制且有新意。曾经在我们这边一个知名论坛赠送推广过。
关键的是便携(如果您外出与笔电一起带的话)。但耗材有点贵——烙铁头是特制的。感觉功率方面有点欠缺(如果只焊接一些小型件还可以应付),买来把玩还是可以的。
这家还开发过MiniDSO(微型数字示波器),也是往便携方向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