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聲寶 LM-32V6R 液晶電視 不過電 全無維修

楼主(2017-06-13):
SAMPO 聲寶 LM-32V6R 液晶電視 不過電 全無維修

插電測試 完全不耗電 真的是省電

銘牌

主機全貌

電源板 (這次主角)

主機板 (無關緊要)

測量保險絲 F901 呈現開路狀態 保險絲會斷 應該初級有短路致使保險絲開路

測量大龍砲(大電容) C907 呈現短路狀態

大龍砲短路線路往回查 發現 Q801 Q802 11N60ES 量測都短路了 那IC901 TNY277 應該也不保了
把 Q801 Q802 IC901 先換了 在量 BD901 橋式整流二極體 好的沒壞 在量回 C907 大電容 已沒短路了 那就換上 F901 5A 保險絲 上電測試
上電後 紅燈已亮起 想應該可以了 開機 綠燈亮起好高興喔 (高興太早了)
結果是 綠燈亮起 無聲無影無背光 差點暈倒
那就量測 CN902 輸出點電壓 發現有 +5V 輸出 有紅燈當然有 +5V (那不是廢話) S/B 也有電壓 (沒電壓綠燈怎會亮) 12V 跟 24V 都無輸出
好吧 那就在往短路處周邊查起 在 Q801 G腳邊的貼片電阻 R801 跟 Q802 G腳邊的貼片電阻 R802 都已開路
那連接的 IC801 UBA2071AT 可能也不保了 沒備料那就上沒屋頂找吧 三天才到貨
換上 IC801 UBA2071AT 跟 R801 R802 貼片電阻 10歐姆電阻 在把 Q801 跟 Q802 拆下測量還好沒壞
上電測試了 最先看到背光亮起 那應該有譜了 接上信號源 有聲音有影像了

這次維修的地方如下 :
F901 IC901 Q801 Q802 R801 R802 IC801 位置如圖紅圈處

試機畫面

完修
感謝觀看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機型有技術通報,當初家中的就是此機型有通病,照著修改後現在還在繼續工作。

网友B:
買的到材料才是關鍵啊~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技術一流  感謝分享

网友:
掛了好多零件,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機型有技術通報,當初家中的就是此機型有通病,照著修改後現在還在繼續工作。 ...

有技術通報 感謝告知
我在找看看 不過話說回來
原廠原始設計也能用4-5年了 那沒改在撐個2-3年應也沒問題 (有的人應該能意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的到材料才是關鍵啊~

以前網路沒發達時 要找個零件真的是 難 難上加難
現在網路發達找部件 容易多了

网友C:
換成我就棄修了~~

网友D:
這種問題小弟只會換整塊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成我就棄修了~~

電源板不會看線路 沒關係
只要會用三用電表 對電子部件 有概念能量出確定好壞 (IC除外 IC腳位也能用三用電表量出短路)
一樣能修的
加油 共同勉勵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問題小弟只會換整塊的

換整塊 也能完修
代表也能確認出故障位置
能用好的基板 跟 故障基板 對照 有時也能找出問題點
偷偷告訴你 我測試時都不上電 先用三用電表紅棒接地 用黑棒去量 在換黑棒接地 紅棒去量 比較好跟壞的差異點 也能找出

加油 共勉之

网友:
恭喜完修。好利害的維修過程,細心加上努力不懈,終於成功的果實到手。謝謝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換整塊 也能完修
代表也能確認出故障位置
能用好的基板 跟 故障基板 對照 有時也能找出問題點

以你的功力應該去修理大一點的電視, 因為大的電視跟小的電視一樣的功! 基本上32寸以下的電視我都停修了. 除了特殊電視在RV上,遊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你的功力應該去修理大一點的電視, 因為大的電視跟小的電視一樣的功! 基本上32寸以下的電視我都停修了.  ...

我在鄉下地方 有的修就不錯了
哪有能挑的  在挑要喝西北風了
我連電扇 捕蚊燈 捕蚊拍都修
鄉下地方 就是沒得挑

我也還在學習中 還希望各位前輩能多加指導

网友:
恭喜sa2086大完修

网友F:
感謝分享,看來我的LM-32V6R維修計畫有機會重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分享,看來我的LM-32V6R維修計畫有機會重啟了

加油 望減少一份資源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