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直流馬達 - 淘寶

楼主(2017-06-13):
家中水冷扇馬達故障,要上淘寶自行購買24V馬達,但是商家都要問型號 ... 這台沒有型號,請問痞酷前輩要如何找同型的馬達 ?

在淘寶找到水冷扇按鈕位置和台灣水冷扇按鈕位置相同的.目前正在詢問有無賣馬達 ...

网友:
2017-06-13 11_16_10-家電維修服務站_冰箱維修_洗衣機維修_冷氣空調維修_除濕機維修_.jpg

网友:
無刷馬達   壞掉
一換整顆
二檢修查晶體 可以另外發文詢問如何查修與更換
三請人來修  可以另外發文徵才維修

還有個膠封模組  是負離子產生器   基本上就是負高壓產生器加特殊放電電極

网友:
你可以問一下廠商馬達保固多久
我買過一個窗型直流吸排風扇12v,馬達保固5年,不過調速器太爛了,快1年就壞了,換回來沒多久又壞了,還是自已修的耐用

网友:
不要買,馬達進不來,有磁性都不行,記得,被拒收會很麻煩的。還有電池 (含水銀電池)都一樣。除非走"特運"。

网友:
建議樓上幾位,要請樓主已善符合版規後再回覆,否則版規是幹馬的?
請管理員送進回收區吧!樓主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