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插頭名稱

楼主(2017-06-13):
請問這種插頭叫什麼名字?
網路有賣嗎?桃園的材料行都沒有

网友:
看起來像VH 系列的插座

网友:
很像是 VH3.96,但又不太像,VH3.96如下圖:

网友:
PC POWER 小4P插頭就可代用

楼主:
我先試看看小4p
vh系列電子材料行會有嗎?
問了3間都沒有上面那種頭